红外遥控编码格式

楼主(2015-02-18):
红外遥控器的编码格式通常有两种格式:NECRC5

NEC格式的特征:
1:使用38 kHz载波频率
2:引导码间隔是9 ms + 4.5 ms
3:使用16位客户代码
4:使用8位数据代码和8位取反的数据代码
下面的波形是从红外接收头上得到的波形:(调制信号转变成高低电平了)

不过需要将波形反转一下才方便分析:

NEC 协议通过脉冲串之间的时间间隔来实现信号的调制(英文简写PPM)。逻辑“0”是由0.56ms38KHZ载波和0.560ms的无 载波间隔组成;逻辑“1”是由0.56ms38KHZ载波和1.68ms的无载波间隔组成;结束位是0.56ms38K载波。

下面实例是已知NEC类型遥控器所截获的波形:
遥控器的识别码是Address=0xDD20;其中一个键值是Command=0x0E

注意波形先是发低位地址再发高位地址。所以0000,0100,1011,1011反转过来就是1101,1101,0010,000十六进制的DD20
键值波形如下:

也是要将0111,0000反转成0000,1110得到十六进制的0E;另外注意8位的键值代码是取反后再发一次的,如图0111,0000 取反后为1000,1111
最后一位是一个逻辑“1”

RC5编码相对简单一些:
下面的遥控器地址是1A,键值是0D的波形

同样由于取自红外接收头的波形需要反相一下波形以便于分析:

反相后的波形:

根据编码规则:

得到一组数字:11011010001101
根据编码定义

第一位是起始位S 通常是逻辑1
第二位是场位F通常为逻辑1,在RC5扩展模式下它将最后6位命令代码扩充到7位代码(高位MSB),这样可以从64个键值扩充到128个键值。
第三位是控制位C 它在每按下了一个键后翻转,这样就可以区分一个键到底是一直按着没松手还是松手后重复按。
如图所示是同一按键重复按两次所得波形,只有第三位是相反的逻辑,其它的位逻辑都一样。

其后是五个系统地址位:1101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