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XX使用定时器做延时程序_12MHz

楼主(2015-02-18):
Delay.c文件:
#include "LPC11XX.h"
#include "gpio.h"
#include "timer16.h"
#include "Delay.h"

/*系统时钟配置为12MHz,因此提供给定时器的时钟为12Mhz,因此得出以下分频值和匹配值*/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DelayTimes)             /* setup timer #1 for delay */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8);     /* 开启定时器Timer16_1时钟--时钟配置中开启该时钟 */
  LPC_TMR16B1->TCR = 0x02;                               /* reset timer */
  LPC_TMR16B1->PR  = 12;                                   /* set prescaler to zero 根据AHB时钟确定分频值 */
  LPC_TMR16B1->MR0 = DelayTimes;             /* 所需的延时时间 */
  LPC_TMR16B1->IR  = 0xff;                               /* reset all interrrupts 复位所有的中断 */
  LPC_TMR16B1->MCR = 0x04;                               /* stop timer on match --达到匹配停止 */
  LPC_TMR16B1->TCR = 0x01;                               /* start timer 启动定时器 */

        while (LPC_TMR16B1->TCR & 0x01);           /* 等待直到时间到 */
        LPC_TMR16B1->TCR = 0x00;                               /* Close timer --关闭定时器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DelayTimes)       /* setup timer #1 for delay */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8);     /* 开启定时器Timer16_1时钟 */
  LPC_TMR16B1->TCR = 0x02;                               /* reset timer */
  LPC_TMR16B1->PR  = 12000;                               /* set prescaler to zero */
  LPC_TMR16B1->MR0 = DelayTimes;
  LPC_TMR16B1->IR  = 0xff;                               /* reset all interrrupts */
  LPC_TMR16B1->MCR = 0x04;                               /* stop timer on match */
  LPC_TMR16B1->TCR = 0x01;                               /* start timer */

        while (LPC_TMR16B1->TCR & 0x01);           /* 等待直到时间到 */
        LPC_TMR16B1->TCR = 0x00;                               /* Close timer */
}

void Delay_Sec(unsigned int DelayTimes)      /* setup timer #1 for delay */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8);     /* 开启定时器Timer16_1时钟 */
  LPC_TMR16B1->TCR = 0x02;                               /* reset timer */
  LPC_TMR16B1->PR  = 60000;                               /* set prescaler to zero */
  LPC_TMR16B1->MR0 = 200*DelayTimes;
  LPC_TMR16B1->IR  = 0xff;                               /* reset all interrrupts */
  LPC_TMR16B1->MCR = 0x04;                               /* stop timer on match */
  LPC_TMR16B1->TCR = 0x01;                               /* start timer */

        while (LPC_TMR16B1->TCR & 0x01);           /* 等待直到时间到 */
        LPC_TMR16B1->TCR = 0x00;                               /* Close timer */
}

Delay.h文件: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DelayTimes);            /*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DelayTimes);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Sec(unsigned int DelayTimes);          /*秒延时函数*/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