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容标称值

楼主(2015-02-18):
现在较为通用的容值代码表示方法为三位代码“XXY”表示法,前两位数字表示乘系数,后一位表示乘指数,单位为pF。其中一般前两位的取值范围为上述E6和E12系列,后一位数字表示乘指数10 n。当Y= 9时,对应前述n = -1;当Y= 8时,对应前述n = -2;当Y= 0,1,2,3,4,5,6,7时,Y就等于n。
示例如下:
0.5pF容值代码表示为508; 68pF容值代码表示为680;
1 pF容值代码表示为109; 120pF容值代码表示为121;
4.7pF容值代码表示为479;
2200pF容值代码表示为222;10pF容值代码表示为100;
100000pF容值代码表示为104(0.1μF);
47μF容值代码表示为476; 330μF容值代码表示为337
//--------------------------------------------------
【单位pF】
39 P   43 P   47 P   51 P   56 P   62 P   68 P   75 P   82 P   91 P
100 P   120 P   150 P
180 P   200 P   220 P   240 P   270 P   300 P   330 P   360 P   390 P
470 P   560 P   620 P
680 P   750 P
【单位nF】
1.0     1.2 1.5 1.8 2.2 2.7 3.3 3.9 4.7 5.6 10 15 18 22 27 33
39 56 68 82
【单位uF】
0.1     0.15 0.22 0.33 0.47 1.0 (1.5) 2.2
电容器标称电容值
E24---E12---E6----E24---E12---E6
1.0----1.0----1.0----3.3----3.3----3.3
1.1------------------3.6--------------
1.2----1.2-----------3.9----3.9-------
1.3------------------4.3--------------
1.5----1.5----1.5----4.7----4.7----4.7
1.6------------------5.1--------------
1.8----1.8-----------5.6----5.6-------
2.0------------------6.2--------------
2.2----2.2----2.2----6.8----6.8----6.8
2.4------------------7.5--------------
2.7----2.7-----------8.2----8.2-------
3.0------------------9.1--------------

注:用表中数值再乘以10n来表示电容器标称电容量,n为正或负整数.
主要参数的意义:标称容量以及允许偏差:目前我国采用的固定式标称容量系列是:E24,E12,E6系列.他们分别使用的允许
偏差是+-5% +-10% +-20%.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1210 1/3W
1812 1/2W
2010 3/4W
2512 1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010=5.0x2.5
2225=5.6x6.5
2512=6.5x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