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控制流水灯最简程序

楼主(2015-02-19):
#include"stm32f10x_lib.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void Delay(vu32 nCount);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PB的5678接LED234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NVIC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while(1)
{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Channel;   //EXTI4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启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通道EXTI 5-9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启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初始化结构定义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4);              //PA4567作为EXTI中断源输入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nCount!=0;nCount--);
}
中断服务程序如下:
库里面要填写的程序如下(也就是中断服务函数)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清中断
EXTI_ClearFlag( EXTI_Line5);     //清中断标志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lay(2000000);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点亮LED3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6) == 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6);
EXTI_ClearFlag( EXTI_Line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lay(2000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7) == 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EXTI_ClearFlag( EXTI_Line7);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2000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 == 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EXTI_ClearFlag( EXTI_Line4);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Delay(2000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