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中断控制LED流水灯程序

楼主(2015-02-19):
#include"stm32f10x_lib.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初始化外围设备指针]*/
#endif
NVIC_Configuration();//初始化中断嵌套
RCC_Configuration(); //初始化时钟与复位
TIM2_Configuration();//初始化定时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PB的5678接LED234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TIM_SetCounter( TIM2, 0x0010);
TIM_SetAutoreload(TIM2, 0x0010);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更新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TIM2等待中断更新中断标志位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预装载寄存器的内容被立即传送到影子寄存器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TIM2的更新
        TIM_Cmd(TIM2, ENABLE);
while(1)
{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配置优先级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设置TIM2通道输入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配置优先级组]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Enable the TIM2 gloabal Interrupt [允许TIM2全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定的最大计数值7199,最大计数值是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999;     //分频9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向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TIM2 enable counter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在开启时钟里一定要打开TIM2的时钟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nCount!=0;nCount--);
}

TIM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400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lay(400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lay(400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Delay(400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
}

网友A(2020-04-13):
有protues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