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米音乐-免虾币获取

楼主(2015-02-19):
        越到重要关头的时候,就越没事找事,总是“想做的事”优先级高于正经事,唉,没救了~

        早些时候,我就在用LongkeyMusic,很方便,可以下载虾米的精选集,不过很久都不更新,下的精选集也常常是无效的,所以改用了 虾米音乐河蟹姬,地址解析是不错,UI做得也很二次元,就不知道写这程序的人是怎么想的?一个好好的程序,下载的歌曲都是以ID号命名,批量下了一大推,没听过的都不知道叫啥!

        跟上次的思路一样,想从外部改进这个程序,控制程序句柄,不过很遗憾,用Spy++查看这个程序,风格也是子窗口嵌入主窗口里的,找不出我要的句柄。没办法了。
        在网上搜搜还有没有更好的虾米音乐获取办法,找到一篇日志  虾米音乐文件绝对地址解析  ,按上面试了试,虽有点不一样,不过确实是可以获取出虾米音乐真实下载地址的,所以就想自己也写个程序玩玩。
//*********************************************************************************************//
方法也是参考自:虾米音乐文件绝对地址解析    http://kanoha.org/2011/08/30/xiami-absolute-address/
简单原理如下:
以  http://www.xiami.com/song/3632733?spm=a1z1s.6659513.0.0.zzUExi  为例
1、把song替换成widget/xml-single/sid ,在网页上打开替换后的地址,得到一个XML文件;有兴趣的,可以试试对 专辑 album类的捕捉,XML我不会。。。反正是按图索骥了
2、可以得到下图,有很多信息,最后一个框就是下载地址的密文了。

密文如下:
9hFlc%2521%e213f45lt%eo2FE713y672e3Elt2.mF3532F%938e2-pFx%72%3_a314373%%mi2762_luD184c2535aF4%F1.t4%3%-%EA.m44537mhe5b515-%fi43E68p_3E5E3En2i.3%%363k73eb9%u
3、按上面日志说的,第一个字符是9,可以看成是凯撒方阵的列数,按凯撒方阵来排列,由于字符串中包含有音乐文件的下载地址,很特殊,所以简单一点,一般找出http这几个字母也就得出了凯撒方阵

hFlc%2521%e213f45l
t%eo2FE713y672e3El
t2.mF3532F%938e2-
pFx%72%3_a314373%
%mi2762_luD184c25
35aF4%F1.t4%3%-%E
A.m44537mhe5b515-
%fi43E68p_3E5E3En
2i.3%%363k73eb9%u
4、竖着读,得到
http%3A%2F%2Fm5.file.xiami.com%2F443%2F77443%2F326%5E%5E5%2F3632733_1786112_l.mp3%3Fauth_key%3D4e3726911%5E3173483b5e32834%5Ebfee7c-13943232%5E%5E-%5E-null
5、有木有感觉了?经过在线网页的URL解码,得到
http://m5.file.xiami.com/443/77443/326^^5/3632733_1786112_l.mp3?auth_key=4e3726911^3173483b5e32834^bfee7c-13943232^^-^-null
6、替换^为0,即为真实下载地址了
?auth_key=4e372691103173483b5e328340bfee7c-1394323200-0-null
其中 3632733_1786112_l.mp3 即为默认文件名

//*********************************************************************************************//
//*********************************************************************************************//
有了上面的方法,那就差一个具体的实施了,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用网页脚本语言,Java,HTML,css,Python.......
我不会,就用delphi了

界面布局:                                                                                   显示效果:

感觉UI做得越来越好了。

//*********************************************************************************************//
//*********************************************************************************************//
下面是部分关键代码:

//************************   点击解析并保存按钮   *****************************************//

procedure TForm1.resolveBtnClick(Sender: TObject); //解析地址
var
  temp:String;
  strRow:word;
begin
  temp:=downloadAddr.Text;
  if temp = '' then   //判断是否是空地址
  begin
    ShowMessage('搜索地址无效!');
    Exit;
  end;
  temp:=StringReplace(temp,'song','widget/xml-single/sid',[rfReplaceAll]); //XML 解析
  temp:=GetWebPage(temp); //获取URL源代码
  Delete(temp,1,Pos('<song_name>',temp)+19);
  songName:=Copy(temp,1,Pos(']',temp)-1);        //获取歌曲名字
  Delete(temp,1,Pos('<album_name>',temp)+20);
  albumName:=Copy(temp,1,Pos(']',temp)-1);       //获取歌曲所属专辑名字
  Delete(temp,1,Pos('<artist_name>',temp)+21);
  artistName:=Copy(temp,1,Pos(']',temp)-1);      //获取歌手名字
  Delete(temp,1,Pos('<location>',temp)+18);
  strRow:=word(StrToInt(LeftStr(temp,1)));       //获取凯撒矩阵的行
  downloadAddrStr:=Copy(temp,2,Pos(']',temp)-2); //获取歌曲伪地址
  //downloadAddr.Text:=downloadAddrStr; //调试用
  downloadAddrStr:=CaesarShifts(downloadAddrStr,strRow); //解析歌曲地址
  temp:=Copy(downloadAddrStr,1,Pos('mp3',downloadAddrStr)+2);
  downloadName:=RightStr(temp,Pos('/',ReverseString(temp))-1); //获取默认文件名称
  //下面保存ini,txt文件
  SaveIniFile('Download Info.ini',downloadName,artistName,SongName,AlbumName);
  //记录:ini文件名,默认下载文件名,艺术家,作曲名,专辑名
  SaveTxtFile('Download Path.txt',downloadAddrStr);
  //记录:下载地址
end;
//************************   点击粘到剪贴板按钮   *****************************************//

procedure TForm1.clipBtnClick(Sender: TObject); //复制到剪贴板
var
  path,temp,downloadAddrTemp:string;
  txtFile:Textfile;
begin
  downloadAddrTemp:='';//初始化剪贴板缓存
  clipboard.AsText:='';//清空剪贴板内容
  path:=ExtractFilePath(Application.Exename)+'Download Path.txt';
  AssignFile(txtFile,path);
  Reset(txtFile); //打开读取txt
  SetLength(temp,5);  //初始化数组长度
  while not eof(txtFile) do
    begin
      Readln(txtFile,temp);
      downloadAddrTemp:=downloadAddrTemp+temp+#13#10;
    end;
  clipboard.AsText:=downloadAddrTemp;  //下载地址复制到剪贴板
  CloseFile(txtFile);
end;
//************************   点击改名并分类按钮   *****************************************//

procedure TForm1.changNameBtnClick(Sender: TObject); //批量改名
var
  path,downloadNametemp,artistNametemp,songNametemp,albumNametemp:string;
  oldName,newName:string;
  iniFile:TIniFile;
  I,countI:Integer;
  SearchRec:TSearchRec;
  dirPath:string;
begin
  if (downloaderSaveDir.Text = '') or (musicLibraryDir.Text = '') then
    begin
      ShowMessage('请确认下载保存目录和音乐库路径是否正确!');
      Exit;
    end;
  path:=ExtractFilePath(Application.Exename)+'Download Info.ini';
  iniFile:=Tinifile.Create(path);
  countI:=iniFile.ReadInteger('已有','首歌',countI); //获取歌曲数目
  for I := 0 to (countI-1) do
    begin
      downloadNametemp:=iniFile.ReadString('默认文件名',IntToStr(I),downloadNametemp);
      if Pos(':',dlAlbumName) > 0 then
          dlAlbumName:=StringReplace(dlAlbumName,':','-',[rfReplaceAll]);//防止命名有:
      artistNametemp:=iniFile.ReadString('艺术家',IntToStr(I),artistNametemp);
      songNametemp:=iniFile.ReadString('作曲名',IntToStr(I),songNametemp);
      albumNametemp:=iniFile.ReadString('专辑名',IntToStr(I),albumNametemp);
      if FindFirst(downloaderSaveDir.Text+'\'+downloadNametemp,faAnyFile,SearchRec) =0 then
        begin     //查找相同名字文件
          repeat
            newName:=downloaderSaveDir.Text+'\'+artistNametemp+' - '+songNametemp+RightStr(downloadNametemp,4);
            RenameFile(downloaderSaveDir.Text+'\'+SearchRec.Name,newName); //文件改名
            dirPath:=musicLibraryDir.Text+'\'+artistNametemp+'\'+albumNametemp;//在F盘下QQ音乐下载目录新建分类目录文件夹
            //目录格式: 艺术家\专辑名\作曲名
            ForceDirectories(dirPath);
            //downloadAddr.Text:=dirPath; //调试用
            MoveFile(PChar(newName),PChar(dirPath+RightStr(newName,Length(newName)-5))); //移动文件到新建目录
          until(FindNext(SearchRec)<>0);
          FindClose(SearchRec);
        end;
    end;
  iniFile.Free;
end;
//************************   点击清理记录按钮   *****************************************//

procedure TForm1.deleteBtnClick(Sender: TObject);  //删除txt、ini文件
var
  path:string;
  txtFile:Textfile;
  iniFile:TIniFile;
begin
  path:=ExtractFilePath(Application.Exename)+'Download Path.txt';
  DeleteFile(path);
  path:=ExtractFilePath(Application.Exename)+'Download Info.ini';
  DeleteFile(path);
end;
//*******************    凯撒移位函数,返回明码   *************************//

function TForm1.CaesarShifts(str: string; row: word): string;  //凯撒移位,返回值为明码
var
  arr1:array of char;
  arr2:array of array of char;
  len,n:Integer;
  col,remainder,I,J:word;
begin
  len:=Length(str); //字符串长度
  SetLength(arr1,len);  //初始化数组长度
  for I := 0 to (len-1) do    //字符串转数组
    arr1[I]:=str[I+1];
  DivMod(len,row,col,remainder);
  if remainder <> 0 then //有余数,即没填满矩阵
    begin
      col:=col+1;
      remainder:=word(col*row-len); //多出remainder个
    end;
  SetLength(arr2,row,col);
  n:=0;
  for I := 0 to (row-1) do
    for J := 0 to (col-1) do
      begin
        if (I >= (row-remainder)) and (J >= (col-1)) then
          begin
            arr2[I,J]:=' ';
          end
        else
          begin
            arr2[I,J]:=arr1[n]; //矩阵赋值
            inc(n);
          end;
      end;
  n:=0;
  for J := 0 to (col-1) do
    for I := 0 to (row-1) do
      begin
        if n<len then
          Result:=Result+arr2[I,J]; //数组转字符串
        inc(n);
      end;
  Result:=URLDecode(Result);
  Result:=StringReplace(Result,'^','0',[rfReplaceAll]); //替换^为0
end;

//********    监视剪贴板,方便搜索地址栏完成自动粘贴,一条一条的复制粘贴很麻烦的   ************//
procedure TForm1.WMDrawClipBoard(var AMessage: TMessage);  //监视剪贴板
begin
  SendMessage(NextClipHwnd,AMessage.Msg,AMessage.WParam,AMessage.LParam);
  //将WM_DRAWCLIPBOARD消息传递到下一个观察链中的窗口
  if Clipboard.HasFormat(CF_TEXT) or Clipboard.HasFormat(CF_OEMTEXT) or Clipboard.HasFormat(CF_UNICODETEXT) then
    begin
      if Pos('www.xiami.com/song',Clipboard.AsText) > 0 then //过滤不是虾米音乐的内容
        begin
          if Clipboard.AsText = clipTemp then
            ShowMessage('链接已复制粘贴!');
          downloadAddr.Text:=Clipboard.AsText;
          clipTemp:=Clipboard.AsText;
        end;
    end;
end;
//********************************************************************************//
//********************************************************************************//
运行效果:
由于迅雷有监视剪贴板的功能,所以很方便,点了下“粘到剪贴板”,新建任务窗口就呼出来了

Download Info.ini  歌曲信息查看,可以看出 中文,英文,日文均显示正常,韩文显示成问号了,是保存编码问题,要用Unicode去写入,没试成功,也不会写到ini文件,写到txt文件中又感觉不好看,算了,这Bug

Download Path.txt  真实下载地址查看

下载成功!

改名到分类目录就不贴了

楼主:
       闲着无聊,这次把上个程序更新下。
       按原先的思路,只可以一首一首的解析虾米音乐,这太慢了。用写好的GetWebPage函数查了下专辑的地址,发现里面就有专辑所包含的歌曲地址, 所以只要将原来解析歌曲地址的代码封装成一个函数ResolveSong ,再依次调用就可以完成专辑地址的解析。程序界面基本跟上次一样,只是加了进度条,便于查看完成的进度。

//**********************************************************// 下面是解析专辑的代码:
//**********************************************************//
procedure TForm1.ResolveAlbum(albumUrl: string); //功能:解析专辑,保存信息
var
  temp,songID:string;
  i:Integer;
begin
  temp:=GetWebPage(albumUrl); //获取URL源代码
  while temp <> '' do
    begin
      i:=Pos('song_name',temp);  //查找关键字 song_name
      if i > 0 then
        begin
          Delete(temp,1,i); //删除前面比较过的字符串
          songID:=Copy(temp,20,Pos('" title',temp)-20); //获取专辑中歌曲ID
          ResolveSong('http://www.xiami.com'+songID);  //获取专辑中该歌曲,并保存
        end
      else
        break;
    end;
end;

网友A(2016-01-19):
下载的是什么音质的?3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