寝室电量提示系统(2)—下位机的设计

楼主(2015-02-19):
本制作程序的上位机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31601-1.html
      耗了我1个半月的时间,终于算是结束了。废话不说,直接步入正题。
       下位机的设计是以ATmega16为核心,采用时钟芯片DS1302,RS-232串行通信接口,MAX232电平转换芯片(因为在Proteus中串行接口电平已经转换了,所以并没有加入仿真中)。
/*****************************************************
【Proteus仿真效果】

/*****************************************************
【CVAVR下的源程序】

#include <mega16.h>

#asm

    .equ __ds1302_port=0x15

    .equ __ds1302_io=7

    .equ __ds1302_sclk=6

    .equ __ds1302_rst=5

#endasm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0;

uchar dis_buff[14],time[7];

uchar roomno[50][5];

int time100ms;

uchar time_counter100ms,time_counter1s;

uchar i,j,choice,room,roomnum,move,moveh,countnum,receivenum,sendnum;

bit time100ms_ok,time1s_ok,dot0,k,key;

//RSDA PORTC.1

//CLK PORTC.0

//RCK PORTC.2

//138使能E  PORTC.4

flash uchar signature[][32]={   // "以下房间电量不足",点阵16x16,长度32字节};

flash uchar number[][16]={     // "0 1 2 3 4 5 6 7 8 9 ",点阵8x16,长度16字节 };

flash uchar dot[][16]={            // ":"点阵8x16,长度16字节};

flash uchar datachars[][16]={ // "今天是年月日",点阵8x16,长度16字节};

#ifndef RXB8

#define RXB8 1

#endif

#ifndef TXB8

#define TXB8 0

#endif

#ifndef UPE

#define UPE 2

#endif

#ifndef DOR

#define DOR 3

#endif

#ifndef FE

#define FE 4

#endif

#ifndef UDRE

#define UDRE 5

#endif

#ifndef RXC

#define RXC 7

#endif

#define FRAMING_ERROR (1<<FE)

#define PARITY_ERROR (1<<UPE)

#define DATA_OVERRUN (1<<DOR)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UDRE)

#define RX_COMPLETE (1<<RXC)

void sendbyteR(uchar temp) //发送数据

{

    uchar c;

    for(c=0;c<8;c++)

    {

        PORTC.1=(temp)&(0x01);

        temp=temp>>1;

        PORTC.0=0x01; //上升沿

        PORTC.0=0;

    }

}

void time_to_disbuffer()    // 日期、时钟、天数送显示缓冲区函数

{

    unsigned char i,j0=0;

    for (i=0;i<=6;i++)

    {

        dis_buff[j0++] = time[i]%10;

        dis_buff[j0++] = time[i]/10;

    }

}

uchar s,chartemp[10];

flash unsigned char *disword[36];

void disdata()         //字幕缓冲函数

{

    uchar i;

    for(i=0;i<=7;i++) disword[i]=&number[1][0];

    for(i=8;i<=13;i++) disword[i]=&datachars[i-8][0];

    for(i=14;i<=17;i++) disword[i]=&number[2*dis_buff[27-i]][0];

    disword[18]=&datachars[6][0];

    disword[19]=&datachars[7][0];

    disword[20]=&number[2*dis_buff[9]][0];

    disword[21]=&number[2*dis_buff[8]][0];

    disword[22]=&datachars[8][0];

    disword[23]=&datachars[9][0];

    disword[24]=&number[2*dis_buff[7]][0];

    disword[25]=&number[2*dis_buff[6]][0];

    disword[26]=&datachars[10][0];

    disword[27]=&datachars[11][0];

    disword[28]=&number[1][0];

    disword[29]=&number[2*dis_buff[5]][0];

    disword[30]=&number[2*dis_buff[4]][0];

    disword[31]=&dot[0][0];

    disword[32]=&number[2*dis_buff[3]][0];

    disword[33]=&number[2*dis_buff[2]][0];

    disword[34]=&number[1][0];

    disword[35]=&number[1][0];

}

void move_left()          //字幕左移函数

{

uchar i;

        for(i=0;i<=9;i++)

   chartemp[i] = *(disword[i+s]+j);

for(i=0;i<=8;i++)

   chartemp[i]=(chartemp[i]<<moveh)|(chartemp[i+1]>>(8-moveh));

}

void todispcase3()

{

    choice=3;

    if(time100ms_ok)

    {

        time100ms_ok=0;

        if(++moveh>=8)

        {

            moveh=0;

            if(++s>=27) s=0;

        }

    }

    if(time1s_ok)

    {

        time1s_ok=0;

        rtc_get_date(&time[3],&time[4],&time[5]);

        rtc_get_time(&time[2],&time[1],&time[0]);

        time_to_disbuffer();

        disdata();

    }

}

void display(uchar diff)  //扫描显示函数

{

    PORTC.4=0;

    switch(diff)

    {

        case 0:        //显示时间(小时,分)

        {

            sendbyteR(number[1][j]);

            sendbyteR(number[1][j]);

            sendbyteR(number[dis_buff[2]*2][j]);

            sendbyteR(number[dis_buff[3]*2][j]);

            if(dot0) sendbyteR(dot[0][j]);

            else sendbyteR(number[1][j]);

            sendbyteR(number[dis_buff[4]*2][j]);

            sendbyteR(number[dis_buff[5]*2][j]);

            sendbyteR(number[1][j]);

            break;

        }

        case 1:       //显示缺电提示字幕

        {

            sendbyteR(signature[3+4*k][j*2+1]);

            sendbyteR(signature[3+4*k][j*2]);

            sendbyteR(signature[2+4*k][j*2+1]);

            sendbyteR(signature[2+4*k][j*2]);

            sendbyteR(signature[1+4*k][j*2+1]);

            sendbyteR(signature[1+4*k][j*2]);

            sendbyteR(signature[0+4*k][j*2+1]);

            sendbyteR(signature[0+4*k][j*2]);

            break;

        }

        case 2:       //显示缺电寝室号

        {

            sendbyteR(number[1][j]);

            sendbyteR(number[(roomno[room][4])*2][j+move]);

            sendbyteR(number[(roomno[room][3])*2][j+move]);

            sendbyteR(number[(roomno[room][2])*2][j+move]);

            sendbyteR(number[(roomno[room][1])*2][j+move]);

            sendbyteR(number[(roomno[room][0])*2][j+move]);

            sendbyteR(number[1][j]);

            sendbyteR(number[1][j]);

            break;

        }

        case 3:      //左移显示时间(年,月,日,小时,分)

        {

            move_left();

            sendbyteR(chartemp[7]);

            sendbyteR(chartemp[6]);

            sendbyteR(chartemp[5]);

            sendbyteR(chartemp[4]);

            sendbyteR(chartemp[3]);

            sendbyteR(chartemp[2]);

            sendbyteR(chartemp[1]);

            sendbyteR(chartemp[0]);

            break;

        }

    }

    PORTA=j;

    PORTC.2=1;

    PORTC.2=0;

    PORTC.4=1;

    if(++j>=16) j=0;

}

// USART Receiver buffer

#define RX_BUFFER_SIZE 11

#define UART_BEGIN_STX 0xBB

#define UART_END_STX   0xEE

char rx_buffer[RX_BUFFER_SIZE];

#if RX_BUFFER_SIZE <= 256

unsigned char rx_wr_index,rx_rd_index,rx_counter;

#else

unsigned int rx_wr_index,rx_rd_index,rx_counter;

#endif

// This flag is set on USART Receiver buffer overflow

bit rx_buffer_overflow;

// USART Receiv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A;

    data=UDR;

    if(!rx_buffer_overflow)

    {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rx_wr_index]=data;

            rx_wr_index++;

            switch(rx_wr_index)

            {

                case 1:     // 检验起始字符

                    if (data != UART_BEGIN_STX)

                        rx_wr_index = 0;

                    break;

                case 10:

                    if (data !=(rx_buffer[1]^rx_buffer[4]))

                        rx_wr_index = 0;

                    break;

                case 11:

                    rx_wr_index=0;

                    if (data == UART_END_STX) rx_buffer_overflow=1;

                    break;

            }

        }

    }

}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Get a character from the USART Receiv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GETCHAR_

#pragma used+

char getchar(void)

{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0);

data=rx_buffer[rx_rd_index++];

#if RX_BUFFER_SIZE != 256

if (rx_rd_index == RX_BUFFER_SIZE) rx_rd_index=0;

#endif

#asm("cli")

--rx_counter;

#asm("sei")

return data;

}

#pragma used-

#endif

// USART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TX_BUFFER_SIZE 11

char tx_buffer[TX_BUFFER_SIZE];

#if TX_BUFFER_SIZE <= 256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tx_rd_index,tx_counter;

#else

unsigned int tx_wr_index,tx_rd_index,tx_counter;

#endif

// USART Transmitt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TXC] void usart_tx_isr(void)

{

    if (tx_counter)

    {

        --tx_counter;

        UDR=tx_buffer[tx_rd_index++];

        #if TX_BUFFER_SIZE != 256

        if (tx_rd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rd_index=0;

        #endif

    }

}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PUTCHAR_

#pragma used+

void putchar(char c)

{

    while (tx_counter == TX_BUFFER_SIZE);

    #asm("cli")

    if (tx_counter || ((UCSRA & DATA_REGISTER_EMPTY)==0))

    {

        tx_buffer[tx_wr_index++]=c;

        #if TX_BUFFER_SIZE != 256

        if (tx_wr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wr_index=0;

        #endif

        ++tx_counter;

    }

    else

        UDR=c;

    #asm("sei")

}

#pragma used-

#endif

// Standard Input/Output functions

#include <stdio.h>

// Timer 0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 Place your code here

    display(choice);            //定时2ms,2ms显示扫描一次

    if(++time_counter100ms>=50)

    {

        time_counter100ms=0;    //定时100ms

        time100ms_ok=1;

        time100ms++;

        if(++time_counter1s>=10)

        {

            time_counter1s=0;

            time1s_ok=1;    //定时1s

            dot0=~dot0;     //秒闪烁

        }

    }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PORTA=0x00;

DDRA=0x0F;

PORTC=0x00;

DDRC=0xF7;

PORTD=0x00;

DDRD=0x02;

// Mode: CTC top=OCR0

TCCR0=0x0B;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TCNT0=0x00;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OCR0=0x7C;   // Clock value: 62.500 kHz

// USART initialization

UCSRA=0x00;

UCSRB=0xD8;    // Communication Parameters: 8 Data, 1 Stop, No Parity

UCSRC=0x86;     // USART Receiver: On,USART Transmitter: On

UBRRH=0x00;    // USART Mode: Asynchronous

UBRRL=0x19;    // USART Baud Rate: 9600

countnum=0;

roomnum=0;   //roomnum为要显示寝室的个数

room=0;

move=0;

rtc_init(1,2,3);   // 初始化DS1302

//rtc_get_time(&time[2],&time[1],&time[0]);

time[6]=20;time[5]=12;time[4]=11;time[3]=12;

time[2]=0;time[1]=0;time[0]=0;

time_to_disbuffer();

disdata();

choice=0;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if (rx_buffer_overflow)

        {                       // 有刚接收到数据包需要处理

        receive:

            PORTC.4=0;

            switch(rx_buffer[1])

            {

                case 0xA2:

                    for(i=2;i<=8;i++)

                        time[8-i]=rx_buffer[i];

                    countnum=1;

                    break;

                case 0xA8:

                    for(i=2;i<=6;i++)

                        roomno[roomnum][i-2]=rx_buffer[i];

                    roomnum++;

                    break;

                case 0xAF:

                    receivenum=rx_buffer[2];

                    TIMSK=0x00;

                    time100ms=0;

                    choice=0;

                    room=0;

                    move=0;

                    countnum=0;

                    roomnum=0;

                    s=0;

                    moveh=0;

                    time100ms=0;

                    break;

                default:

                    sendnum=0x01;

                    break;

            }

            rx_buffer_overflow = 0;          // 允许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

        if(((countnum+roomnum)==receivenum)&(receivenum>0))

        {

            sendnum=0x00;

            putchar(UART_BEGIN_STX);

            putchar('AA');

            putchar(sendnum);

            for(c0=0;c0<=5;c0++) putchar('00');

            putchar('AA');

            putchar(UART_END_STX);

            TIMSK=0x02;

        }

        if(roomnum>0) key=1;

        else key=0;

        rtc_set_date(time[3],time[4],time[5]);

        rtc_set_time(time[2],time[1],time[0]);

        time_to_disbuffer();

        //显示模块处理

        //while((countnum+roomnum)==receivenum)

        while(((countnum+roomnum)==receivenum)&(receivenum>0))

        {

            if(rx_buffer_overflow) goto receive; //判断是否更新显示信息

            if(key)           //显示缺电提示判断

            {

                if(time100ms<=210)

                {

                    todispcase3();

                }

                else if(time100ms<=280)

                {

                    choice=0;

                    if(time1s_ok)

                    {

                        time1s_ok=0;

                        rtc_get_time(&time[2],&time[1],&time[0]);

                        time_to_disbuffer();

                    }

                }            //显示现在时间

                else if(time100ms<=290)

                {

                    k=0;

                    choice=1;

                }           //显示“以下房间”

                else if(time100ms<=300)

                {

                    k=1;

                    choice=1;

                }          //显示“电量不足”

                else

                {

                    choice=2;

                    if(time100ms_ok)

                    {

                        time100ms_ok=0;

                        if(++move>=16)

                        {

                            move=0;

                            if(++room>=roomnum)

                            {

                                room=0;

                                s=0;

                                moveh=0;

                                time100ms=0;

                                time100ms_ok=0;

                            }

                        }

                    }    //显示“缺电寝室”,1.6s换一个寝室号

                }

            }

            else

            {

                if(time100ms<=210)    //只显示现在时间

                {

                    todispcase3();

                }

                else if(time100ms<=3810)

                {

                    choice=0;

                    if(time1s_ok)

                    {

                        time1s_ok=0;

                        rtc_get_time(&time[2],&time[1],&time[0]);

                        time_to_disbuffer();

                    }

                }

                else

                {

                    s=0;

                    moveh=0;

                    time100ms=0;

                    time100ms_ok=0;

                }

            }

        }

      }
}

/*****************************************************
最后效果怎么说呢,感觉在Proteus仿真中的时间会慢一点,1s并不是所谓的1s,在显示模式的切换下也有一定的BUG。很想入手个二手的点阵屏,看看真实的效果怎样,进一步修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