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7.5步距角42 二相四线步进电机 需要精确103.884ms一步

楼主(2015-02-19):
如题,需要修改一个单片机程序,具体要求如下
步进电机: 7.5步距角42 二相四线步进电机 需要精确103.884ms一步

定义的四个按键 除了启动/停止, 换向,剩下的加速减速,分1X- 2X -4X -8X -16X
-32X- 64X 几个档的速度,基础速度1X就是 103.884ms一步,
原程序如下

求大神帮忙改下感激不尽

/*----------------------------------------------------
名称:两相步进电机控制程序
单片机:stc12c2052
晶振:12M
按键:四个按键分别接P3的0,1,2,3端口
输出:P1的0,1,2,3端口,4拍方式运转
内容:用四个按键控制步进电机启停,正反转和速度加减
注意:当碰到电机振动而不转动时,可把中断时间调长些或
改变速度调节变量的初始值降低速度
------------------------------------------------------*/
#include<reg52.h>//头文件
#define KeyPort P3//定义P3为键盘端口
sbit A1=P1^0;//定义A线圈正端口
sbit A2=P1^1;//定义A线圈负端口
sbit B1=P1^2;//定义B线圈正端口
sbit B2=P1^3;//定义B线圈负端口
#define Coil_A1 {A1=0;A2=1;B1=1;B2=1;} //A线圈通正向电压
#define Coil_B1 {A1=1;A2=1;B1=0;B2=1;}//B线圈通正向电压
#define Coil_A2 {A1=1;A2=0;B1=1;B2=1;} //A线圈通反向电压
#define Coil_B2 {A1=1;A2=1;B1=1;B2=0;}//B线圈通反向电压
#define Coil_OFF {A1=1;A2=1;B1=1;B2=1;} //全部断电
unsigned char Speed=1;//速度调节变量
unsigned int b=5000;//中断初值变量
bit Flag1;//启停标志位
bit Flag2;//正反转标志位
void DelayMs (unsigned int a)//大致1ms延时
{
unsigned int i;//无符号整型局部变量
while(a--!=0)
{
for(i=0;i<600;i++);
}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value;//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if(KeyPort!=0xff)//判断P3口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Ms(10);//按键去抖
if(KeyPort!=0xff)//再次判断
{
Keyvalue=KeyPort;//赋值
while(KeyPort!=0xff);//等待按键松开
switch(Keyvalue)//读取按键,提取返回值
{
case 0xfe:return 1;break;//第一个键按下,返回1
case 0xfd:return 2;break;//第二个键按下,返回2
case 0xfb:return 3;break;//第三个键按下,返回3
case 0xf7:return 4;break;//第四个键按下,返回4
default:return 0;break;//条件不符合,返回0
}
}
}
return 0;//没按键按下返回0
}
void Init_Timer0(void)//初始化定时器0
{
TMOD=0x01;//定时器0,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65536-b)/256;//给定初值
TL0=(65536-b)%256;
EA=1;//打开总中断
ET0=1;//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1;//开定时器
}
void main()//主函数
{
unsigned int num;//无符号整型变量
Init_Timer0();//初始化定时器0
Coil_OFF//全部断电
while(1)//大循环
{
num=KeyScan();//循环调用按键扫描
if(num==1)//启停按键
Flag1=!Flag1;//取反
elseif(num==2)//正反转按键
Flag2=!Flag2;//取反
else if(num==3)//减速按键
{
if(Speed<10)//判断速度调节变量的值
{
Speed++;//变量自加1,数值越大速度越慢
b+=100;//每次速度等级加1中断时间加,一是为了低速调节时速度等级更明显,
}//二是增加了速度调节范围
}
else if(num==4)//加速按键
{
if(Speed>1)//判断速度调节变量的值
{
Speed--;//变量自减1
b-=100;//每次速度等级减1中断时间减
}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s,i;//静态局部变量
TH0=(65536-b)/256;//重新赋值
TL0=(65536-b)%256;
if(Flag1==0)//停转标志
Coil_OFF//全部断电
else if(Flag1==1)//启动标志
{
if(times>Speed)//防止调节加速按键时Speed<times
times=0;//中断次数置0,重计中断次数
else if(times==Speed)//中断次数与速度变量相等
{
times=0;//中断次数置0,重计中断次数
if(Flag2==1)//正转标志
{
switch(i)
{
case 0:Coil_A1;i++;break;//通电次序:+A,+B,-A,-B
case 1:Coil_B1;i++;break;
case 2:Coil_A2;i++;break;
case 3:Coil_B2;i=0;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Flag2==0)//反转
{
switch(i)
{
case 0:Coil_B1;i=3;break;
case 1:Coil_A2;i--;break;
case 2:Coil_B2;i--;break;
case 3:Coil_A1;i--;break;
default:break;
}
}
}
else times++;//每次中断加1
}
}

网友A(2016-10-03):
同求,大神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