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十多天51单片机,会写时钟程序了,走的不准怎么调啊,

楼主(2015-02-20):
程序写了大半天啊,终于搞定了,虽然在 大侠们看来, 实在是小儿科。,但是对于我一个业余爱好者,程序的设计没参照任何人的结构,就能写出来 对于0基础学员来说还是很兴奋的哈,请求 共同爱好单片机的朋友给我指点指点,,

  #include<reg52.h>

#define smg P0   //数码管显示 段
sbit LSA=P2^2; //数码管位选
sbit LSB=P2^3;//数码管位选
sbit LSC=P2^4; //数码管位选
   void csh(); //初始化声明
    unsigned int a, b,c,d,e,f,js,j,o;
  #define ke P1 //键盘接口
unsigned char kee; //存放键盘 键值
    void ys(unsigned int c)  ;//延时声明
    void kep (void);   //键盘声明
    unsigned char kk;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void xsss();  //数码管显示声明
unsigned char code sz[]={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按键1 调 分的个位 按键2调分的十位,按键3调时的个位 按键4调时的十位;
unsigned char u[17];
    void main(void)

    {    csh();

  while(1){ kep(); xsss();

       if(o==10){b++;o=0;}
       if(b==6) {c++;b=0;}
       if(c==10){d++;c=0;}
       if(d==6){e++;d=0;}
       if(e==10){f++;e=0;}
       if(f==2&&e==4){o=0;b=0;c=0;d=o;e=0;f=0;}
       if(kk==1)
       {  TR0=0;
         switch(kee)
        { case(1):d++;break;
      case(2):c++;if(c==9){c=0;} break;
      case(3):e++; break;
      case(4):f++;if(f==2){f=0;}break;

      } }  kk=0;TR0=1;

       }

   }

void csh()        //初始化函数
  {   f=0;e=0;d=0;c=6;b=0;o=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zd() interrupt  1    //定时ET0的中断函数
{
    TH0=(65536-49972)/256;
    TL0=(65536-49972)%256;

      js++;    if(js==20){o++;js=0;} //如果此条 不放在中断里,有可能因为程序在执行其他程序而超过20,if语句就检测不到js=20了也就不执行此语句;无法为js置0了,js有可能持续增加,

}
  void y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b=c;b>0;b--)
            for(a=60;a>0;a--);
}

void kep(void)    //键盘函数
{
     char a=0;
      ke=0x0f;
    if(ke!=0x0f){
    ys(30);

     if(ke!=0x0f){   kk=1;
     switch(ke)
     {
       case(0x07):kee=0;break;
    case(0x0b):kee=1;break;
    case(0x0d):kee=2;break;
    case(0x0e):kee=3;break;
     }
     ke=0xf0;
       switch(ke)
     {
       case(0x70):kee=kee;break;
    case(0xb0):kee=kee+4;break;
    case(0xd0):kee=kee+8;break;
    case(0xe0):kee=kee+12;break;
     }
    while((a<50)&&(ke!=0xf0))
   {   ys(50);

    a++;
   }
         }
    }

}

void xsss() //数码管 动态显示函数
{  switch(0)
  {

   case(0):
     LSA=0;LSB=1;LSC=0; smg=sz[10]; // -
      j=10;
     while(j--);
    smg=0x00;

    LSA=1;LSB=0;LSC=1;smg =sz[10]; // -
      j=10;
     while(j--);
     smg  =0x00;
   LSA=0;LSB=0;LSC=0;smg =sz[o]; // 秒
    ys(1);

          smg=0x00;

    LSA=1;LSB=0;LSC=0; smg=sz[b]; //秒的十位
    ys(1);
           smg =0x00;

   LSA=1;LSB=1;LSC=0;smg =sz[c];//分的个位
        ys(1);
       smg =0x00;
  LSA=0;LSB=0;LSC=1; smg=sz[d]; // 分的十位
     ys(1);
   smg =0x00;
     LSA=0;LSB=1;LSC=1; smg=sz[e]; // 小时的个位
      ys(1);
   smg=0x00;

  LSA=1;LSB=1;LSC=1; smg=sz[f]; // 小时的十位
     ys(1);
    smg =0x00;

  }
      }

网友A:
电路图呢

楼主:
电路图刚才忘记了,现在上传

HC6800-ES V2.0.pdf

电路图

楼主:
恩,已经上传了,刚才忘记了

网友B:
你的晶振是多少呢?
误差了多少呢?
也可以修改下面式子里面的减数。不知道你的式子里面的“49972”是不是仿真时调的?这个数越小走时越慢。

void zd() interrupt  1    //定时ET0的中断函数
{
    TH0=(65536-49972)/256;
    TL0=(65536-49972)%256;

网友C:
好羡慕啊,我也是0开始的初学者啊,刚看了第1课,正在进行第2课啊

网友D:
楼主进步好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晶振是多少呢?
误差了多少呢?
也可以修改下面式子里面的减数。不知道你的式子里面的“49972”是不 ...

TH0=(65536-49972)/256;
    TL0=(65536-49972)%256; 里面的数 是越小越快啊, 我怎么调 都不行 走 一两个小时 不是 快 几秒 就是慢几秒,我就怕 让他运行久了 就偏离的更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羡慕啊,我也是0开始的初学者啊,刚看了第1课,正在进行第2课啊

共同进步啊,刚开始用学 边学 边写,只要用心 我感觉很快的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进步好快啊

放假 不用上班了,有时间啊,

网友E:
用  单片机精灵  算初值  要用12MMHz的才没有误差的

网友F:
好羡慕,好妒忌!

网友G:
楼主QQ多少啊 我的:2715860322  交流下啊

网友H:
用时钟芯片如DS1302 或DS3231 DS3234,1302用外部晶振,精度较差。3231晶振内置,内部温度补偿,精度比较高,但价格也高

网友I:
这个很好用!

网友J(2015-04-26):
添加一个自动校正程序

网友K:
2-3个方法能改变你这个方式的时钟精度
1、定时器改自动重装方式。
2、不使用自动重装时,计算出一个合适的装载值,保证低位能有至少4个0,比如0xe0。
3、运行一段时间(1-7天)算出误差大小,用软件定时处理误差值。

我刚学习那会儿弄的那个时钟,连续用了2年多,好像一年才快不到2分钟,就一个普通的12M晶体,忘记了是30PPM还是100PPM的,反正一热一冷的,一年四季综合起来其实误差也没多大。我用的是软件校正,好像是每3000秒减小定时器几个数(实验几天得出来的差值,我也记不清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用  单片机精灵  算初值  要用12MMHz的才没有误差的

12M误差才大吧

网友E:
为什么  我到知道用通讯 是有误差   延迟  还大   请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