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印制电路板时走线宽度一般都为多少?线宽与电流怎样关系,1A的电流用...

楼主(2015-02-21):
印制电路板时走线宽度一般都为多少?线宽与电流怎样关系,1A的电流用多宽的线!

网友A:
一般按1MM的线宽过1A电流

网友B(2015-05-08):
信号线一般大于0.4最好,电源大于信号线,地线更大

网友C:
我的电路不复杂一般都是手工宽线

网友D(2015-06-14):
可以自己设置新规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