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让无源蜂鸣器每隔5秒响一下,1分钟后长响的汇编语言

楼主(2015-02-23):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输出50%占空比的pwm,pwm输出脚接电容接压电陶瓷片,配合软件延时或定时器计时控制pwm输出应该就行了,,至于汇编语言不咋懂,不过倒是可以写c语言然后,把c编译成汇编语言的,,,

网友B:
用C不行吗

楼主:
那大神能给个c的吗?

网友C(2017-08-14):
这好象是给忙人用的数字表里边的发声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