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倒计时器程序,那个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2015-02-23):
可应用于有时间限制的的场合,要求:初始时间及定时时间可调,且动态显示剩余时间,并在最后一分钟发出警告声,时间到提醒。

网友A: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nit); void beep(); sbit BEEP=P1^5; void main() { while(1) { unit LED=0xe7; P2=LED; delay(600); P2=0xc3; delay(600); P2=0x81; delay(600); P2=0x00; delay(600); P2=0x81; delay(600); P2=0xc3; delay(600); P2=0xe7; delay(600); P2=0xff; delay(600); BEEP=0; beep(); BEEP=0; delay(200); } } void delay(unit z) { unit i,j; for(i=z;i>0;i--) for(j=100;j>0;j--); } void beep() { unit BEEP,i,j; /*for(i=20;i>0;i--) for(j=10;j>0;j--) BEEP=0;*/ for (i=0;i<100;i++)  {    BEEP=!BEEP; //BEEP取反  for (j = 0 ; j<250 ; j++) //需要产生方波  _nop_();  }   BEEP=1;  }

楼主:
有51的吗?求详细解释

网友B:
对着郭天祥的单片机教程学习啊

网友C:
涉及到三方面的内容:1.初试时间与定时时间可调整,可以采用串口写入到E2PROM内,然后在从中读取初值
                              2.动态显示,采用数码管显示,数码管动态扫描
                              3.驱动蜂鸣器程序
其实这些东西自己写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