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 can't create command input file '(null)'在keil中编译文件出错

楼主(2015-02-26):
error - can't create command input file '(null)'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编译工程出现 can't create command input file '(null)',可以尝试下面办法:  1、更新 new license id code  2、从其他地方考一个可以编译的工程来 本机编译, 可以对比原来的工程是否缺少配置文件。

网友B(2016-02-21):
晕死,可能是磁盘空间满了,我遇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