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02-27):
为什么我的开发板USB转串口驱动安装之后,笔记本设备管理器也不显示端口

网友A:
电脑认不到设备或驱动不对,建议重新拔插USB转串口设备

楼主: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就没有端口这个选项,怎么办(win7系统)?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就没有端口这个选项,怎么办(win7系统)?感谢

一般电脑系统不会出错,那问题可能出现在你的串口驱动问题,建议充安装驱动

楼主:
安装过ch430转串口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