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 解答 pcb板绘制问题

楼主(2015-02-28):
谁能帮我看看   为什么 这样制出的板字  可以用89C52单片机  引脚标号一样  但位置 不一样   谢谢了

网友A:
程序硬件是管脚对管脚的

网友B:
楼主初学AD吧,原理图的标号和管脚对应上其封装了,原理图的管脚位置是可以随换位置的。DIP封装已经规定从左到右逆时针引脚为1,2,3,,,,n;原理图是引脚可以随意换位置的,但必须管脚号对应上引脚名称。

网友C(2015-06-07):
制作软件只对应的是内部接口,外面的脚位随便换不影响内部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