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控制led灯的亮灭

楼主(2015-02-28):
怎么写程序呀?  求各位大神

网友A:
你得先说用什么单片机啊,程序倒是不少

网友B:
51单片机

网友C:
首先得知道你遥控器按键的键值。我的是09,所以我程序用的0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void beep(void);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LED= P1^4;         //LED驱动线
sbit BEEP = P1^5;         //蜂鸣器驱动线

uchar IRCOM[7];

unsigned char Y0;

main()
{
   uchar m;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I/O口初始化
    BEEP=1;
    LED=1;

    delay1(10);                 //延时

   while(1);

void IR_IN(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delay(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lcd_pos(0x4b);
     lcd_wdat(IRCOM[6]);        //第一位数显示
     lcd_pos(0x4c);
     lcd_wdat(IRCOM[5]);        //第二位数显示

         Y0=0;
         switch(IRCOM[2])
         {
           case 0x09: Y0=0x01; break;
           case 0x1D: Y0=0x02; break;
           case 0x1F: Y0=0x03; break;
           case 0x0D: Y0=0x04; break;
           case 0x19: Y0=0x05; break;
           case 0x1B: Y0=0x06; break;
           case 0x11: Y0=0x07; break;
           case 0x15: Y0=0x08; break;
           case 0x17: Y0=0x09; break;

          case 0x13: Y0=0x0a; break;
          case 0x14: Y0=0x0b; break;
          case 0x51: Y0=0x0c; break;
         }

        if(Y0&0x01)LED=0; //打开继电器
        else LED=1;       //关闭继电器

    beep();
    EX0 = 1;
}

/**********************************************************/
void beep(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网友D(2015-09-18):
为什么是用 switch(IRCOM[2])的????

网友E:
不错!我还在潜水中!

网友F:
首先,你要清楚你单片机中led灯所对应的io口,比如说led1对应p1^0;然后再通过keil软件编译程序并产生.HEX文件;最后通过烧录软件烧录进单片机即可

网友F: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sbit led6=P1^5; sbit led7=P1^6; sbit led8=P1^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main () { while(1) { led1=0; delay(500); led1=1; led2=0; delay(500); led2=1; led3=0; delay(500); led3=1; led4=0; delay(500); led4=1; led5=0; delay(500); led5=1; led6=0; delay(500); led6=1; led7=0; delay(500); led7=1; led8=0; delay(500); led8=1; delay(500); led7=0; delay(500); led7=1; led6=0; delay(500); led6=1; led5=0; delay(500); led5=1; led4=0; delay(500); led4=1; led3=0; delay(500); led3=1; led2=0; delay(500); led2=1;    led1=0; delay(500); led2=0; delay(500); led3=0; delay(500); led4=0; delay(500); led5=0; delay(500); led6=0; delay(500); led7=0; delay(500); led8=0; delay(500); led8=1; delay(500); led7=1; delay(500); led6=1; delay(500); led5=1; delay(500); led4=1; delay(500); led3=1; delay(500); led2=1; delay(500); led1=1; delay(500); led1=0; led8=0; delay(500); led2=0; led7=0;  delay(500); led3=0; led6=0; delay(500); led4=0; led5=0; delay(500); led1=1; led8=1; delay(500); led2=1; led7=1;  delay(500); led3=1; led6=1; delay(500); led4=1; led5=1; delay(500); led4=0; led5=0; delay(500); led3=0; led6=0;  delay(500); led2=0; led7=0; delay(500); led1=0; led8=0; delay(500);   led1=0; led8=0; delay(500); led2=0; led7=0;  delay(500); led3=0; led6=0; delay(500); led4=0; led5=0; delay(500); led1=1; led8=1; delay(500); led2=1; led7=1;  delay(500); led3=1; led6=1; delay(500); led4=1; led5=1; delay(500); led4=0; led5=0; delay(500); led3=0; led6=0;  delay(500); led2=0; led7=0; delay(500); led1=0; led8=0; delay(500); led1=1; led8=1;  led2=1; led7=1;   led3=1; led6=1;  led4=1; led5=1; delay(500);   } }这当中有一个延迟函数delay,就是让他闪起来。

网友F:
看了这么多大神的评论,好吧我承认我是冲着黑点来的。

网友D:
有木有大侠回复一下为什么
        if(Y0&0x01)LED=0; //打开继电器
        else LED=1;       //关闭继电器
Y0判断那里是&而不是=???,,,还有那个用来赋值的数组  switch(IRCOM[2])为什么不是用IRCOM[6]和IRCOM[5]

网友G:
我也是学习一下

网友H(2016-08-06):
谁有stm32的红外控制led或蜂鸣器的代码??

网友I:
先编译遥控器的键值,在定义LED灯的引脚,控制高低电平就行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知道你遥控器按键的键值。我的是09,所以我程序用的09
#include
#include

可以自己改动一下楼上的程序

网友K:
也学习一下,有思路但编程还不行

网友L:
红外控制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买成对的红外芯片,当然你自己编码也可以;LED灯的亮灭,就要看你接多少灯,让他怎么一个亮灭的方式了

网友M(2018-02-26):
有没有  可不可以分享一份给我

网友N:
之前用32写过类似的,分为发射部分和接收部分

网友O:
网上大把,可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