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电机

楼主(2015-02-28):
用51单片机驱动电机正反转就需要什么   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A:
直流电机只需要改变其两端电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只需要改变其两端电压就可以,

怎么弄

网友A:
你会51写程序么   控制两个IO端口输出:1,0。端口通过三极管组成的H桥就可以了

楼主:
什么是H桥

楼主:
新手不懂
  会写简单程序

网友B:
如果不会编程,用硬件电路也可以完成正反转功能。

楼主:
做H桥  用哪种三极管驱动电机…(2--6V   0.5---1A)

网友C:
H桥驱动

楼主:
这一星期在网上买了L298N电机驱动模块(http://a.m.taobao.com/i35783244998.htm?ttid=270200@taobao_android_5.2.6)  两个减速电机+轮子  万能轮  51单片机系统板(http://a.m.taobao.com/i36522460231.htm?ttid=270200@taobao_android_5.2.6)  ESP8266串口WIFI 稳定版 测试板+WIF无线模块 全IO引出 ESP-12(http://a.m.taobao.com/i43268031994.htm?ttid=270200@taobao_android_5.2.6)2272-M4 非锁四路无线遥控套件 遥控器接收板固定码焊码(C7A2)(http://a.m.taobao.com/i9599892317.htm?ttid=270200@taobao_android_5.2.6)     准备做一个智能遥控小车(手机wifi控制+遥控套件控制)  买了东西却不会写程序(本人是个新手,对着很有兴趣)  在此向各位单片机大师们请教  : 怎么写程序? 可以的话帮我写写。

网友D:
要有换向器,对于电压比较大还需要三极管放大或用继电器驱动

网友E:
对电路要求不高的话,用l9110芯片就行,电路简单,便宜,

网友F(2016-05-10):
这个如果没有直流电机驱动模块的话就是需要  改变电机两边的极性  即  将电源与电机正接之后要反向就反接
若有L298N 或L293D等其他电路就可以  直接写代码了

网友G:
L298N 驱动直流电机,你值得拥有~

网友H:
可以用四个继电器控制,自己连接好,保证1、2通电3,4断开和1、2断开,3、4通电的电流流向相反即可。 表示刚刚做个小比赛,本来用的是L298N,子程序调试起来没问题,但是联调的时候电机死活不转,临时想了这个方案。

网友I:
新人一个 表示不懂

网友J:
买板子不如先买书学习,学懂了才能操作板子。

网友J: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内有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网友J:
里面也是L298N驱动的

网友K:
H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