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地和信号地的问题

楼主(2015-03-04):
请问高手,模拟地和数字地为什么要连接在一起呢?比如5v来对单片机供电,驱动一个芯片,而芯片(比如发动机上的点火芯片)驱动12v电源工作,芯片上由数字地和模拟地,为什么最后要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别连接再用0欧姆电阻相连呢?既然怕干扰,我就不把数字地和模拟地相连呗,反正5v有个地当数字地,12v也有个地当模拟地呗。有知道的能给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甲驱动乙,只接一条线不行的,还要地线相连才行。怕干扰用星形接地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驱动乙,只接一条线不行的,还要地线相连才行。怕干扰用星形接地法。

谢谢,可使你说的星形接法,咱不懂啊。

网友B:
所有器件只要供电就会有电流回路,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接,最后汇集到一点,即星型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器件只要供电就会有电流回路,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接,最后汇集到一点,即星型接法。

那是不是给单片机供电的地和外部电路那个模拟地比如12v的电路的地最终是用一个电阻或者磁珠连接?那电流到底流到哪里了啊?模拟地还是数字地?模拟地和数字地哪个是最终的地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