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STC89C52RC P0口理解

楼主(2015-03-06):
按照手册,P0口应该是OD门电路,置1时应该是引脚悬空状态,为何可以用来驱动LED,电流还比用其他几个口更大一些:P1口引脚直接接LED正,led负直接接地。 电流是225mA,P0口:250mA。如何理解?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 io输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我用的开发板的p0最大输出是<1ma,要通过外接到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上来驱动LED 希望可以帮到你,我也才刚刚学

网友A:
如果电路构成回路的化,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下集电极的电流足以驱动一个LED灯了

网友B:
P0口属于开漏输出,所以一般P0口都接上拉电阻。置1是悬空,由上拉电阻来输出高电平,一般是10k,至于250ma指的是灌电流,

网友C:
P0口呈现的是一种高阻态,不是低电平,也不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