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程序编译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07):
;*************************************

    MOV   SP,#60H
    MOV   P3,#0F8H
    LCALL DEL_20MS
    LCALL DEL_20MS
    LCALL INI            ;进入初始化子程序

    MOV   ADDR,#80H
    MOV   DPTR,#WEL_1
    LCALL W_LINE
    MOV   ADDR,#90H
    MOV   DPTR,#WEL_2
    LCALL W_LINE
    LCALL DEL_1500MS

    MOV   ADDR,#80H
    MOV   DPTR,#WEL_3
    LCALL W_LINE
    MOV   ADDR,#90H
    MOV   DPTR,#WEL_4
    LCALL W_LINE
    LCALL DEL_1500MS

网友A:
你这程序是不完整的,所以不能汇编。比如你的那些LCALL后面的那些子程序都没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