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问题,急!!!!!!!!!

楼主:
第一请问ULN2823 的COM 口接什么,,为什么我接地(GNE)和接电源(VCC)都没有反应。。

第二我的复位这样接怎么不行

网友A(2015-03-08):
有人吗   出来回答一下好吗

网友B:
复位端按楼主的接法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则应该检查实际的硬件电路焊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A:
13622006417 你好,,先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按就的说法接了一样不行。。

ULN2823左边没有电流是怎么回事 有人会吗

网友A:
我是用仿真的。  13622006417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接上上拉是阻一样左边没有是流反应。。

网友A:
管理员在不在(admin)帮一下行不行,,帮我看看,那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