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人体红外传感器代码

楼主(2015-03-09):
求一段人体红外传感器代码,本人是小白,自己写的代码变异没问题,仿真没问题,烧进去问题很多,根本实现不了想要的功能,想在这要一段代码,简单易懂的,写一段人体红外感应模块控制一个LED亮灭的代码!谢谢了

网友A(2016-01-15):
我也正在整这个  和你一样的    想找一个程序

网友B(2018-05-24):
是HC-SR501吗 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C:
#define input p0.1/红外传感器data输入口
#define output p0.2/LED灯输出口  置1为亮
int main()
{
     while(1)
   if(input=1)
  {
    output=1;
}
  output=0;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nclude
#define input p0.1/红外传感器data输入口
#define output p0.2/LED灯输出口  置1为亮

单片机I/O作为检测不需要先拉高嘛 请教一下 最近被这个搞得焦头烂额

网友E:
需要先拉高

网友F:
那个传感器不就是一个高低电平吗,判断下高低电平就好了,传感器灵敏度要调整下

网友G(2018-07-20):
引用 网友D:
#include
#define input p0.1/红外传感器data输入口
#define output p0.2/LED灯输出口  置1为亮

你那个条件都错了

网友H:
人体那个很好写。。。他只是一个引脚输出1和0而已

网友I:
不用写程序也可以控制的,调节电位器调灵敏度和电平维持时间

网友J(2020-06-16):
引用 网友D:
#include
#define input p0.1/红外传感器data输入口
#define output p0.2/LED灯输出口  置1为亮

非常感谢你的代码

网友K:
#include<reg52.h> #define input p0.1/红外传感器data输入口 #define output p0.2/LED灯输出口  置1为亮 int main() {      while(1)    if(input=1)   {     output=1; }   output=0; }

网友L(2021-04-25):
引用 网友I:
不用写程序也可以控制的,调节电位器调灵敏度和电平维持时间

我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