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遥控PT2262/2272M4长按也不能保持高电平

楼主(2015-03-10):
我淘宝买了315M遥控(4键的)和接收板(带PT2272-M4),一共8块多钱,PT2272板4个数据口直接接单片机(STC89C52)P10-P13,没有其他配件,程序设置P10-P13高电平时,P14-P17输出低电平,P14-P17连PNP三极管连继电器,因为想用一个键控制一个继电器多开和关两个状态,程序如下:sbit a=P1^0;
sbit b=P1^1;
sbit c=P1^2;
sbit d=P1^3;
sbit j=P1^4;
sbit k=P1^5;
sbit m=P1^6;
sbit n=P1^7;
void main()
{
   while(1)
   {
         if(a==1)
             {j=~j;while(a);        }
         if(b==1)
             {k=~k;while(b);        }
         if(c==1)
             {m=~m;while(c);        }
         if(d==1)
             {n=~n;while(d);        }
        }
}

单片机刚上电,P14-P17是高电平的,P10-P13因为连接PT2262的数据口,低电平,
然后遥控距离板子一米左右,按下A键(对应单片机P10)时,P14输出低电平,到这里还没问题,说明模块能通信

但是,当我按着A键不放(我设计的是按着按键不放,就while(a);,使得继电器能保持住),对应继电器磕打磕打磕打响个不停,有时很正常,有时磕打两下,就是j取反再取反,虽说是想要的电平,但是磕打那么一下也是不符合程序的,我也找不到原因,不知道为什么,请教一下大侠们:
1.PT2272第一次解码成功(实际上是第二次,第一次丢弃了,那个咱不算它,忽略了)后VT变高,输出4个数据口状态,到这里要是遥控按键还按着,没松开,是不是该马上第二次解码?
2.在它第二次解码期间,它的VT和数据口是不是会复位一下(PT2272的4位点动芯片),只到第二次也解码成功,再拉高VT,数据口?数据手册也没说第二次解码期间,VT和数据口会保持还是会复位,我的继电器磕打磕打的是什么原因呢?
3.我按着一个键不放,再按第二键时,第二键对应继电器没反应,PT2262发射完第一遍数据后,如果第一按键一直按着不管其他键有没有按下,是不是数据都保持第一键的数据?
4.这个东西我测试了下距离,大概20米吧,穿了3堵墙,一个厚约1.5米的砖堆,木有信号问题,按键时间长,多数是磕打两下,按键按大概0.5秒时,可以正常用。我想问下,用软件代替PT2262/2272,都说抗干扰差,就十几米,那这十几米的距离,穿3堵墙还能收到信号吗

问的比较多,希望大神们帮我解答下这些细节问题,谢谢

网友A(2015-05-28):
是按键抖动引起的,要设置按键抖动处理

楼主(2015-07-20):
引用 网友A:
是按键抖动引起的,要设置按键抖动处理

谢谢啊,老长时间了,都放弃了,有时间了再去搞搞,呵呵

网友B:
你要实现的功能只有在程序里实现,只靠遥控是不行的。遥控发射一次就结束啦,你再按才会再发射,你可以买接收芯片是T4

网友C(2015-10-19):
IO口电流不够,加个驱动就好了

网友D(2015-12-27):
你那个继电器打瞌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出现那个现象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E:
我曾经也出现过继电器打磕的情况,是用的电脑供电的开发板 、电流不够。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F(2018-10-31):
你要在程序中改进自已的算法

网友G(2019-06-01):
楼主,我想向你请教一下,遥控器是315m,接收模块pt2272也需要加一个315m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