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到底要怎么学呀?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5-03-11):
  最近在学单片机这门课,可是怎么也听不懂,也看不懂!到底要怎么学呀?

网友A:
细节很枯燥。我是由于学习接口技术后对单片机感兴趣的。我大概说一下吧。单片机就像一个小控制其,你给他里面写代码,可以控制其管脚电压,从而控制电子元件。了解银行的呼叫排号系统吧,这可以用两个单片机完成,成本不超过20元。如果无聊就从大处着眼,先看他的功能,要是感兴趣了可以具体了解其内部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