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IRE12864液晶在任意位置显示任意字符或汉字的单片机源码与仿真

楼主:
    最近配合proteus仿真,搞了一个小试验程序,功能是,通过 改变主程序里的d,x,y三个变量组合可以在ampire12864液晶上的任意可显示的地方显示任意字符或汉字。通过这个小东西可以很好的理解这类液晶的显示原理,可以很直观的操作其行和列,页和列 左右屏控制。感觉挺好玩,贡上来。请大神斧正。程序使用的是字符库,如要显示汉字,请自行修改参数。

/***********************************lcd.c****************************************/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B P2
uchar d,x,y;
        sbit Reset = P0^0;   //复位
        sbit RS = P0^3;    //指令数据选择
        sbit E = P0^1;    //指令数据控制
        sbit CS1 = P0^5;   //左屏幕选择,低电平有效
        sbit CS2 = P0^4;   //右屏幕选择
        sbit RW = P0^2;    //读写控制
    uchar  *ZF;        //数据指针,ZF为首地址
const uchar code ZF_tab[] =
{
        0xF8,0xFC,0x04,0xC4,0x24,0xFC,0xF8,0x00,  // -0-
        0x07,0x0F,0x09,0x08,0x08,0x0F,0x07,0x00,

        0x00,0x10,0x18,0xFC,0xFC,0x00,0x00,0x00,  // -1-
        0x00,0x08,0x08,0x0F,0x0F,0x08,0x08,0x0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00,0x04,0x04,0xBC,0xF8,0x40,0x40,0x00,  // -}-
        0x00,0x08,0x08,0x0F,0x07,0x00,0x00,0x00,

};

void delay(uint time)        //延时
         {
           while(time --);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delay(5);
E = 1;        RS = 1;        RW = 0;
P2 = dat;
E = 0;
}
void writecmd(uchar cmd)          //写地址/命令
{
delay(5);
E = 1;        RW = 0;        RS = 0;
P2 = cmd;
E = 0;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1-开显示 0-关
{
if(onoff == 1)        writecmd(0x3f);
if(onoff == 0) writecmd(0x3e);
}
void setPM(uchar PM) //选择屏幕( 0-左屏,1-右屏,2-全屏  )
{
switch(PM)
{
   case 0 :         CS1 = 0;         CS2 = 1;   break;
   case 1 :         CS1 = 1;    CS2 = 0;   break;
   default :    CS1 = 0;    CS2 = 0;
}
}
void set_x( x)  //x -> 0 : 7 页
{
x = x&0x07|0xb8;
writecmd(x);
}

void set_y( y) //y -> 0 :63 列
{
y = y & 0x3f|0x40;
writecmd(y);
}

void chearPM(uchar PM)  //清屏(0-清左屏,1-清右屏,2-清全屏 )
{
uchar i,j;
  setPM(PM);
         for(i = 0;i < 8;i++)
           {
                  set_x(i);                   //从第0到第7页
                  set_y(0);                                //从第0列开始
                  for(j = 0;j < 64; j++)        //在PM=2的情况下左右半屏同时全写0.
                  writedata(0x00);
           }
}
void InitLcd()                  //LCD初始化
{
Reset = 0;        delay(2);Reset = 1;        delay(2);//软件复位
//SetOnOff(0);  //关屏幕
chearPM(2);        //清屏
}
void showZF( x, y, uchar *ZF)          //显示一个字符
{
uchar i;
set_x(x); set_y(y);                            //设置页地址,设置咧地址
for(i = 0;i < 8;i ++) writedata(*(ZF++));        // 写字符的上半部分
set_x(x + 1);set_y(y);
for(i = 0;i < 8;i ++)        writedata(*(ZF++));         // 写字符的下半部分

}
/*******************************************************************************/
/********************************main.c***********************************************/

         void effect (d, x, y)
        {
                 uchar i,h,s;
                 if(y<57 )
                         {
                          setPM(0);          //开左屏
                          s=(64-y)/8;         //计算可以完整显示几个字符,
                          ZF =(ZF_tab+(d-1)*16);         //计算从第几个字符开始。
                                         for(i =0;i <s; i++)   //循环取字符。
                                  {
                                        showZF(x,y ,ZF);
                                                 y += 8;  //y加8跳过一个字符的宽度,
                                     ZF +=16;          //        ZF加16跳过一个字符的高度
                                   }
                          }

                          if(y>63 )
                           {
                                    setPM(1);         //开右屏
                             h=y-64;          //计算离开右屏第1列的列值h,h范围0-63
                                 s=(128-y)/8;         //         计算右屏可以完整显示几个字符,
                                 ZF =( ZF_tab+(d-1)*16);
                                         for(i =0;i <s; i++)
                                  {
                                        showZF(x,h ,ZF); h += 8;ZF +=16;
                                       }
                                }
          }
void main()
{
InitLcd();
while(1)
  {        uchar i;
        d=28;  //  d:从字库中第几个字开始显示  正常再字库的字节数内取值1到若干个,1是第一个,2是第2个
        x=6;   //x;在第几行显示,由于屏幕分8页,字符高度占两页。正常取0-6.x=6就已经是第7页了,
                //余下第8页是为了第6、7页能显示完整字符。
        y=32;        // y:从哪一列开始显示 正常取0-120.余下的8列,是为了显示完整字符。大于120终止取字循环。
    effect(d,x,y);
        setPM(2);
                for(i=0;i<3;i++)         //闪烁几下        也可不用该程序段
                {
                    SetOnOff(1); delay(30000) ;
                         SetOnOff(0); delay(30000);
                        SetOnOff(1);
                }
        //while(1) ;
   }
}

在ampire12864液晶的任意可显示的地方显示任意字符或汉字C程序

网友A(2015-03-11):
好资料,谢谢分享,等上班后把分给您加上

网友B:
哥称之为爱情

网友C:
燃眉之急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D(2015-05-07):
我看看,正在学习中

网友E(2015-09-10):
好资料,正在研究

网友F(2016-01-06):
看看,正好手头上有类似项目

网友G: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H(2016-05-27):
多谢分享,参考一下

网友I(2017-04-15):
正在找这个资料。。。。

网友J:
真是雪中送炭啊,找了很久的资料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