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模块

楼主(2015-03-14):
怎样利用霍尔传感器模块测出直流电机的速度与路程

网友A:
测速是采用单位时间内有多少个脉冲里计算的,

网友B:
给你个大致的思路吧,仅供参考。
1、霍尔传感器是一种磁敏器件,也就是它感知到磁场就会在输出引脚上引起电平的变化。
2、如果你在直流电机的转子的连接结构的某一个部位,高尚一个永久磁铁,使它随转子同步旋转,那么,它经过霍尔元件的次数就是转子旋转的次数,经过多少次就会输出多少个变化电平
3、用单片机记录这个电平单位时间内变化的次数,你就不难算出电机的转速,以及你表述的那个“路程”也不难算出了吧

网友C(2017-11-18):
统计次数,计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