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5-03-15):
#include<reg52.h>
sbit LED=P0^7;
sbit T=P1^4;
void main()
{        T=0;
while(1)
LED=0;
}
这个程序烧入以后 点亮的是D1  而且最右边的数码管也亮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P1^4使能作用。

网友A:
有板子的电路图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跑马灯亮了,可是八段译码管也会亮,为什么? http://www.51hei.com/bbs/dpj-3157-1.html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得看具体的电路图,你的使能引脚是不是定义错了?

网友D:
单片机工作时,所有I/O的输入都是高电平,在MAIN()里加一句:P0 = 0x00就行了

网友E:
没有电路图,没法具体分析。但要提醒你的是,单片机复位后,所有管脚都为1了。这是我以前经常出错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没有电路图,没法具体分析。但要提醒你的是,单片机复位后,所有管脚都为1了。这是我以前经常出错的地方。

不是所有管脚,应该改为32个I/O口

网友F(2016-12-31):
结合电路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