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e uVision4写的51程序没有错误和警告,但是不能产生HEX文件是怎么回事,求大...

楼主(2015-03-15):
用keile uVision4写的51程序没有错误和警告,但是不能产生HEX文件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可能是没注册导致的

网友B:
你勾选了生成HEX文件那个选项了没。

网友C(2015-10-10):
是在么回事啊,,,求解答

网友D:
设置路径了吗?是不是设错生成路径,导致在文件夹里找不到就以为没生成。或者是你不清楚哪个是Hex文件吧。

网友E:
这样设置试一下。

网友F(2017-01-01):
你勾选了生成HEX文件那个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