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 基于多元化的智能灌溉系统设计

楼主(2015-03-16):
多元化的智能灌溉系统

网友A:
能不能详细的说说,你的多元化指的是什么?喷灌,还是?想怎么控制?控制水量还是?等等

楼主:
土囊湿度传感器和雨滴传感器都是5V的,控制水量,显示的时候只要用灯来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讲你的已知条件,和你的要求。具体点

网友C(2018-12-10):
同求,可以实现多个灌溉,多个显示。能显示湿度、温度、定时控制、wifi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