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开关电路设计 protel99格式

楼主(2015-03-16):
人体感应开关设计

protel99格式原理图下载(不含PCB文件):

网友A:
看着不错,感觉电路有点复杂,另外应该设计的智能一点就好了

网友B(2015-06-04):
实际上用单片机加红外模块要简单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用单片机加红外模块要简单得多

是吗!可是我这只是红外模块控制可控硅就行了!干嘛还用单片机呢?

网友C(2019-09-05):
引用 楼主:
是吗!可是我这只是红外模块控制可控硅就行了!干嘛还用单片机呢?

确实,能够用感应模块解决的为什么非要增加一个单片机?不过,楼主使用的稳压IC如果是串联稳压,是否应该在输入端并联一只稳压管保护IC?因为直接工作在没有电压限制的市电回路里,输入电压是不确定的。有可能导致过压损坏。

网友D(2019-11-18):
新资料搜索不到

网友E(2020-05-22):
学习交流,认真

网友F(2020-08-20):
这一个开关还真蛮复杂的

网友G:
好复杂啊 用红外直接可以解决 不知道是不是你这种会精准点

网友H(2020-10-10):
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I(2021-03-03):
引用 网友G:
好复杂啊 用红外直接可以解决 不知道是不是你这种会精准点

你说的红外线是主动式  这个是被动  应用场景不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吗!可是我这只是红外模块控制可控硅就行了!干嘛还用单片机呢?

那些延时调整实际很容易接触不好的,用单片机能不能把线路搞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