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字库的12864中,可以设置显示最大的字体是多大的?可不可以设置为64*64的?新...

楼主(2015-03-18):
不带字库的12864中,可以设置显示最大的字体是多大的?可不可以设置为64*64的?新手请教大神

网友A:
64*64的当然可以,先用字模提取工具提取 ,不过只能显示2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64的当然可以,先用字模提取工具提取 ,不过只能显示2个字

在显示64*64的时候,涉及到一个选页的问题,因为12864带有8页,怎么能让这8页同时为一个汉字服务,我只能让一页工作,难点在多页同时工作这个问题上

网友B:
片选同时开它是两片同时写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选同时开它是两片同时写的,你试试?

同时开片选是可以开的,但是他总共有八页,我暂时还不能让多页同时工作

网友B:
定上片选'然后一页一页的写。你想要怎样控制其8页

网友B:
一页一页的读一页一页的写吧

网友C:
我也有一个12864的液晶片,就是还不会用。

楼主(2015-06-11):
好久没来了  不好意思,这样写了数据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