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ln2003芯片可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同时运转吗

楼主(2015-03-18):
是要在51单片机上自己设计的电路图,需要用两个电机,两个电机同时运转,同步同向,现在图上画了两个uln2003,想问一下一个uln2003是否可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

网友A:
只能驱动一个, 2个的话只能同步运动

网友B:
uln2003输出只有500ma,你带2个电机,电机在带荷,肯定不行么

网友C(2015-04-24):
uln2003只有7个控制端口,貌似不够供两个步进电机用。

网友D:
步进电机需要4个端口,2003只有7个,很明显不够,建议使用2803,有8个,刚好可以使用

网友E(2015-09-20):
漂亮    这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F:
应该带动小电流的步进电机是可以的,是同步同向。实践出真知,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G(2016-04-20):
应该带动小电流的步进电机是可以的,是同步同向。实践出真知,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H:
对控制电机的部分比较感兴趣,进来学习了

网友I(2016-07-17):
建议用ULN2803,刚好有8个端口可以同步驱动两个四相五线小步进电机,因为驱动小四相五线步进电机只要100-150mA,两个也就300mA

网友J:
要同时驱动两个也可以,但是这两个步进电机的动作一模一样,因为编程要一步步执行

网友K(2017-02-23):
两个电机分别控制就好了

网友L(2018-03-22):
可以尝试用两块步进电机驱动板,电机的电源和芯片电源分开独立供电

网友M(2020-12-02):
可以用两个uln2003驱动,我正好在做窗帘对开

网友N:
可以的,小型的步进电机可以分别用两个电机驱动模块控制

网友O:
可以,自己用mos(三级)管搭一路就刚刚8路,以前我做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可以,自己用mos(三级)管搭一路就刚刚8路,以前我做过!

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Q:
一个步进电动机至少需要4个IO进行控制,而一个ULN2003仅具有7个IO,因此一个ULN2003只能控制一个步进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