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帖子中信号输入电路各部分的功能解释

楼主:
求下图信号输入电路的各部分功能的解释说明,谢谢大神们了,在线等!!

信号输入电路

信号输入电路

此图为上图信号的输入电路的总体电路图。只需要解释上面的那部分电路即可谢谢大神们

此图为上图信号的输入电路的总体电路图。只需要解释上面的那部分电路即可谢谢大神们

网友A(2015-03-18):
求在线的大神们帮忙啊 急用

网友B:
运放A是一个1:1跟随器OPA_Pin3 输入多少电压, 输出电压就是多少,增益(亦就是放大倍数)是1,基本上输入信号是加载上P15口, OPB是一个开环比较运放, OPB_Pin5分配的电压可以表示为V+=【2/(2+10)】*Vcc; 如果OPB_Pin5这个值一旦大于信号电压, 运放将正向翻转,输出电压=Vcc; 否则将反向翻转输出GND 0 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