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程序源码下载(烟花+雨滴+旋转效果)带视频

楼主:
简单的显示功能,网上查资料,整理,编程,结合大家的智慧,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在行动

可以说这次是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原理图+PCB :
有说要分享下的,不是很完整,因为我当时是部分用的小模块在外加的,还有64根短跳线和八根锁存器片选跳线等
大家有兴趣的将就参考下吧

其中on_off()  是写了一个暂停函数,通过按键来触发,程序编写使其定住时显示的是定住那瞬间的画面,而不单单是一行LED,但只能是有调用zhen()函数的那些图案

源码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31826-1.html

网友A(2015-03-18):
主程序:
#include "STC.h"         //STC12C5A60S2头文件
#include "MyType.h"      //常用数据类型定义
#include "led_do.h"         //LED驱动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huzu.h"     //字模数据
int flag=0,flag1=0,a=0;
void LED_Init();
void ON_OFF();
void Delayms(uint16 n);
void Delay(uint16 z);
bit kk1;

//X 片选   Y 数据  Z 2803
void main()
{
        uint8 i,j;
        Z=0;
   while(k2==1);
   LED_Init();
   for(i=0;i<2;i++)
           DOT_PWM(0,0,0,120);
        Delayms(800);
        CUBE_LOG6(NUM2,3);         // 倒数321
        CLEAR();
        while(1)
        {
                zimu(number,13,20,1);   //LED CUBE
                CLEAR();
                denghuo(3);         //逐亮逐灭
                CUBE_LOG5();   //一个府面的LED,从下向上
                Delayms(100);
                LOG18();                  //从顶层,向下一层层点亮,到全亮
                Delayms(100);
                LOG16();                //全亮
                donghua(bianxing_table,11,1,24);  //变形收缩,释放四个小正方形
                Delayms(100);
                FIRE(0,0);
                FIRE(0,7);
                FIRE(7,7);
                FIRE(7,0);

                CUBE_LOG5();  //逐面点亮一个府面的LED,从下向上流动
                shalou1();
                fn(4);          //Delayms(8000); //沙漏痕迹
                LOG12_1(); //落潮
                for(i=0;i<1;i++)
                     for(j=0;j<3;j++)
                              cube(1,j,6);          //空心立体放大缩小
                LOG5();          //正方体收缩
                LOG1(); //small cube    //小正方体扩大,左右小正方体,四角小正体

                CUBE_LOG5();  //逐面点亮一个府面的LED,从下向上流动
                CLEAR();
                LOG13(); // 下雨
                rain(1,10,9);
                CLEAR();
                LOG22(); //雨滴
                donghua(sin_cube_table,14,8,7);//波面起伏          //////
                CUBE_LOG9();//雨帘
                CUBE_LOG10();//音乐律动
                LOG2(2,4);
                LOG2(4,2);
                CLEAR();
                CUBE_LOG11();//水平表面顺时针环绕

                link00();  //四个角收缩,全亮

                LOG12(); //波浪
                for(i=0;i<2;i++)
                LOG17(); //从底层,一层层点亮,到全亮
                donghua(bianxing_table,11,1,24);  //变形收缩

                LOG23(); //音柱        ////

                FIRE(1,2);
                shalou1();
                LOG2(3,4);

                FIRE(6,3);

                flash0(2); //条状升降

           fn(4);          //Delayms(8000); //沙漏痕迹
           flash0(5);  //底面到顶面,led上下移动
                xuanzhuantiao(0,8,3);//空心旋转
           qumianxuanzhuan(1,10,3);
            qumianxuanzhuan(0,10,3);
           linkpc1(10);         //一个Z面从上到下

            pc1(4,3);   //由下到上闪亮,再一个Z面从上到下
                Delayms(100);
                CLEAR();
                 denghuo(3);         //逐亮逐灭
                 leitu(yc_table,3,2);        //I LOVE U
                 CLEAR();
                 link_pingmian1(1);        //一行LED从左到右

            pingmian1(8,3);           //水平面逆时针环绕

                for(i=0;i<8;i++)
             print(tab_print+i*8,0);
            jb0(10,3);         //竖直面环绕

                link(8); //旋转衔接

                xuanzhuantiao(1,5,3);//平面旋转
                xuanzhuantiao2(2,3); //移动旋转
                qumianxuanzhuan(1,10,4);
            qumianxuanzhuan(0,10,4);
                qumianxuanzhuan2(13,8);//曲面摆动

             xuanzhuantiao(1,3,7);
      xuanzhuantiao(1,3,5);
      xuanzhuantiao(1,5,3);

        donghua(bianxing_table,11,1,24);  //变形收缩,释放四个小正方形
    xzcube();                   //三方向旋转,再全亮
    donghua(y_table,6,5,5); //四角小正方形旋转
    donghua(x_table,6,5,5);
    donghua(z_table,6,5,5);
            link00();

        shensuo(5);
        donghua(sin_cube_table,14,8,5);//波面起伏
        for(i=0;i<1;i++)
     for(j=0;j<3;j++)
      cube(0,j,6);         //实心立体放大缩小
         donghua(hart_table,2,10,32); //跳动的心   Delayms(8000);
            rain(0,10,9);
                LOG2(3,4);
                CLEAR();
        while(1);
        }
}

void LED_Init()
{
        IT0=1;
        EX0=1;
        EA=1;
        kk1=1;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Delayms(20);
                kk1=~kk1;
}
void Delayms(uint16 n)
{
  uint16 x,y;

  for(x=n;x>0;x--)
    for(y=0;y<600;y++);
}
void Delay(uint16 z)
{
  uint8 i,t;
  for(t=z;t>0;t--)
    for(i=0;i<110;i++);
}

网友A:
led_do.c文件:
#include "led_do.h"         //LED驱动头文件
#include "shuzu.h"
#include "MyType.h"      //常用数据类型定义
//#include "Delay.h"       //延时函数头文件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ms(uint16 n);
void Delay(uint16 z);
//清零
void CLEAR()
{
        Y=0x00; //设置Y轴坐标
        X=0xff;
        X=0x00; //锁存X轴坐标
        Z=0x00; //熄灭所有LED
}

/*********************************************************************************************
函数名:点亮某一坐标点上的LED,坐标是:(x,y,z)
调  用:LED_DOT_ON (?);
参  数:x:x轴, y:y轴, z:z轴
结  果:点亮相对应坐标点上的一个LED,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
/*********************************************************************************************/
void LED_DOT_ON(uint8 x1, uint8 y1, uint8 z1)
{   uint8 MOV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X=MOVE[x1];
        Y=MOVE[y1];
        Z=MOVE[z1];
        X=0x00;

}

/*******************************************************************
某坐标灯,作呼吸灯闪烁
********************************************************************/
void DOT_PWM(uchar x1,uchar y1,uchar z1,int T)
{
        uint16 LOW=0;
        if(T<0) T=100;
        if((x1>=0||x1<8)&&(y1>=0||y1<8)&&(z1>=0||z1<8))
        {
                CLEAR();
                Z1 = 0xff;
                Delay(100);

                for(LOW=1;LOW<T;LOW++)
                {
                        LED_DOT_ON(x1,y1,z1);
                        Delay(LOW);
                        CLEAR();
                        Delay(T-LOW);
                }

                LED_DOT_ON(x1,y1,z1);
                Delay(200);

                for(LOW=T-1;LOW>0;LOW--)
                {
                        LED_DOT_ON(x1,y1,z1);
                        Delay(LOW);
                        CLEAR();
                        Delay(T-LOW);
                }
        }
}

/*********************************************************************************************
函数名:图形1
调  用:CUBE_LOG1 ();
结  果:逐一叠加点亮坐标为(0,y,0)点上的一轴LED,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
        自下向上,一列
/*********************************************************************************************/
void CUBE_LOG1()
{
        uint8 i;

        CLEAR();

        Z = 0x01; //设置Y轴坐标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for(i=0;i<8;i++)
        {
                Y = ADD_Y[i];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300);
        }
        X = 0x00;
}

/*********************************************************************************************
函数名:图形2
调  用:CUBE_LOG2 ();
结  果:逐一轴叠加点亮坐标为(0,y,0~7)点上的一轴LED,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左侧面)
/*********************************************************************************************/
void CUBE_LOG2()
{
        uint8 y;

        Z = 0x00; //熄灭所有LED
        Y = 0x80; //设置Y轴坐标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ff; //(0,7,z)轴上的LED

        for(y=0;y<8;y++)
        {
                Y |= 0x80>>y;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200);
        }
}
/*********************************************************************************************
函数名:图形3
调  用:CUBE_LOG3 ();
结  果:逐面点亮一个侧面的LED,从左向右流动,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
/*********************************************************************************************/
void CUBE_LOG3()
{
        uint8 x;

        Z = 0x00; //熄灭所有LED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ff; //(0,7,z)轴上的LED

        for(x=0;x<8;x++)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X = 0x01<<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400);
        }
}
/*********************************************************************************************
函数名:图形4
调  用:CUBE_LOG4 ();
结  果:逐面点亮一个正面的LED,从前向后流动,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
/*********************************************************************************************/
void CUBE_LOG4()
{
        uint8 y;

        Z = 0x00; //熄灭所有LED
        Y = 0x8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ff; //(0,7,z)轴上的LED

        for(y=0;y<8;y++)
        {
                Y = 0x80>>y;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400);
        }
}
/*********************************************************************************************/

/*********************************************************************************************
函数名:图形5
调  用:CUBE_LOG5 ();
结  果:逐面点亮一个府面的LED,从下向上流动,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
/*********************************************************************************************/
void CUBE_LOG5()
{
        uint8 i;

        Z = 0x00; //熄灭所有LED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01; //(0,7,z)轴上的LED

        for(i=0;i<8;i++)
        {
                Z = 0x01<<i; //(0,7,z)轴上的LED
                Delayms(400);
        }
/*        for(i=0;i<4;i++)
        {
                CLEAR();
                Z = 0x80>>i;
                Y = SHALOU[i]; //设置Y轴坐标
                X = SHALOU[i];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500);
        }*/
}
/*********************************************************************************************
函数名:图形6
调  用:CUBE_LOG6 ();
CUBD_LOG6(NUM2,3);
结  果:开机倒数(3,2,1):
*********************************************************************************************/
void CUBE_LOG6(uint8 *NUM,uint8 n)
{
        int8 i,x,y,f,num;
        Z = 0x00; //熄灭所有LED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for(num=0;num<n;num++)
        {
                for(f=0;f<2;f++)
                {
                        for(x=0;x<8;x++)
                        {
                                for(i=0;i<6;i++)
                                {
                                        for(y=0;y<8;y++)
                                        {
                                                Y = 0x00;
                                                X = 0xff;
                                                X = 0x00;
                                                Y = 0x80>>y;    //设置Y轴坐标

                                                if(f == 0)
                                                {
                                                        X = ADD_X[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

                                                if(f == 1)
                                                {
                                                        X = ~ADD_X[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
                                                Z = NUM[num*8+y];
                                                Delayms(2+2*f);
                                        }
                                }
                        }
                }

                for(f=0;f<2;f++)
                {
                        for(i=0;i<50;i++)
                        {
                                for(y=0;y<8;y++)
                                {
                                        Y = 0x00;
                                        X = 0xff;
                                        X = 0x00;

                                        Y = 0x80>>y; //设置X轴坐标
                                        X = 0x01; //设置Y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NUM[num*8+y];
                                        Delayms(2);
                                }
                        }
                }
        }
}
/*********************************************************************************************
函数名:LOG3()
结  果:前后面
*********************************************************************************************/
void LOG3()
{
        uint8 z;

        CLEAR();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for(z=0;z<8;z++)
        {
                Y |= 0x01<<z;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80 >>z;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200);
        }
}
void LOG4()
{
        uint8 i;

        CLEAR();

        for(i=0;i<8;i++)
        {
                Y = 0xff>>i;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ff <<i;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200);
        }
}
void LOG5()
{
        uint16 CYCLE=80,PWM_LOW=0;
        uint8 BOOT[] = {0xff,0x7e,0x3c,0x18};
        uint8 i;

        for(i=0;i<4;i++)
        {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Y = BOOT[i];
                X = BOOT[i];
                X = 0x00;
                Z = BOOT[i];
                Delay(PWM_LOW);
                Y = 0x00;
                X = 0xff;
                X = 0x00;
                Z = 0x00;
                Delay(CYCLE-PWM_LOW);
                }

                Y = BOOT[i];
                X = BOOT[i];
                X = 0x00;
                Delay(5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Y = BOOT[i];
                X = BOOT[i];
                X = 0x00;
                Z = BOOT[i];
                Delay(PWM_LOW);
                Y = 0x00;
                X = 0xff;
                X = 0x00;
                Z = 0x00;
                Delay(CYCLE-PWM_LOW);
                }
        }
}
void LOG6()        //全亮,X面逐层收回
{
        uint8 i,y;
        X=0xff;
        Y=0xff;
        X=0x00;
        Delayms(500);
        Z=0xff;
        Z = 0xff; //(0,7,z)轴上的LED
        for(i=0;i<8;i++)
        for(y=0;y<9;y++)
        {
                Y = 0xff<<y;
                X = MOVE[i];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100);
        }

}

void LOG7()
{
        uint8 x;
         //(0,7,z)轴上的LED

        for(x=0;x<8;x++)
        {
                Y = 0xff;
                X = ADD_X[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ff;
                Delayms(200);
        }
}

void LOG8()
{
        uint8 z;

        Y = 0x01;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for(z=0;z<8;z++)
        {
                Z = 0xff>>z;
                Delayms(200);
        }
}
void LOG9()
{
        uint8 y;

        Z = 0x01;

        for(y=0;y<8;y++)
        {
                Y |= 0x01<<y;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200);
        }
}
void LOG10()
{
        uint8 i;
        uint8 SO[]={0XFF,0X7F,0X3F,0X1F,0X0F,0X7,0X03,0X01};
        for(i=1;i<8;i++)
        {
                CLEAR();
                Y=SO[i];
                X=SO[i];
                Z=0X01;
                Delayms(800);
        }
}

void LOG11()
{
        uint8 x;
        CLEAR();
        Y=0XFF;
        Z = 0xff; //(0,7,z)轴上的LED

        for(x=0;x<8;x++)
        {
        X |= 0x80>>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200);
        }
}

void shalou1()//正向
{
        int8 i,j,d;
        for(j=0;j<8;j++)
        {
                for(d=0;d<10*(8-j);d++)
                {
                        if(j<3)
                                for(i=0;i<=j;i++)
                                {
                                        CLEAR();
                                        Y=SHALOU[i];
                                        X=SHALOU[i];
                                        X=0x00;
                                        Z=0x80>>i;
                                        Delayms(3);
                                }
                        if(j>3)
                                for(i=j-4;i<=j;i++)
                                {
                                        CLEAR();
                                        Y=SHALOU[i];
                                        X=SHALOU[i];
                                        X=0x00;
                                        Z=0x80>>i;
                                        Delayms(5);
                                }
                }
        }
        for(j=3;j>=0;j--)
                {
                        for(d=0;d<5*(8-j);d++)
                        {
                                for(i=j;i>=0;i--)
                                {
                                        CLEAR();
                                        Y=SHALOU[i];
                                        X=SHALOU[i];
                                        X=0x00;
                                        Z=0x01<<i;
                                        Delayms(5);
                                }
                        }
                }
                Z=0X00;
}

void shalou()  //反向
{
        int8 i,j,d;
        for(j=0;j<8;j++)
        {
                for(d=0;d<5*(8-j);d++)
                {
                        for(i=0;i<=j;i++)
                        {
                                CLEAR();
                                Y=SHALOU[i];
                                X=SHALOU[i];
                                X=0x00;
                                Z=0x01<<i;
                                Delayms(3);
                        }
                }
        }
        for(j=7;j>=0;j--)
        {
                for(d=0;d<5*(8-j);d++)
                {
                        for(i=j;i>=0;i--)
                        {
                                CLEAR();
                                Y=SHALOU[i];
                                X=SHALOU[i];
                                X=0x00;
                                Z=0x80>>i;
                                Delayms(3);
                        }
                }
        }
}
void LOG12()                //波浪
{
        uint8 y,i,d;
        uint8 WAVE[]={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3,0X03,0X01,0X01,0X01,
                                  0X01,0X01,0X03,0X07,0X07,0X03,0X01,0X01,
                                  0X01,0X03,0X07,0X0f,0X0f,0X07,0X03,0X01,
                                  0X03,0X07,0X0f,0X1f,0X1f,0X0f,0X07,0X03,
                                  0X07,0X0f,0X1f,0X3f,0X3f,0X1f,0X0f,0X07,
                                  0X0f,0X1f,0X3f,0X7f,0X7f,0X3f,0X1f,0X0f,
                                  0X1f,0X3f,0X7f,0Xff,0Xff,0X7f,0X3f,0X1f,};
        CLEAR();
        for(i=0;i<120;i++)
                for(d=0;d<8;d++)
                        {
                                if(i<8)
                                        for(y=0;y<i+1;y++)
                                        {
                                                Y=MOVE[y];
                                                X=0XFF;
                                                Z=WAVE[i-y];
                                        }
                                else
                                        for(y=0;y<8;y++)
                                        {
                                                Y=MOVE[y];
                                                X=0XFF;
                                                if(i<64)
                                                Z=WAVE[i-y];
                                                if(i>63)
                                                Z=WAVE[119-(i-y)];
                                                Delayms(5);
                                        }
                        }
}

void LOG12_1()           //涨潮
{
        uint8 y,i,d;
        uint8 WAVE[]={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3,0X03,0X01,0X01,0X01,
                                  0X01,0X01,0X03,0X07,0X07,0X03,0X01,0X01,
                                  0X01,0X03,0X07,0X0f,0X0f,0X07,0X03,0X01,
                                  0X03,0X07,0X0f,0X1f,0X1f,0X0f,0X07,0X03,
                                  0X07,0X0f,0X1f,0X3f,0X3f,0X1f,0X0f,0X07,
                                  0X0f,0X1f,0X3f,0X7f,0X7f,0X3f,0X1f,0X0f,
                                  0X1f,0X3f,0X7f,0Xff,0Xff,0X7f,0X3f,0X1f,};
        CLEAR();
        for(i=0;i<120;i++)
                for(d=0;d<8;d++)
                        {
                                if(i<8)
                                        for(y=0;y<i+1;y++)
                                        {
                                                Y=MOVE[y];
                                                X=0XFF;
                                                Z=WAVE[i-y];
                                        }
                                else
                                        for(y=0;y<8;y++)
                                        {
                                                Y=MOVE[y];
                                                X=0XFF;
                                                if(i<64)
                                        {        Z=WAVE[i-y];
                                                Delayms(5);           }
                                        }
                        }
}

void LOG12_2()           //落潮
{
uint8 y,i,d;
        uint8 WAVE[]={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3,0X03,0X01,0X01,0X01,
                                  0X01,0X01,0X03,0X07,0X07,0X03,0X01,0X01,
                                  0X01,0X03,0X07,0X0f,0X0f,0X07,0X03,0X01,
                                  0X03,0X07,0X0f,0X1f,0X1f,0X0f,0X07,0X03,
                                  0X07,0X0f,0X1f,0X3f,0X3f,0X1f,0X0f,0X07,
                                  0X0f,0X1f,0X3f,0X7f,0X7f,0X3f,0X1f,0X0f,
                                  0X1f,0X3f,0X7f,0Xff,0Xff,0X7f,0X3f,0X1f,};
        CLEAR();
        for(i=0;i<120;i++)
                for(d=0;d<8;d++)
                        {
                                if(i<8)
                                        for(y=0;y<i+1;y++)
                                        {
                                                Y=MOVE[y];
                                                X=0XFF;
                                                Z=WAVE[i-y];
                                        }
                                else
                                        for(y=0;y<8;y++)
                                        {
                                                Y=MOVE[y];
                                                X=0XFF;
                                                if(i>63)
                                        {        Z=WAVE[119-(i-y)];
                                                Delayms(5);         }
                                        }
                        }

}

void LOG13()
{
        uint16 LOW=0;
        uint8 d,x,y,z,t,i,T=1500;
        CLEAR();
        for(d=0;d<25;d++)
        {
                x=rand()%8;
                y=rand()%8;
                z=(rand()%4)+4;
                t=(rand()%40)+30;
                for(LOW=1;LOW<T;LOW+=10)
                {
                        Y=MOVE[y];
                        X=MOVE[x];
                        X=0X00;
                        Z=MOVE[z];
                        Delay(LOW);
                        CLEAR();
                        Delay(T-LOW);
                }
                Y=MOVE[y];
                X=MOVE[x];
                X=0X00;
                Z=MOVE[z];
                Delay(200);
                for(i=0;i<z+1;i++)
                {
                        Z|=MOVE[z]>>i;;
                        Delayms(t);
                }
                for(i=0;i<z+1;i++)
                {
                        Z=ADD_Y[z]>>i;
                        Delayms(t-20);
                }
        }
}

void LOG1()
{
        uint8 i,d;
        for(i=0;i<35;i++)
        {
                CLEAR();
                Z = 0xff;
                Delayms(2);
                for(d=0;d<30;d++)
                LOG1h(i);
        }
}
void LOG2(uint8 x,uint8 y)//烟花
{
        int8 i,z,k,f;
        uint8 LO[8]={0x38,0x7c,0xfe};
        uint8 LI[8]={0x28,0x44,0x82};
        CLEAR();

    for(f=0;f<2;f++)
    {
      for(z=0;z<8;z++)
      {
        for(i=0;i<30;i++)
            {
            Y = 0x00;
            X = 0xff;
            X = 0x00;
                        Y = MOVE[y];
                        X = MOVE[x];
                        X = 0X00;
                    if(f == 0)
                        {
              Z = ADD_Y[z]; //设置Z轴坐标
                    }
                        if(f == 1)
                    {
                          Z = ~ADD_Y[z]; //设置X轴坐
            }
                   Delayms(2+2*f);
          }
            }
      }

    for(f=0;f<2;f++)
    {
      for(i=0;i<127;i++)
      {
          Y = 0x10; //设置X轴坐标
                  X = 0X10;
          Z = 0x80; //设置Y轴坐标
                 Delayms(2);

      }
    }

for(f=0;f<2;f++)
    {
      for(k=0;k<3;k++)
      {
        for(i=0;i<85;i++)
            {
            Y = 0x00;
            X = 0xff;
            X = 0x00;
                        Y = MOVE[y];
                    if(f == 0)
                        {
              X = LO[k];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
                        if(f == 1)
                    {
                          X = ~LO[k]; //设置X轴坐
                          X = 0x00;
            }
                        Z = 0X80 ;

                    if(f == 0)
                        {
              Y = LO[k]; //设置X轴坐标
                    }
                        if(f == 1)
                    {
                          Y = ~LO[k]; //设置X轴坐
            }
                        X = MOVE[x];
                        X = 0X00;
                        Z = 0X80 ;

                        if(f == 0)
                        {
              Y = LI[k];
                          X = LI[k];//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
                        if(f == 1)
                        {
              Y = LI[k-1];
                          X = LI[k-1];//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
                        Z = 0X80;

                   Delayms(2+2*f);

          }
            }
      }

    for(f=0;f<2;f++)
    {
      for(z=0;z<8;z++)
      {
        for(i=0;i<100;i++)
            {
            Y = 0x00;
            X = 0xff;
            X = 0x00;
                        Y = 0x81|MOVE[y];
                        X = 0x81|MOVE[x];
                        X = 0X00;
                    if(f == 0)
                        {
              Z = ~ADD_Y[7-z]; //设置Z轴坐标
                    }
                        if(f == 1)
                    {
                          Z = ADD_Y[7-z]; //设置X轴坐
            }
                   Delayms(2+2*f);
          }
            }
      }

    for(f=0;f<2;f++)
    {
      for(i=0;i<100;i++)
      {
          Y = 0x81|MOVE[y]; //设置X轴坐标
                  X = 0x81|MOVE[x];
          Z = 0x01; //设置Y轴坐标
                 Delayms(2);

      }
    }
}

void FIRE(uchar x,uchar y)
{
        uchar i,j,z;

        CLEAR();
        Y=MOVE[y];
        X=MOVE[x];
        X=0x00;
        Z=0x80;

        for(z=0;z<8;z++)
        {
                Z=0x01<<z;
                Delayms(120*z);//减速上升
        }

        for(i=0;i<3;i++)//爆开3圈范围内
        {
                CLEAR();
                Y=MOVE[y]>>i;//横竖方向
                X=MOVE[x]>>i;
                Y|=MOVE[y]<<i;
                X|=MOVE[x]<<i;
                X=0x00;
                Z=0x80;

                Y=MOVE[y]>>(i+1);//斜线方向
                Y|=MOVE[y]<<(i+1);//向外爆两格
                X|=MOVE[x];
                X=0x00;
                Z=0x80;

                Y=MOVE[y];
                X=MOVE[x]>>(i+1);
                X|=MOVE[x]<<(i+1);
                X=0x00;
                Z=0x80;

                Delayms(300);
        }

    for(j=0;j<2;j++)//下落
    {
      for(z=0;z<8;z++)
      {
        for(i=0;i<30;i++) //持续
            {
                    if(j == 0)
                        {
              Z = ADD_X[z]; //设置Z轴
                    }
                        if(j == 1)
                    {
                          Z = ~ADD_X[z]; //设置X轴
            }
                   Delayms(8+2*j);
          }
            }
      }
}

void LOG1h(uint8 i)
{
        uint8 BOOT[] = {0x18,0x24,0x42,0x81,
                                        0x82,0x84,0X88,0x90,0XA0,0XC0,
                                        0XA0,0x90,0X88,0x84,0x82,0x81,
                                        0X41,0X21,0X11,0X09,0X05,0X03,
                                        0X05,0X09,0X11,0X21,0X41,0X81,
                                        0x42,0x24,0x18,0X3C,0x66,0xc3,0x81};
          uint8 BOOT1[] = {0x00,0x18,0x3c,0x7e,
                                        0x7c,0x78,0x70,0x60,0X40,0X00,
                                        0X40,0X60,0x70,0X78,0X7C,0X7E,
                                        0X3E,0X1E,0X0E,0X06,0X02,0X00,
                                        0X02,0X06,0X0E,0X1E,0X3E,0X7E,
                                        0x3c,0x18,0x00,0x00,0X00,0x00,0x00};
        Y = BOOT[i];
        X = BOOT[i];
        X = 0x00;
        Z = BOOT[i];
        Delayms(5);
        Y = BOOT[i];
        X = BOOT1[i];
        X = 0x00;
        Z = BOOT1[i];
        Delayms(5);
        Y = BOOT1[i];
        X = BOOT[i];
        X = 0x00;
        Z = BOOT1[i];
        Delayms(5);
        Y = BOOT1[i];
        X = BOOT1[i];
        X = 0x00;
        Z = BOOT[i];
        Delayms(5);
        Y = BOOT[i];
        X = BOOT1[i];
        X = 0x00;
        Z = BOOT[i];
        Delayms(5);
}

/*********************************************************************************************
函数名:图形7
调  用:CUBE_LOG7 ();
//CUBD_LOG7(CHAR_GLF,24);//光立方
结  果:显示流动字符:
/*********************************************************************************************/
void CUBE_LOG7(uint8 *DAT,uint8 num)
{
        int8 x,y,z=0;
        int16 i,d;

        for(i=0;i<num+22;i++)
        {
                for(d=0;d<10;d++)
                {
                        z = i;
                        Y = 0x8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for(x=0;x<8;x++)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DAT[z++];//锁存X轴坐标
                                Y = 0x80;         //设置Y轴坐标
                                X = MOVE[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3);
                        }

                        Y = 0x8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for(y=0;y<8;y++)
                        {
                                Z = DAT[z++];//锁存X轴坐标
                                Y = MOVE[y]; //设置Y轴坐标
                                X = 0x01;
                                X = 0X00; //设置X轴坐标
                                Delayms(3);
                        }

                        for(x=7;x>=0;x--)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DAT[z++]; //锁存X轴坐标
                                Y = 0x10; //设置Y轴坐标
                                X = MOVE[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3);
                        }
                }
        }
}
/*********************************************************************************************
函数名:图形9
调  用:CUBE_LOG9 ();
结  果:雨帘
/*********************************************************************************************/
void CUBE_LOG9()
{
        int x,z,i,d,k,a;

        Z = 0x00; //熄灭所有LED

        for(a=0;a<2;a++)
        {
                for(k=0;k<2;k++)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for(i=0;i<8;i++)
                        {
                                for(d=0;d<5;d++)
                                {
                                        z=0;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for(z=0;z<8-i;z++)
                                        {
                                                Z = 0x01<<z;  //锁存X轴坐标
                                                if(k == 0)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if(k == 1)
                                                        X = 0x80;      //设置X轴坐标
                                                Delayms(5);
                                        }

                                        for(x=0;x<i;x++)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Z = 0x01<<(8-i+x);  //锁存X轴坐标
                                                if(k == 0)
                                                        X = 0x01<<(x+1);      //设置X轴坐标
                                                if(k == 1)
                                                        X = 0x80>>(x+1);      //设置X轴坐标
                                                Delayms(5);
                                        }
                                }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for(i=7;i>=0;i--)
                        {
                                for(d=0;d<5;d++)
                                {
                                        z=0;
                                        for(z=0;z<i;z++)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if(k == 0)
                                                {
                                                        Z = 0x01<<z;       //锁存X轴坐标
                                                        X = MOVE[7-i]<<z;  //设置X轴坐标
                                                }
                                                if(k == 1)
                                                {
                                                        Z = 0x01<<z;       //锁存X轴坐标
                                                        X = MOVE[i]>>z;    //设置X轴坐标
                                                }
                                                Delayms(5);
                                        }

                                        for(x=i;x<8;x++)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if(k == 0)
                                                {
                                                        Z = 0x01<<x;  //锁存X轴坐标
                                                        X = 0x80;     //设置X轴坐标
                                                }
                                                if(k == 1)
                                                {
                                                        Z = 0x01<<x;  //锁存X轴坐标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
                                                Delayms(5);
                                        }
                                }
                        }
                }
        }  Z = 0x00;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ff; //(0,7,z)轴上的LED
                for(a=0;a<2;a++)
        {
                for(x=0;x<8;x++)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X = 0x01<<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300);
                }

                for(x=0;x<8;x++)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X = 0x80>>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300);
                }
        }
}
/*********************************************************************************************
函数名:图形10
调  用:CUBE_LOG10 ();
结  果:音乐律动
/*********************************************************************************************/
void CUBE_LOG10()
{
        int8 f,d,k,j;

        uint8 FACE_Y1[] = {0x81,0x42,0x24,0x18};
        uint8 FACE_Z1[] = {0xff,0x7e,0x3c,0x18};
        uint8 FACE_Y2[] = {0x7e,0x3c,0x18,0x00};
        uint8 FACE_Z2[] = {0x81,0x42,0x24,0x18};
        uint8 FACE_X[]  = {0,1,2,3};

        Z = 0x00; //熄灭所有LED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for(j=0;j<2;j++)
        for(k=0;k<30;k++)
        {
                switch(k)
                {
                case 0:  FACE_X[0]=0;FACE_X[1]=0;FACE_X[2]=0;FACE_X[3]=0;break;
                case 1:  FACE_X[0]=1;FACE_X[1]=1;FACE_X[2]=1;FACE_X[3]=1;break;
                case 2:  FACE_X[0]=2;FACE_X[1]=2;FACE_X[2]=2;FACE_X[3]=2;break;
                case 3:  FACE_X[0]=3;FACE_X[1]=3;FACE_X[2]=3;FACE_X[3]=3;break;
                case 4:  FACE_X[0]=4;FACE_X[1]=4;FACE_X[2]=4;FACE_X[3]=4;break;
                case 5:  FACE_X[0]=4;FACE_X[1]=4;FACE_X[2]=4;FACE_X[3]=5;break;
                case 6:  FACE_X[0]=4;FACE_X[1]=4;FACE_X[2]=5;FACE_X[3]=6;break;
                case 7:  FACE_X[0]=4;FACE_X[1]=5;FACE_X[2]=6;FACE_X[3]=7;break;
                case 8:  FACE_X[0]=4;FACE_X[1]=4;FACE_X[2]=5;FACE_X[3]=6;break;
                case 9:  FACE_X[0]=4;FACE_X[1]=4;FACE_X[2]=4;FACE_X[3]=5;break;
                case 10: FACE_X[0]=4;FACE_X[1]=4;FACE_X[2]=4;FACE_X[3]=4;break;
                case 11: FACE_X[0]=4;FACE_X[1]=4;FACE_X[2]=4;FACE_X[3]=3;break;
                case 12: FACE_X[0]=4;FACE_X[1]=4;FACE_X[2]=3;FACE_X[3]=2;break;
                case 13: FACE_X[0]=4;FACE_X[1]=3;FACE_X[2]=2;FACE_X[3]=1;break;
                case 14: FACE_X[0]=4;FACE_X[1]=4;FACE_X[2]=3;FACE_X[3]=2;break;
                case 15: FACE_X[0]=4;FACE_X[1]=4;FACE_X[2]=4;FACE_X[3]=3;break;
                case 16: FACE_X[0]=4;FACE_X[1]=4;FACE_X[2]=4;FACE_X[3]=4;break;
                case 17: FACE_X[0]=4;FACE_X[1]=4;FACE_X[2]=4;FACE_X[3]=5;break;
                case 18: FACE_X[0]=4;FACE_X[1]=4;FACE_X[2]=5;FACE_X[3]=6;break;
                case 19: FACE_X[0]=4;FACE_X[1]=5;FACE_X[2]=6;FACE_X[3]=7;break;
                case 20: FACE_X[0]=5;FACE_X[1]=5;FACE_X[2]=6;FACE_X[3]=7;break;
                case 21: FACE_X[0]=6;FACE_X[1]=6;FACE_X[2]=6;FACE_X[3]=7;break;
                case 22: FACE_X[0]=7;FACE_X[1]=7;FACE_X[2]=7;FACE_X[3]=7;break;
                case 23: FACE_X[0]=6;FACE_X[1]=6;FACE_X[2]=6;FACE_X[3]=6;break;
                case 24: FACE_X[0]=5;FACE_X[1]=5;FACE_X[2]=5;FACE_X[3]=5;break;
                case 25: FACE_X[0]=4;FACE_X[1]=4;FACE_X[2]=4;FACE_X[3]=4;break;
                case 26: FACE_X[0]=3;FACE_X[1]=3;FACE_X[2]=3;FACE_X[3]=3;break;
                case 27: FACE_X[0]=2;FACE_X[1]=2;FACE_X[2]=2;FACE_X[3]=2;break;
                case 28: FACE_X[0]=1;FACE_X[1]=1;FACE_X[2]=1;FACE_X[3]=1;break;
                case 29: FACE_X[0]=0;FACE_X[1]=0;FACE_X[2]=0;FACE_X[3]=0;break;
                }

                for(d=0;d<7;d++)
                {
                        for(f=0;f<4;f++)
                        {
                                CLEAR();

                                Y = FACE_Y1[f];  //设置Y轴坐标
                                X = MOVE[FACE_X[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FACE_Z1[f];  //(0,7,z)轴上的LED
                                Delayms(5);

                                CLEAR();

                                Y = FACE_Y2[f];   //设置Y轴坐标
                                X = MOVE[FACE_X[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FACE_Z2[f];   //(0,7,z)轴上的LED
                                Delayms(5);
                        }
                }
        }
}
/*********************************************************************************************
函数名:图形11
调  用:CUBE_LOG11 ();
结  果:逐一轴叠加点亮坐标为(0,y,0~7)点上的一轴LED,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左侧面)
备  注:竖直表面顺时针环绕
/*********************************************************************************************/
void CUBE_LOG11()
{
        uint8 i,x,z,k;
        int16 d;

        for(k=0;k<3;k++)
        {
                for(i=0;i<8;i++)
                {
                        for(d=0;d<1000;d++)
                        {
                                for(z=i;z<8;z++)
                                LED_Y(0,z);

                                for(x=1;x<i;x++)
                                LED_Y(x,7);
                        }
                }

                for(i=0;i<8;i++)
                {
                        for(d=0;d<1000;d++)
                        {
                                for(x=i;x<8;x++)
                                LED_Y(x,7);
                                for(z=0;z<i;z++)
                                LED_Y(7,7-z);
                        }
                }

                for(i=0;i<8;i++)
                {
                        for(d=0;d<1000;d++)
                        {
                                for(z=i;z<8;z++)
                                LED_Y(7,7-z);
                                for(x=0;x<i;x++)
                                LED_Y(7-x,0);
                        }
                }

                for(i=0;i<8;i++)
                {
                        for(d=0;d<1000;d++)
                        {
                                for(x=i;x<8;x++)
                                LED_Y(7-x,0);
                                for(z=0;z<i+1;z++)
                                LED_Y(0,z);
                        }
                }
        }
        Z=0X00;
        Y=0XFF;
        X=0X01;
        X=0X00;
        Z=0XFF;
        Delayms(200);
}
/*********************************************************************************************/

/*********************************************************************************************
函数名:图形12
调  用:CUBE_LOG12 ();
结  果:逐一轴叠加点亮坐标为(0,y,0~7)点上的一轴LED,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左侧面)
备  注:横向表面逆时针环绕
/*********************************************************************************************/
void CUBE_LOG12()
{
        uint8 i,x,y,k;
        int16 d;

        for(k=0;k<3;k++)
        {
                for(i=0;i<8;i++)
                {
                        for(d=0;d<1000;d++)
                        {
                                for(y=i;y<8;y++)
                                LED_Z(0,7-y);
                                for(x=1;x<i;x++)
                                LED_Z(x,0);
                        }
                }

                for(i=0;i<8;i++)
                {
                        for(d=0;d<1000;d++)
                        {
                                for(x=i;x<8;x++)
                                LED_Z(x,0);
                                for(y=0;y<i;y++)
                                LED_Z(7,y);
                        }
                }

                for(i=0;i<8;i++)
                {
                        for(d=0;d<1000;d++)
                        {
                                for(y=i;y<8;y++)
                                LED_Z(7,y);
                                for(x=0;x<i;x++)
                                LED_Z(7-x,7);
                        }
                }

                for(i=0;i<8;i++)
                {
                        for(d=0;d<1000;d++)
                        {
                                for(x=i;x<8;x++)
                                LED_Z(7-x,7);
                                for(y=0;y<i+1;y++)
                                LED_Z(0,7-y);
                        }
                }
        }
        Y=0XFF;
        X=0X01;
        X=0X00;
        Z=0XFF;
        Delayms(200);
}
/*********************************************************************************************
函数名:点亮某一X轴上的LED
调  用:LED_X (?);
参  数:
结  果:点亮相对应坐标点上的一个LED,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
********************************************************************************************/
void LED_X(uint8 y, uint8 z)
{
        CLEAR();
        Y=MOVE[y];  //设置Y轴坐标
        X=0xff;     //锁存X轴坐标
        X=0x00;     //锁存X轴坐标
        Z=MOVE[z];  //设置Z轴坐标
}

/*********************************************************************************************
函数名:点亮某一Y轴上的LED
调  用:LED_Y (?);
结  果:点亮相对应坐标点上的一个LED,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
/********************************************************************************************/
void LED_Y(uint8 x, uint8 z)
{
        CLEAR();

        Y = 0xff;    //设置Y轴坐标
        X = MOVE[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MOVE[z]; //设置Z轴坐标
}
/*********************************************************************************************/

/*********************************************************************************************
函数名:同时点亮某一Z轴上的LED
调  用:LED_ZWATERWater(?);
参  数:x:x轴, y:y轴, z:z轴
结  果:点亮相对应坐标点上的一个LED,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
/*********************************************************************************************/
void LED_Z(uint8 x, uint8 y)
{
        //Z = 0x00; //熄灭所有LED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Y = MOVE[y];    //设置Y轴坐标
        X = MOVE[x];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ff; //熄灭所有LED
}
/*********************************************************************************************
函数名:依次自下而上减速点亮某Z轴上的LED,
调  用:LED_ZWATER (x,y,ms);
参  数:x:x轴, y:y轴, z:z轴
返回值:无
结  果:点亮相对应z坐标轴上的一个LED,其他坐标点上的LED熄灭
*********************************************************************************************/
void LED_ZWATER(uint8 x, uint8 y, uint16 speed)
{
        uint8 z;
        uint16 s;

        for(z=0;z<8;z++)
        {
                LED_DOT_ON(x,y,z);
                s = speed + z*2;
                Delayms(s); //延时
        }
}
void LIST_LOG()
{
        uint8 z,y;

        CLEAR();

        Y = 0x01; //设置Y轴坐标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for(z=0;z<8;z++)
        {
                Z = 0x80 >>z;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300);
        }
        Z=0X01;
        for(y=0;y<8;y++)
        {
                Y = 0x01 <<y;
                X = 0x01;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300);
        }
}
void LAST_LOG()
{
        uchar i;

        Y=0x80; //设置Y轴坐标
        X=0x80; //设置X轴坐标
        X=0x00; //锁存X轴坐标

        for(i=0;i<8;i++)
        {
                Z=0x80>>i; //锁存X轴坐标
                Delayms(150);
        }
        for(i=0;i<8;i++)
        {
                CLEAR();
                Y=0x80; //设置Y轴坐标
                X=0x80>>i; //锁存X轴坐标
                X=0X00;
                Z=0x01;
                Delayms(150);
        }
}

void LOG15()
{
        uint i;
        Y=0XFF;
        X=0X01;
        X=0;
        for(i=0;i<7;i++)
        {
                Z =ADD_Y[i]; //(0,7,z)轴上的LED
                Delayms(400);
        }

}
void LOG16()
{

                Y=0xff;
                X=0xff;
                X=0x00;
                Z=0xff;
                Delayms(2000);
                Z=0x00;
                Delayms(200);
}
void LOG17()
{
        uint i;
        Y=0xff;
        X=0xff;
        X=0x00;
        for(i=0;i<7;i++)
        {
                Z =ADD_Y[i]; //(0,7,z)轴上的LED
                Delayms(400);
        }
}
void LOG18()
{
        uint i;
        Y=0xff;
        X=0xff;
        X=0x00;
        for(i=0;i<7;i++)
        {
                Z =ADD_X[i]; //
                Delayms(400);
        }
}
void LOG19()
{
        uint i;
        Z=0X01;
        X=0X01;
        for(i=0;i<8;i++)
                {Y=ADD_Y[i];
                        Delayms(200);}
        CLEAR();
        Y=0XFF;
        X=0X01;
        X=0X00;
        for(i=0;i<8;i++)
                {Z=ADD_Y[i];
                        Delayms(200);        }
}
void LOG21()
{                                uint i;
                                Y=0XFF;
                                X=0X01;
                                X=0X00;
                                for(i=0;i<7;i++)
                                {
                                        Z =ADD_Y[i]; //(0,7,z)轴上的LED
                                        Delayms(600);
                                }
                                }

void LOG22()   //雨滴
{

        uint16 LOW=0;
        uint8 d,x,y,z,t,i,T=1500;
        CLEAR();
        for(d=0;d<15;d++)
        {
                x=rand()%8;
                y=rand()%8;
                z=(rand()%4)+4;
                t=(rand()%40)+30;
                for(LOW=1;LOW<T;LOW+=10)
                {
                        Y=MOVE[y];
                        X=MOVE[x];
                        X=0X00;
                        Z=MOVE[z];
                        Delay(LOW);
                        CLEAR();
                        Delay(T-LOW);
                }
                Y=MOVE[y];
                X=MOVE[x];
                X=0X00;
                Z=MOVE[z];
                Delay(200);
                for(i=0;i<z+1;i++)
                {
                        Z|=MOVE[z]>>i;;
                        Delayms(t);
                }
                for(i=0;i<z+1;i++)
                {
                        Z=ADD_Y[z]>>i;
                        Delayms(t-20);
                }
                for(i=0;i<3;i++)//爆开3圈范围内
        {
                CLEAR();
                Y=MOVE[y]>>i;//横竖方向
                X=MOVE[x]>>i;
                Y|=MOVE[y]<<i;
                X|=MOVE[x]<<i;
                X=0x00;
                Z=0x01;

                Y=MOVE[y]>>(i+1);//斜线方向
                Y|=MOVE[y]<<(i+1);//向外爆两格
                X|=MOVE[x];
                X=0x00;
                Z=0x01;

                Y=MOVE[y];
                X=MOVE[x]>>(i+1);
                X|=MOVE[x]<<(i+1);
                X=0x00;
                Z=0x01;

                Delayms(300);
        }
        }
}
void LOG23()//音柱
{
        uint8 z,i,k;
        uint16 d;
        uint8 CD[]={0xff,0xff,0xff,
                                0X0f,0Xf0,0x00,
                                0X03,0xc0,0X18,
                                0xe7,0xe7,0x00,
                                0xc3,0xc3,0x18,
                                0xc3,0x30,0x0c,
                                0xdb,0xdb,0xdb,
                                0xaa,0xaa,0xaa,
                                0x49,0x49,0x49,};

        for(i=0;i<27;i=i+3)
        {
                for(k=0;k<8;k++)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00; //熄灭所有LED

                        for(z=0;z<8;z++)
                        {
                                Y = CD[i]; //设置Y轴坐标
                                X = CD[i];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01 <<z; //锁存X轴坐标
                                Y = CD[i+1]; //设置Y轴坐标
                                X = CD[i+1];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01 <<z; //锁存X轴坐标
                                //         if(i%2==1)
                                {
                                        Y = CD[i+2]; //设置Y轴坐标
                                        X = CD[i+2];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01 <<z; //锁存X轴坐标
                                }
                                d = 45535;
                                while(d) d--;
                        }
                }
                Y = 0x00; //设置Y轴坐标
                X = 0xff; //设置X轴坐标
                X = 0x00; //锁存X轴坐标
                Z = 0x00; //熄灭所有LED
        }
}
void LOG24()
{

        uint i;
        Z=0XFF;
        X=0Xff;
         for(i=0;i<9;i++)
         {
                Y=ADD_M[i];
                Delayms(500);
                }
         CLEAR();
         Z=0XFF;
        X=0Xff;
         for(i=9;i>0;i--)
         {
                Y=ADD_M[i-1];
                Delayms(500);
                }
         CLEAR();

}

void LOG25()
{
        uint i;
        Y=0XFF;
        X=0Xff;
        X=0X00;
        for(i=7;i>0;i--)
        {
                Z =ADD_Y[i-1]; //(0,7,z)轴上的LED
                Delayms(600);
        }
        CLEAR();
}

void zhen(uchar *a,uchar v)//一帧,a是一帧编码起始地址
{
uchar p;
char i;
while(v--)
{
  p=1;
  for(i=0;i<8;i++)
  {
   P0=0;
   fun(a+i*8);
   P0=p;
   Delayms(2);
   p<<=1;
  }
}
}
void zhen_1(uchar *a,uchar v)//一帧,a是一帧编码起始地址
{
uchar p;
char i;
while(v--)
{
  p=1;
  for(i=0;i<8;i++)
  {

   fun(a+i*8);
   P0=p;
   Delayms(10);
   p<<=1;
  }
} P0=0;
}
void move(uchar *a,char kind,char direction,char length)//length不能为8
//kind=0 x轴,1 x轴,2 z轴;direction=0,负向,1正向
{
char i,j;
if(kind==0)
{
  if(direction==1)
   for(i=0;i<64;i++)
    a[i]<<=length;
  else
   for(i=0;i<64;i++)
    a[i]>>=length;
}
else if(kind==1)
{
  if(direction==1)
   for(j=0;j<8;j++)
   {
    for(i=7;i>=length;i--)
     a[i+j*8]=a[i-length+j*8];
    for(i=0;i<length;i++)
     a[i+j*8]=0;
   }
  else
   for(j=0;j<8;j++)
   {
    for(i=0;i<length;i++)
     a[i+j*8]=a[i+length+j*8];
    for(i=(8-length);i<8;i++)
     a[i+j*8]=0;
   }
}
else
{
  if(direction==1)
   for(j=0;j<8;j++)
   {
    for(i=7;i>=length;i--)
     a[j+i*8]=a[j+(i-length)*8];
    for(i=0;i<length;i++)
     a[j+i*8]=0;
   }
  else
   for(j=0;j<8;j++)
   {
    for(i=0;i<(8-length);i++)
     a[j+i*8]=a[j+(i+length)*8];
    for(i=(8-length);i<8;i++)
     a[j+i*8]=0;
   }
}
}
void fun(uchar *a)//层填充函数
{
uchar i,p;
p=1;
for(i=0;i<8;i++)
{
  P1=p;
  P2=a[i];
  P1=0;
  p<<=1;
}
}
void qumianxuanzhuan(char kind,char num,char v)//曲面旋转
{
uchar a[64]={0};
char i,j,k;
for(j=0;j<8;j++)
  for(i=0;i<8;i++)
   a[i+j*8]=tab_xuanzhuantiao[i];
zhen(a,v);
if(kind==1)
{
  for(j=1;j<8;j++)//顺时针初形变换
  {
   for(i=0;i<j;i++)
    for(k=0;k<8;k++)
     a[k+i*8]=tab_xuanzhuantiao[(j-i)*8+k];
   zhen(a,v);
  }
  for(i=8;i<14;i++)
  {
   move(a,2,1,1);
   for(j=0;j<8;j++)
    a[j]=tab_xuanzhuantiao[i*8+j];
   zhen(a,v);
  }
}
else
{
  for(j=1;j<8;j++)//逆时针初形变换
  {
   for(i=0;i<j;i++)
    for(k=0;k<8;k++)
     a[k+i*8]=tab_xuanzhuantiao[(14-j+i)*8+k];
   zhen(a,v);
  }
  for(i=7;i>=0;i--)
  {
   move(a,2,1,1);
   for(j=0;j<8;j++)
    a[j]=tab_xuanzhuantiao[i*8+j];
   zhen(a,v);
  }
}

while(num--)//主循环
{
  if(kind==1)
   for(i=0;i<14;i++)
   {
    move(a,2,1,1);
    for(j=0;j<8;j++)
     a[j]=tab_xuanzhuantiao[i*8+j];
    zhen(a,v);
   }
  else
   for(i=13;i>=0;i--)
   {
    move(a,2,1,1);
    for(j=0;j<8;j++)
     a[j]=tab_xuanzhuantiao[i*8+j];
    zhen(a,v);
   }
}
if(kind==1)
  for(j=0;j<7;j++)
  {
   for(i=7;i>=j;i--)
   {
    if(i>j)
     for(k=0;k<8;k++)
      a[k+i*8]=tab_xuanzhuantiao[(14-i+j)*8+k];
    else
     for(k=0;k<8;k++)
      a[k+i*8]=tab_xuanzhuantiao[k];
   }
   zhen(a,v);
  }
else
  for(j=1;j<7;j++)
  {
   for(i=7;i>=j;i--)
   {
    if(i>j)
     for(k=0;k<8;k++)
      a[k+i*8]=tab_xuanzhuantiao[(i-j)*8+k];
    else
     for(k=0;k<8;k++)
      a[k+i*8]=tab_xuanzhuantiao[k];
   }
   zhen(a,v);
  }
}
void qumianxuanzhuan2(char num,char v)//曲面旋转
{
uchar a[64]={0};
char i,j,k;
for(j=0;j<8;j++)
  for(i=0;i<8;i++)
   a[i+j*8]=tab_xuanzhuantiao[i];
zhen(a,v);
for(j=1;j<8;j++)
{
  for(i=0;i<j;i++)
   for(k=0;k<8;k++)
    a[k+i*8]=tab_xuanzhuantiao[(14-j+i)*8+k];
  zhen(a,v);
}
while(num--)
{
  for(j=1;j<8;j++)
  {
   move(a,2,1,1);
   for(i=0;i<j;i++)
   {
    for(k=0;k<8;k++)
    {
     if(j!=7|i!=0)
      a[i*8+k]=tab_xuanzhuantiao[k+(j+7-i)*8];
     else
      a[k]=tab_xuanzhuantiao[k];
    }
   }
   zhen(a,v);
  }
  for(j=1;j<8;j++)
  {
   move(a,2,1,1);
   for(i=0;i<j;i++)
   {
    for(k=0;k<8;k++)
     a[i*8+k]=tab_xuanzhuantiao[k+(14-j+i)*8];
   }
   zhen(a,v);
  }
}
}
void xuanzhuantiao(char kind,char num,char v)//空心旋转,kind=1实心,否则空心
{
uchar a[64]={0};
char i,j,k;
while(num--)
{
  for(i=0;i<14;i++)
  {
   for(j=0;j<8;j++)
   {
    for(k=0;k<8;k++)
    {
     if(k>1&&k<6&&j>1&&j<6&&kind!=1)
      a[k+j*8]=tab_xuanzhuantiao[i*8+k]&0xc3;
     else
      a[k+j*8]=tab_xuanzhuantiao[i*8+k];
    }
   }
   zhen(a,v);
  }
}
}

void flash0(char v)//条状升降
{
  char i,j,k;
  uchar a[64]={0};
  for(i=7;i>=0;i--)
  {
   a[i]=0x01<<i;
   zhen(a,v+5);
  }
  for(i=0;i<7;i++)
  {
   for(j=0;j<8;j++)
    a[j]=flash0__tab[i*8+j];
   zhen(a,v+5);
  }
  for(i=0;i<7;i++)
  {
   move(a,2,1,1);
   zhen(a,v+5);
  }
/*  for(i=0;i<64;i++)
  {
   if(i>55)
    a[i]=0xff;
   else
    a[i]=0;
  }*/
  zhen(a,20);
  for(i=7;i>=0;i--)//1
   for(j=6;j>=0;j--)
   {
    a[i+j*8]=0xff;
    a[i+(j+1)*8]=0;
    zhen(a,v);
   }
  zhen(a,27);
  for(i=7;i>=0;i--)//2
   for(j=1;j<8;j++)
   {
    a[i+j*8]=0xff;
    a[i+(j-1)*8]=0;
    zhen(a,v);
   }
  zhen(a,27);
  for(i=7;i>=0;i--)//3
   for(k=6;k>=0;k--)
   {
    for(j=0;j<8;j++)
    {
     if(k==0)
      a[j+k*8]|=(0x80>>(7-i));
     else
      a[j+k*8]=(0x80>>(7-i));
     a[j+(k+1)*8]^=(0x80>>(7-i));
    }
    zhen(a,v);
   }
  zhen(a,27);
  for(i=7;i>=0;i--)//4
   for(k=1;k<8;k++)
   {
    for(j=0;j<8;j++)
    {
     if(k==7)
      a[j+k*8]|=(0x80>>(7-i));
     else
      a[j+k*8]=(0x80>>(7-i));
     a[j+(k-1)*8]^=(0x80>>(7-i));
    }
    zhen(a,v);
   }
  zhen(a,27);
}
short sqrt_16( unsigned long M)
{
    unsigned int N,i;
    unsigned long tmp,ttp;
    if(M==0)
        return 0;
    N=0;
    tmp=(M>>30);
    M<<=2;
    if(tmp>1)
    {
        N++;
        tmp-=N;
    }
    for(i=15;i>0;i--)
    {
        N<<=1;
        tmp<<=2;
        tmp+=(M>>30);
        ttp=N;
        ttp=(ttp<<1)+1;
        M<<=2;
        if(tmp>=ttp)
        {
            tmp-=ttp;
            N++;
        }
    }
    return N;
}
void H_scan(uchar v)
{
uchar b[64]={0};
char i,j;
for(i=0;i<64;i++)
  b[i]=0x80;
for(i=0;i<7;i++)
{
  for(j=0;j<64;j++)
   b[j]>>=1;
  zhen(b,v);
}
}
void donghua(uchar *tab,uchar num,uchar n,char v)
{
char i;
while(n--)
{
  for(i=0;i<num;i++)//清空
  {
   zhen(tab+i*64,v);
  }
}
}
void donghua_1(uchar *tab,uchar num,uchar n,char v)
{
char i;
while(n--)
{
  for(i=0;i<num;i++)//清空
  {
   zhen_1(tab+i*64,v);
  }
}
}
void yinchu(uchar *table,char n,char v)
{
/****************************
n为帧数
******************************/
char i,j,k;
uchar a[64]={0},p;
for(k=0;k<n;k++)
{
  for(i=0;i<8;i++)
  {
   p=0xff;
   for(j=0;j<64;j++)
   {
    a[j]=(table[j+k*64]|(0x80>>i))&(p<<(7-i));
   }
   zhen(a,v);
  }
  zhen(table+k*64,50);
}

}
void link00()
{
uchar a[64]={0};
char i;
for(i=10;i>7;i--)
{
  zhen(bianxing_table+i*64,70);
}
produce_cube(a,6);
move(a,1,1,1);
move(a,0,1,1);
zhen(a,110);
produce_cube(a,8);
zhen(a,110);
}
void produce_cube(uchar *a,char n)//0<=n<=8
{
char i,j;
for(i=0;i<8;i++)
  for(j=0;j<8;j++)
  {
   if(j<n&&i<n)
    a[j+i*8]=0xff>>(8-n);
   else
    a[j+i*8]=0;
  }
}

void hy(uchar *tab,char v)
{
uchar a[64]={0};
char i,j;
for(i=0;i<8;i++)
  a[i*8]=tab[i];
zhen(a,v);
for(i=1;i<8;i++)
{
     for(j=0;j<8;j++)
      a[i+j*8]=a[i-1+j*8];
     zhen(a,v);
}
        for(i=0;i<7;i++)
{
     for(j=0;j<8;j++)
      a[i+j*8]=0;
     zhen(a,v);
}
        zhen(a,23);
}
void leitu(uchar *b,char num,char v)//V>1
{
uchar a[64]={0},p;
char i,j,k,m;
for(m=0;m<num;m++)
{
  for(i=0;i<8;i++)
   for(k=0;k<8;k++)
    for(j=0;j<8;j++)
    {
     p=b[m*64+i*8+k]&(0x01<<j);
     if(p)
     {
      a[i*8+k]|=p;
      zhen(a,v);
     }
    }
  zhen(a,60);
  for(j=0;j<64;j++)
  {
   if(!a[j])
    continue;
   a[j]=0;
   zhen(a,v-1);
  }
  Delayms(30);
}
}
void zimu(uchar *x,char n,char v,int num)//滚动字幕,num表示循环次数,v表示滚动速度,n字符个数
{
char i,j,k;
uchar xdata a[64]={0},temp0[8],temp1[8],temp2[8],temp3[8],temp[8];
for(i=0;i<8;i++)
{
  temp0[i]=0;
  temp1[i]=0;
  temp2[i]=0;
  temp3[i]=0;
}
while(num--)
  for(j=0;j<n;j++)//滚动
  {
   for(k=7;k>=0;k--)//读取数据
    temp[7-k]=x[j*8+k];
   for(k=0;k<8;k++)//移动8位
   {
    for(i=0;i<8;i++)
    {
     temp0[i]=(temp0[i]<<1)|(temp1[i]>>7);
     temp1[i]=(temp1[i]<<1)|(temp2[i]>>7);
     temp2[i]=(temp2[i]<<1)|(temp3[i]>>7);
     temp3[i]=(temp3[i]<<1)|(temp[i]>>7);
     temp[i]<<=1;
     fun1(a+i*8,temp0[i],temp1[i],temp2[i],temp3[i]);
    }
    zhen(a,v);
   }
  }
}
void fun1(uchar *a,uchar d,uchar b,uchar c,uchar e)//滚动字幕数据处理
{
char i;
for(i=0;i<8;i++)
{
  a[i]=e&0x01;
  e>>=1;
}
a[7]|=(c<<1);
a[6]|=(c&0x80);
for(i=0;i<6;i++)
{
  a[5-i]|=((b<<(7-i))&0x80);
}
d=daoxu(d);
a[0]|=((d>>1)&0x7e);
}
uchar daoxu(uchar x)//一字节倒序
{
uchar k=0;
char i;
for(i=0;i<8;i++)
{
  if((x>>(7-i))&0x01)
   k|=0x01<<i;
}
return k;
}
void fn(char v)
{
uchar a[64]={0};
int i;
for(i=0;i<128;i++)//点
{
  a[tab00[i]]=(0x01<<tab01[i]);
  zhen(a,v);
  a[tab00[i]]=0;
}
for(i=0;i<128;i++)//8点
{
  a[tab10[i]]|=(0x01<<tab01[i]);
  if(i>=8)
   a[tab10[i-8]]^=(0x01<<tab01[i-8]);
  zhen(a,v);
}
a[tab00[0]]|=(0x01<<tab01[0]);
a[0]=0x80;
zhen(a,v);
for(i=1;i<128;i++)//线
{
  if(i<8)
   a[i-1]=0;
  a[tab00[i]]|=(0x01<<tab01[i]);
  zhen(a,v);
}
zhen(a,120);
for(i=0;i<128;i++)//线
{
  a[tab10[i]]^=(0x01<<tab01[i]);
  zhen(a,v);
}
}
void linkpc1(char v)
{
uchar i,a[64]={0};
for(i=0;i<7;i++)
  a[7*8+i]=0xff;
for(i=0;i<8;i++)
{
  move(a,2,0,1);
  zhen(a,v);
}
}
void pc1(char num,char v)
{
uchar a[64]={0};
char i,j;
while(num--)
{
  for(i=1;i<8;i++)
   a[i]=0xff;
  zhen(a,v);
  for(i=1;i<8;i++)
  {
   move(a,2,1,1);
   for(j=0;j<8;j++)
    a[j]=0xff;
   zhen(a,v);
  }
  for(i=0;i<8;i++)
  {
   if(num==0&&i==7)
    continue;
   move(a,2,1,1);
   zhen(a,v);
  }
}
for(i=0;i<7;i++)
{
  move(a,2,0,1);
  zhen(a,v+5);
}
}
void denghuo(char v)
{
uchar a[64];
char i,j,k;
for(k=0;k<8;k++)
  for(i=0;i<8;i++)
   for(j=0;j<8;j++)
   {
    a[tab_mian[i]*8+tab_xian[j]]|=(0x01<<tab_dian[(i+j)*8+k]);
    zhen(a,v);
   }
  zhen(a,90);
for(k=0;k<8;k++)
  for(i=0;i<8;i++)
   for(j=0;j<8;j++)
   {
    a[tab_mian[i]*8+tab_xian[j]]^=(0x01<<tab_dian[(i+j)*8+k]);
    zhen(a,v);
   }
}
void link_pingmian1(char v)
{
uchar a[64]={0};
char i,j;
for(i=0;i<8;i++)
  for(j=0;j<8;j++)
  {
   a[7*8+j]|=(0x01<<i);
   zhen(a,v);
  }
}
void pingmian1(char num,char v)
{
char i,k;
uchar a[64]={0};
for(i=0;i<8;i++)
  a[7*8+i]=0xff;
zhen(a,v);
while(num--)
  for(i=0;i<28;i++)
  {
   if(i<7)
    for(k=0;k<8;k++)
    {
     a[(6-i)*8+k]=0x01;
     a[7*8+k]>>=1;
    }
   else if(i<14)
    for(k=0;k<8;k++)
    {
     a[k]|=0x01<<(i-6);
     a[(14-i)*8+k]=0;
    }
   else if(i<21)
    for(k=0;k<8;k++)
    {
     a[(i-13)*8+k]=0x80;
     a[k]<<=1;
    }
   else
    for(k=0;k<8;k++)
    {
     a[7*8+k]|=0x80>>(i-20);
     a[(i-21)*8+k]=0;
    }
   zhen(a,v);
  }
CLEAR();
}
void print(uchar *a,char m)//m=0中空显示,m=1实心显示
{
uchar p;
char i,j,k;
uchar b[64]={0};
for(i=0;i<8;i++)
{
  b[7*8+i]=0xff;
}
for(i=0;i<8;i++)//行切换
{
  for(j=0;j<8;j++)//点移动
  {
   p=a[i]&(0x01<<j);
   if(p)
   {
    for(k=6;k>0;k--)
    {
     if(m==1&&k==6)
     {;}
     else
      b[(k+1)*8+7-i]&=(~p);
     b[k*8+7-i]|=(0x01<<j);
     zhen(b,1);
    }
    b[1*8+7-i]=0;
    b[7-i]|=p;
    zhen(b,1);
   }
   b[7-i]|=p;
  }
}
zhen(b,40);
b[0]=0;
for(j=7;j>0;j--)
{
  for(i=7;i>0;i--)
  {
   b[i]=b[i-1];

  }
   zhen(b,5);
}
  CLEAR();
}
void link_jb0(char v)
{
uchar a[64]={0};
char i;
for(i=0;i<64;i++)
{
  a[i]=0x80;
  zhen(a,v);
}
}
void jb0(char num,char v)///////////////////////////////
{
char i,k;
uchar c[64]={0};
for(i=0;i<64;i++)
  c[i]=0x80;
zhen(c,v);
while(num--)
  for(i=0;i<28;i++)
  {
   if(i<7)
    for(k=0;k<8;k++)
    {
     c[k*8]|=(0x80>>(i+1));
     c[k*8+7-i]=0;
    }
   else if(i<14)
    for(k=0;k<8;k++)
    {
     c[k*8+i-6]=0x01;
     c[k*8]>>=0x01;
    }
   else if(i<21)
    for(k=0;k<8;k++)
    {
     c[k*8+i-14]=0;
     c[k*8+7]|=(0x01<<(i-13));
    }
   else if(i<28)
    for(k=0;k<8;k++)
    {
     c[k*8+27-i]=0x80;
     c[k*8+7]<<=1;
    }
   zhen(c,v);
  }
        CLEAR();
}
/****************************
旋转衔接
******************************/
void link(char v)
{

char i,j,k;
uchar a[64]={0};
for(i=0;i<64;i++)
  a[i]=0x80;
zhen(a,3);
for(i=0;i<8;i++)
{
  for(j=0;j<8;j++)
  {
   if(i<7)
    a[j*8+7-i]&=0x7f;
   a[j*8+i]|=(0x80>>i);
  }
  zhen(a,v);
}
for(i=0;i<6;i++)
{
  for(j=0;j<8;j++)
   for(k=0;k<8;k++)
    a[j*8+k]=tab_xuanzhuantiao[(i+8)*8+k];
  zhen(a,3);
}
}
void xuanzhuantiao2(char num,char v)//空心旋转,kind=1实心,否则空心
{
uchar a[64]={0};
char i,j,k;
while(num--)
  for(i=0;i<56;i++)
  {
   for(j=0;j<8;j++)
    for(k=0;k<8;k++)
     a[j*8+k]=tab_xuanzhuantiao2[i*8+k];
   zhen(a,v);
  }
}
void xzcube()
{
  char i;
  donghua(y_table,6,8,8);
  for(i=0;i<26;i++)
  {
   if(i==12||i==13||i==14)
    zhen(yx_table+i*64,30);
   else
    zhen(yx_table+i*64,14);
  }
  donghua(x_table,6,8,8);
  for(i=0;i<26;i++)
  {
   if(i==12||i==13||i==14)
    zhen(xz_table+i*64,30);
   else
    zhen(xz_table+i*64,14);
  }
  donghua(z_table,6,8,8);
}

void shensuo(uchar v)
{
char i,j;
uchar a[64]={0};
for(i=0;i<64;i++)
  a[i]=0xff;
for(i=0;i<7;i++)
{
  move(a,0,0,1);
  zhen(a,v);
}
for(i=0;i<7;i++)
{
  move(a,0,1,1);
  for(j=0;j<64;j++)
   a[j]|=0x01;
  zhen(a,v);
}
for(i=0;i<7;i++)
{
  move(a,2,0,1);
  zhen(a,v);
}
for(i=0;i<7;i++)
{
  move(a,2,1,1);
  for(j=0;j<8;j++)
   a[j]|=0xff;
  zhen(a,v);
}
for(i=7;i>0;i--)
{
  for(j=0;j<8;j++)
   a[j*8+i]=0;
  zhen(a,v);
}
for(i=1;i<8;i++)
{
  for(j=0;j<8;j++)
   a[j*8+i]|=0xff;
  zhen(a,v);
}
}
void cube(char empty,char kind,char v)
{
uchar a[64]={0};
char i;
for(i=1;i<=8;i++)//生成
{
  if(empty==0)
   produce_cube(a,i);
  else
   produce_empty(a,i);
  if(kind==0)
   {;}
  else if(kind==1)
   move(a,1,1,8-i);
  else if(kind==2)
  {
   move(a,1,1,8-i);
   move(a,0,1,8-i);
  }
  else
   move(a,0,1,8-i);
  zhen_1(a,v);
  //Delayms(200);

}

for(i=7;i>0;i--)//退出
{
  if(empty==0)
   produce_cube(a,i);
  else
   produce_empty(a,i);
  if(kind==0)
  {
   move(a,1,1,8-i);
   move(a,0,1,8-i);
  }
  else if(kind==1)
   move(a,0,1,8-i);
  else if(kind==2)
   {;}
  else
   move(a,1,1,8-i);
  zhen_1(a,v);
   //Delayms(200);

}
}
void produce_empty(uchar *a,char n)//0<n<=8,注意n不能为0
{
char j;
uchar p;
for(j=0;j<64;j++)
  a[j]=0;
p=0xff>>(8-n);
/************X4列*************/
a[(n-1)*8+n-1]=p;
a[(n-1)*8]=p;
a[0]=p;
a[n-1]=p;
for(j=0;j<n;j++)
{
  p=(0x01|(0x01<<(n-1)));
/************竖直4列*************/
  a[j*8]|=p;
  a[j*8+n-1]|=p;
/************Y4列*************/
  a[j]|=p;
  a[(n-1)*8+j]|=p;
}
}
void shandian(char v)
{
  char i,j;
  uchar a[64];
  for(i=0;i<64;i++)
   a[i]=tab_shandian[64*21+i];
  for(i=0;i<22;i++)
   zhen(tab_shandian+64*i,v);
  for(i=0;i<22;i++)
  {
   for(j=0;j<64;j++)
    a[j]=a[j]&(~tab_shandian[64*i+j]);
   zhen(a,v);
   Delayms(10);
  }
}
void szfc0(char v)//数字上浮
{
char i,j;
uchar a[64];
for(i=0;i<64;i++)
{
  a[i]=0;
}
for(j=124;j>=0;j--)
{
  for(i=7;i>=0;i--)
  {
   a[i*8+3]=szfc_table[j+i];
   a[i*8+4]=szfc_table[j+i];
  }
  zhen(a,v);
}
}
void rain(char menu,char num,char v)
{//menu=0,up;menu=1,down
uchar a[64]={0};
char i,j;
if(menu==0)
{
  for(i=0;i<8;i++)
   a[i]=tab_rain[i];
  zhen(a,v);
  for(i=1;i<8;i++)
  {
   move(a,2,1,1);
   for(j=0;j<8;j++)
    a[j]=tab_rain[i*8+j];
   zhen(a,v);
  }
  while(num--)
  {
   for(i=0;i<8;i++)
   {
    move(a,2,1,1);
    for(j=0;j<8;j++)
     a[j]=tab_rain[i*8+j];
    zhen(a,v);
   }
  }
}
else
{
  for(i=0;i<8;i++)
   a[7*8+i]=tab_rain[i];
  zhen(a,v);
  for(i=1;i<8;i++)
  {
   move(a,2,0,1);
   for(j=0;j<8;j++)
    a[7*8+j]=tab_rain[i*8+j];
   zhen(a,v);
  }
  while(num--)
  {
   for(i=0;i<8;i++)
   {
    move(a,2,0,1);
    for(j=0;j<8;j++)
     a[j+7*8]=tab_rain[i*8+j];
    zhen(a,v);
   }
  }
}
}

网友B:
哇这个太酷了,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而且程序的思路很清晰,值得收藏。

网友C:
真是太厉害了,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15-04-28):
楼主,分享一下原理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原理图吧

硬件这块你可以上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也很详细
我就是IO的选择很被人不同而已   我的这个选择不是最优的
网上有些大神的IO分配很合理,画PCB时更容易
我更新了   你自己下载下
注: 我的2083是后加的小模块,没在原理图里的,你自己在去整合下,你将就的参考下

网友E:
程序稍不过去。为什么

网友F:
很好的资料,学习

网友G:
买个套件学习下

网友H(2015-09-15):
谢楼主分享。。。。果断拿走啊谢楼主分享。。。。果断拿走啊

网友I:
好强大啊。LED也是自己焊接的吗?

网友J:
很棒,讨好了

网友K(2015-11-20):
编译不能通过怎么回事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大神,问一下,你的程序现在能烧过去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M:
膜拜膜拜

网友N:
大神牛逼,这算法得多烧脑啊。

网友O(2016-01-14):
译不能通过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译不能通过怎么回事啊

你好,有可能我用的烧录软件和你的不一样等等因素,所以译不过去。我的建议是你用你自己写好的,然后又经常用、烧录没问题的头文件和宏定义等等,然后再截取我里面对你有用的部分不断的填充你自己的程序中去,改程序,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这样也就不会出现烧录和其他问题了

网友P:
太棒了,真的好好学学了。

网友Q(2016-05-16):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R(2016-11-17):
为什么调不通呢,下载个代码看看

网友S(2016-12-29):
正方形就好了

网友T(2017-02-01):
给力给力!

网友U(2017-07-18):
这光立方的LED动画效果太炫了!多谢楼主的程序!

网友A(2019-11-08):
当时的光立方视频:v.youku.com/v_show/id_XOTEyNzI0MDU2.html,现在看几年前做的东西,感觉好好笑,哈哈哈哈~

网友V(2022-06-16):
这是8 X8 x8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