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中老年专用数字钟

楼主(2015-03-19):
这个数字钟采用1.8~~2.3寸的大字体led数码管制作
稍做改进后
可以采用更大字体的led数码管

网友A:
哇这个太酷了,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不过这么大的时钟应该比较耗电吧,另外能共享一下源程序吗?

楼主:
参考原代码

新建 WinZip

楼主:
校正时间用的遥控器

网友B:
很好的东西多谢分享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么大的数码管,应该给他们加个电路,调节亮度,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么大的数码管,应该给他们加个电路,调节亮度,嘿嘿

调节亮度很简单了
你可以改变扫描时间
就改变亮度了

网友D:
蛮不错的,我真想做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节亮度很简单了
你可以改变扫描时间
就改变亮度了

其实在硬件电路上加个电位器,控制数码管的电压,也可以,貌似很多时钟都这样做的

楼主:
那样有点复杂了
你可以根据时间段的不同
去设置扫描时间
甚至可以在半夜的时候每隔几秒显示一次

网友E(2017-05-01):
        共享资料的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