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质监控系统设计

楼主:
以AT89C51为控制器,设计一台水质监控系统,包括温度测量,溶解氧测量,PH值测量和自动投饵,显示可用LED,也可用LCD,求各位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A(2015-03-19):
溶解氧测量,PH值测量这两个得需要专门的电路,你如果有相关知识或者相关电路就好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溶解氧测量,PH值测量这两个得需要专门的电路,你如果有相关知识或者相关电路就好办了

您能给我这两个测量的专门电路吗?我研究看看

网友C:
温度系统测量倒是简单,温度传感器加上显示器件。但是溶氧量,ph值等就需要加上特定的传感器,或者检测器了。。。

网友D(2019-12-17):
楼主这个资料还保存着吗?

网友E:
楼主资料还有吗

网友F(2020-06-01):
楼主资料保存了吗?

网友G:
买相应的传感器,大部分应该都有,有些我没用过不太清楚,然后学习这些传感器的驱动方法,显示建议可以用lcd吧,毕竟你要显示的东西这么多,lcd还是很好驱动的,只要找到对应的驱动函数写变量就可以了。然后你要熟悉怎么放到一起,就是数据更新,是用中断触发还是怎么样的,自己要规划好

网友H: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案:
温度测量可以用:18B20温度传感器,或者其他的一些温度探头。
溶解氧测量:这个也有一些测量探头,不过这方面的测量探头比较少,所以价格比较贵。
PH值测量:这个也可以使用现成的模块或者探头。
其他的就比较简单了。
这种方案比较简单实现,如果自己去弄一个测量电路,估计没那么简单实现。

网友I:
WIFI无线水质检测系统
1、电路板采用万用板焊接
2、WIFI无线实时数据传输
3、液晶和手机APP同步显示
4、可以根据具体设计要求修改程序

制作完成的全套实物
1、单片机
2、PH模块
3、PH传感器
4、WIFI模块
5、液晶
6、手机APP

检测后,液晶显示

近距离看看模块和传感器

手机APP接入后,同步显示数据

网友J(2020-11-23):
引用 网友I:
WIFI无线水质检测系统
1、电路板采用万用板焊接
2、WIFI无线实时数据传输

能分享下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