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田”字循迹小车

楼主(2015-03-20):
最近做了个能做“田”字的智能小车,但不尽如人意,就是不能高速在丁字路口转弯。现在把它的照片与视频发上,以向行家求教。
完工后的车体

想求教的问题:
1.问题描述:当车循迹到丁字路口时,如果车速过高,就不能转弯,因为转弯还没有完成,探头又探到了前面的直线,所以只是反应了一下,就又执行直线函数了,转弯无法完成。要完成转弯,只好痛失速度。只有当车在3分之2速的时候,丁字路口的转弯才能顺利完成。
2.求教:有什么办法,能使小车在不失速度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丁字路的转弯?有人曾提示我,在路口转弯时,让程序忽略探头数据,等转弯完成后再恢复读取探头数据。但我不知道,要如何写代码才能使程序忽略探头数据?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做智能小车,遇障碍物转弯。由于采用的是一个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一个转弯,一个直线,由于整体采用中断控制原理所以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由于单片机原理上是执行主代码时,遇到中断停止主代码,转向中断程序,所以这个是运行原理上的问题,要好的话采用两个单片机控制,使这两个单片机保持串口通信,这样就不会出现转弯时等于死机这种情况了。这就是思想,程序你自己写吧。

网友B(2015-07-31):
你改变循迹传感器的排列位置,中间放在前面,左右传感器放在后面一条线上,就是三角排列试试,应该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