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奇怪符号,如何破?

楼主(2015-03-20):
后面四个笑脸如何让它显示数字。。。

LCD12864显示

LCD12864显示

网友A:
你的程序呢?贴上来看看 能不能改

网友B:
12使用半角字符试试。

网友C:
看看数据格式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absac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数码管IO
#define 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DSPORT=P3^7;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2^0;
sbit     MOSI    =P2^2;
sbit    SCK        =P3^6;
sbit    CE        =P1^0;
sbit    CSN        =P3^7;
sbit    IRQ        =P3^3;
//*************************************PH传感器端口定义**********************************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DOUT = P3^7;      //输出
sbit CLK  = P3^6;      //时钟
sbit DIN  = P3^4;      //输入
sbit CS   = P3^5;      //片选
//sbit DSPORT=P3^7;

//************************************按键***************************************************
//sbit    KEY1=P3^4;
//************************************蜂明器***************************************************
sbit     LED=P2^5;
//***********************************发送缓冲区*********************************************

   uchar codess[10]={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char TxBuf[32];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int disp[8]={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1);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传感器相关函数**************************************8
uint Read_AD_Data(uchar cmd);
uint SPI_Read_AD(void);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uchar Display(uchar temp)      //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2] = 0x40;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2] = 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0] = 0;
    disp[1] = 0;
    disp[3] = DIG_CODE[temp / 10000];
    disp[4] = DIG_CODE[temp % 10000 / 1000];
    disp[5] = DIG_CODE[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6] = DIG_CODE[temp % 100 / 10];
    disp[7] = DIG_CODE[temp % 10];
    return temp;

}

/*******************************************************************************
* 函数名         : Timer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设置计时器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void Timer0Configuration()
{
    TMOD=0X02;//选择为定时器模式,工作方式2,仅用TRX打开启动。

    TH0=0X9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0us
    TL0=0X9C;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数名         : DigDisplay()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中断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interrupt 1
{
//定时器在工作方式二会自动重装初,所以不用在赋值。
//    TH0=0X9c;//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    TL0=0X00;
    DIG=0; //消隐
    switch(Num)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
    }
    DIG=disp[Num]; //段选,选择显示的数字。
    Num++;
    if(Num>7)
        Num=0;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
    unsigned int i;
    EA = 0;
    DSPORT=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70;
    while(i--);            //延时642us
    DSPORT=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EA = 1;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数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j;
    EA = 0;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EA = 1;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EA = 0;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EA = 1;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tml;
    return temp;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1)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1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1 = (uchar1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1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1);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延时不能太短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PH传感器函数*******************************************
/****************************************************************************
*函数名:TSPI_Star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初始化触摸SPI
****************************************************************************/

void SPI_Start(void)
{
    CLK = 0;
    CS  = 1;
    DIN = 1;
    CLK = 1;
    CS  = 0;
}
/****************************************************************************
*函数名:SPI_Write
*输  入:dat:写入数据
*输  出:无
*功  能:使用SPI写入数据
****************************************************************************/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CLK = 0;
    for(i=0; i<8; i++)
    {
        DIN = dat >> 7;     //放置最高位
        dat <<= 1;
        CLK = 0;            //上升沿放置数据

        CLK = 1;

    }
}
/****************************************************************************
*函数名:SPI_Read
*输  入:无
*输  出:dat:读取 到的数据
*功  能:使用SPI读取数据
****************************************************************************/

uint SPI_Read_AD(void)
{
    uint i, dat=0;
    CLK = 0;
    for(i=0; i<12; i++)        //接收12位数据
    {
        dat <<= 1;

        CLK = 1;
        CLK = 0;

        dat |= DOUT;

    }
    return dat;
}

/****************************************************************************
*函数名:Read_AD_Data
*输  入:cmd:读取的X或者Y
*输  出:endValue:最终信号处理后返回的值
*功  能:读取触摸数据
****************************************************************************/
uint Read_AD_Data(uchar cmd)
{
    uchar i;
    uint AD_Value;
    CLK = 0;
    CS  = 0;
    SPI_Write(cmd);
    for(i=6; i>0; i--);    //延时等待转换结果
    CLK = 1;      //发送一个时钟周期,清除BUSY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AD_Value=SPI_Read_AD();
    CS = 1;
    return AD_Value;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temp,count=0,phh,phl;

         uchar wendu =0;
    init_NRF24L01();
    Timer0Configuration();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6000);
//    P0=0xBF;

    while(1)
    {
         if(count==50)
      {

         wendu=Display(Ds18b20ReadTemp());

    count=0;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temp=(float)temp*(-0.0000519)+21;
        phh=temp/10;
        phl=temp%10;
        init_NRF24L01() ;

        Delay(6000);
      }
       count++;
           TxBuf[6] = codess[wendu / 10000];
        TxBuf[5] = codess[wendu % 10000 / 1000];
        TxBuf[4] = codess[wendu % 1000 / 100];
        TxBuf[3] =codess[wendu % 100 / 10];
        TxBuf[2] = codess[wendu % 10];
        TxBuf[0]=codess[phl];
        TxBuf[1]=codess[phh];

       //下面是无线发射程序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LED=0;
        Delay(100);      //可变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LED=1;
        Delay(80);
        }

}
修改后效果为
可是数据不对,怎么解决啊。。。

效果显示

效果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