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a和atmega32a区别

楼主(2015-03-20):
atmega16a和atmega32a这两个片子有什么不同,都是40脚,可以用同一个编程插座吗?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他们的引脚一个是44另一个是40引脚

网友A:
,IO寄存器相同,中断向量不同,ROM, RAM容量不同。主要还得看官方资料,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寄存器相同,中断向量不同,ROM, RAM容量不同。主要还得看官方资料,要有耐心

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