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光线探测器 (附制作过程, 电路图)

楼主(2015-03-20):
    光线探测器是最普遍的传感器之一,广泛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篇教程将告诉你, 这个东西十分简单!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用最少最简单的材料。
    整个制作过程都十分简单,很适合初学者,大概10分钟就能做好了。这个项目可以作为教学演示,或者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中。
1.收集零件和工具
下面是所有的材料清单,除非另有说明,全部的数量都是单数。
零件:
面包板
几根跳线
9V 电池
9V 电池夹
光敏电阻(LDR)
任意颜色的 LED
TLC3704四路比较器(只用到了其中一个)
3362P-103-ND 10K 欧姆可变电阻
1K 欧姆(棕-黑-红)电阻(2个)
330欧姆电阻(橙-橙-褐)
工具:
可变电阻微调笔(或小螺丝刀)
尖嘴钳(不是必需的,但面包板上有用)
2.理解它的原理
上图就是电路原理图。
正如它的名字所示, 一个比较器用来比较2个给定的电压。 一对1K 欧姆电阻形成分压器 ,并为比较器提供4.5V 的参考电压。可变电阻和 LDR 形成另一对分压器。当光线照射在 LDR上,其电阻降低,分压器提供低于4.5V 的电压。比较器不产生输出(0V)。当没有光线时 ,LDR 的电阻和电压升高。当电压超过4.5V,比较器就激活它的输出,并为 LED 提供9V 的电压输出。
3. 安装较小的部件。
在面包板上安装零件,最好先从较小,较矮的部件开始。
3.1  在面包板的中间插入TLC3704 集成电路 (IC) 芯片。
把芯片放在面包板的中间,确保其阵脚没有短路。从面包板上标号为6栏开始安装阵脚直到12。确保半圈(针1指示)向右侧。
提示:如果芯片是全新的,轻轻地将两列引脚向内压,以便更容易插到面包板。
注意:引脚很容易折断,需要小心谨慎!
3.2 在面包板上方的 2-4 列插入可变电阻。
可变电阻有3个引脚,我们只用到其中2个。将中间的引脚插入到 H 行,另外2个引脚插入到 G 行。
3.3 插入2 个短跳线,连接  J4-J6 和  G5-G7 。
使用尖嘴钳可以方便地放置这些小跳线。直接用手也可以,但会浪费一些时间。
3.4 插入剩余的4个长跳线,连接J3和 和J10 到正轨, F4 连到  E4 , A10 连到负轨。
好了,所有的跳线都连接完了。
4. 较矮的组件都装好了,下面该装高一点的组件了。
4.1 把每个电阻都弯成U形,以便插入面包板。
4.2 插入一个 1K  欧姆( 棕- 黑- 红)在H5 和正规之间。
4.3 插入一个 1K  欧姆电阻在  F5 和负轨之间。
4.4 插入最后一个 330 欧姆电阻( 橙橙褐)在G12 和  D17 之间。
提示:这个电阻的唯一作用是限制通向 LED 的电流,防止 LED 被烧掉。因此这个电阻与 LED 串联。
4.5将 将  LED  的长引脚插入  A17 ,短引脚插入到负轨。 LED  是分正负极的,长引脚表示是正极。
4.6 插入  LDR ,在  A4 和负轨之间。
像电阻一样,LDR 是不分正负极的。
5. 连接电源。
在测试我们的光线探测器之前,必须给它提供电源。
5.1 电池放入电池夹,注意正负极要正确。
5.2 将电池的红线连接至面包板的正轨。
5.3 将电池的黑线连接至面包板的负轨。
连接完之后,你的探测器马上就开始工作了。LED 可能会亮,也可能不亮,取决于你的可变电阻,不过不用担心,我们将在下一步中详细介绍。
6. 配置光线探测器。
这一步允许你设置并调整光线探测器的灵敏度, 以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 你可以多次重复这些步骤,直到调整到你需要的灵敏度。
6.1 将电路转移到一个好点的环境。
把电路放在一个适中、光线充足的地方更有利于测试我们的探测器。
6.2 使用微调笔 ( 或小螺丝刀)顺时针转动可变电阻。
此时,你的 LED 应该亮了!
6.3 逆时针缓缓转动,直到  LED  灭掉。
这就是调整探测器灵敏度的方法。对于更高的灵敏度,尽量调往 LED 熄灭的方向;降低灵敏度,就向相反方向调。
6.4 拿掉微调笔。
适合当前环境的探测器已经设置好了。
6.5 用手遮住  LDR  来测试一下吧! ! ! !
手遮住光线时,LED 应该亮起来;手拿开 LED 就灭掉。好了,我们已经成功做成了一个光线探测器,在光线暗的时候,自动为我们照明,当不需要光线时,又自动灭掉!想想怎么把它用在现实生活中吧!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