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51单片机-KEIL的使用与程序的下载

楼主(2015-03-20):
      很多人学单片机的时候都会遇到的情况,程序写的漂漂亮亮,原理理解的通通透透,但是.......不会用编译软件,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貌似大学的时候我老师就没讲过,呵呵。所以今天主要讲一下这两个软件的应用。
      注:单片机种类多种多样,编译环境自然也有很多种。学习一种编译软件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软件界面基本都是大同小异,会了一个再去学另一个会很快。还有个现象,很多人喜欢用汉化版,个人感觉没必要。首先,汉化的不一定标准;其次,工具英语就那么几个单词,记下来就OK了,汉化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废话少说,开始!
      先说keil uvision,第一步,双击打开该软件,界面如下:
      写代码的话,需要新建一个工程,点击: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 ,弹出如下界面:
      为每个工程建立一个单独的文件夹,例如LED01, 然后输入工程名,可以与文件夹名称相同,例如 LED01. 点击保存。
      注:这个软件不需要考虑中英文路径的问题,印象里调试CPLD的时候,用的软件生成的工程,保存在中文路径下会出错。
      保存后出现如下界面:
      在该界面下选择要用的芯片,我们用的是STC89C52C单片机,这里面没有,但是可以用ATMEL的AT89C52替代,找到相应芯片,选择,点击 OK。弹出如下界面,点击 否:
      页面如下:
      接下来要建立一个文档,在该文档下写代码。点击:File->New ,新建一个页面,输入 main.c ,然后点保存,目的是把该文件保存为C文件,如下图。以后用的多了就会知道,单片机里面最常用的两种文件,一种是C文件,一种是H文件。

      然后右击 Source Group->Add Existing Files to Soucre Group 1 ,弹出如下界面:
      选择我们刚才保存的 main.c文件,点击一下 Add。这里为什么强调点击一下,因为点完之后你是看不到什么变化的,唯一的变化是 Source Group1前面多了个加号,然后点击 Close ,关闭该页面即可。
      点一下Source Group1前面的加号,出现main.c,双击,就可以在右侧页面输入代码了。把昨天的代码粘贴进去,先后点击 save 和 rebuild这两个按钮,都在页面的左上方,大家可以自己试着找一下。
      结果如上图,0错误,0警告。
      编译完成以后,会生成 hex文件,这个文件是我们最终要下载到单片机里面的,打开我们建立的工程,你会发现,找不到hex文件,为什么?因为少了一步操作,这也是很多人经常忘得,点击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出现如下页面,点击output,如下:
          在Create HEX File前面打勾,点击 OK,重新编译一下rebuild,你会发现,在工程的文件夹里出现hex文件了。
          以上,就是编译软件的使用过程,截了太多的图,我都有点晕了~~~下面进入下载的过程,这个就简单多了。
      当前的串口下载,大致有两种电路,一种是用MAX232搭建的串口电路,通过单片机的UART口进行下载,线的另一侧要接到电脑的UART口上。
            但是现在的电脑,无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很少有配置UART口的了,于是出现了第二种。
      第二种方式是USB转串口,把UART的信号转换成USB信号,U口电脑上太多了,这样就方便了。我用的芯片是CH340T,使用这类芯片的时候,需要给电脑安装驱动,驱动我稍后会上传到附件里面。
      驱动装好后,右键 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 那里会显示用到的COM口。
      我用的是第二种方式,连接板子与电脑后,保持上电状态。打开软件 STC-ISP,页面如下:
      按照指示操作
第一步:选择单片机:STC89C52C
      第二步:打开程序文件,选择我们刚生成的 hex文件。
      第三步:选择端口和波特率,端口选择我们在 设备管理器-端口 里面看到的,我这里是COM2,波特率最高115200,最低2400.
      第四步,不用改动当前配置。
      第五步:点击 Download/下载,然后按下板子上的电源按钮断电,然后马上再按一下,进行上电。烧录成功,显示如下信息:
      好了,至此,编译软件与下载软件的使用方法说完了。可能你看一遍就会了,以后再也不会看了,但是只要对你有帮助,那么就是值得的。教程中用到的程序和代码都在附件里面了,有需要的去下载。

网友A(2016-03-27):
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6-11-06):
请问软件如何下载

网友C(2017-03-03):
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D(2017-05-19):
为什么点击下载/编译后一直没反应呢

网友E(2017-11-03):
谢谢分享,刚开始学不太会弄,学习了

网友E:
老是编译错误,要么hex多出好多代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F(2018-05-18):
楼主怎么没有写怎么分模块写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