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led灯调试记录

楼主(2015-03-21):
今天调试一个双色led灯,红灯的压降为2v,绿灯的位3v,共阴的,原理图如下所示

本来应该是红灯的所有控制端连在一起,绿灯的所有控制端连在一起,但是我焊接的时候没区分红绿灯的引脚,导致有两个件的引脚焊颠倒了,后果是只有红灯亮,绿灯不亮,今天才找到原因。
由于这个双色led灯是共阴的,把上图中的red和green端如果连到一起的话,其原理就类似于把两个二极管并联。由于greed的压降为3v ,但是red端的压降为2v,这样green端的电压就被卡在2v了,所以green灯的这个二极管永远不会导通,处于截止状态,所有green灯不可能亮。
以后在用多个二极管的时候需要注意二极管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