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是过孔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5-03-21):
Altium Designer 在PCB覆铜时,所有的过孔和焊盘都是十字连接即Relief Connect连接的,没有像PROTEL 99SE一样只有接地的焊盘才是十字连接而过孔是直接连接的。

如下图所示:
处理问题方法:
step1:design>rules>plane>polygon connection style
step2:new rule>advanced>query helper>object type checks>双击IsVia>OK退出>将connect style 改为direct connect
step3:将此priority设置为1,默认的为2。然后OK退出。
修改成功后的覆铜效果图:
注意:按照上面步骤做下来,一般都会在最后点击OK的时候,软件提示“Some rules have incorrect definitions. Would you like to correct them?”;而且在覆铜的时候也会报警,经过排查发现,在step2中双击IsVia之前状态栏是All,双击IsVia之后变成了IsViaAll,系统当然无法识别无效定义IsViaAll,所以需要我们在双击IsVia后记得将IsViaAll改回IsVia,这样就没问题了。
双击IsVia效果图:
将其改为:
附:为何接地焊盘覆铜时选择Relief Connect连接方式?
    在大面积对地覆铜时,接地焊盘与该覆铜相连接,其管脚连接方式的处理需要综合考虑。从电气性能方面考虑,管脚与覆铜直接连接(Direct Connect)为好,但是直接连接的覆铜面积大,焊接时散热快,焊接温度可能达不到要求,容易造成虚焊。因此,考虑到兼顾电气性能与工艺需要,做成十字花焊盘连接(Relief 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