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补码就是这么回事

楼主(2015-03-21):
以下内容转自百度知道,回答者:金的同位素。

    说到二进制补码,大家都知道:有符号数的负数的补码是 其正数的反码+1,例如 10001111 的补码是反码01110000 加 1 =01110001 ,很多书都这么说,可是为什么这样计算的结果就是它的补码?为什么要用补码?很多书要么不解释,要么就是说:这是因为在计算机内补码计算最快。(其实是补码计算指令的CPU设计更容易实现) 最初我看的书,《大学计算机基础教程》(我非计算机专业),这破书说不清,道不明,给与我非常严重负面的影响,以至于我在以后的计算机学习过程中,程序设计中遇到大大小小不少麻烦和迷茫。

    在某些计算机组成原理书上提到:其实补码的计算原理,是用一个模来减去无符号的正数部分。譬如时钟,12点之后是13点,但是时钟上没有13点怎么办?就用13减去12=1点。这个模是12.可惜这个比喻并不是很好。

    请看 一个字节长的无符号数的表示范围 :0~255,有符号数的表示范围:-128~127 , 注意,这个表示范围的写法极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思维,从而导致错误。我们应该这样来写:0~127 ~ -128 ~ -1 ,这才是较好的写法。为什么?因为这个写法的数的顺序与0~255 一一对应。

    由上,我们了解,其实补码不过是用128 ~ 255 这段范围的数来表示 ~128 ~ -1这段范围的负数。那么我们就可以凭自己,而不是看教材,就可以推测出计算补码的公式,就是:256-欲求的负数的绝对值= 此负数的补码。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可是却困扰了很多人。可见有个好的教材是多么的重要。

    至于前面 “负数的补码是 其正数的反码+1” , 极为垃圾的教材才会把这个计算方法作为初始方法来教。因为这个计算方法屏蔽了补码的计算原理。其实这不过是 “256 - 欲求的负数的绝对值 = 此负数的补码”的一个比较取巧的计算方法而已。请看 256=1 0000 0000 =1111 1111+1,而 1111 1111减任何二进制数的结果就是把这个数取反,那么 256 - 某二进制数A 既是:将 A取反 +1

以上:完毕!

注:所有讨论均在字节长范围内(8bit) 进行

网友A(2019-12-10):
学习了,不错不错,有见解

网友B(2020-02-21):
受教了,谢谢,不过这一段可能打字出错了:
“由上,我们了解,其实补码不过是用128 ~ 255 这段范围的数来表示 ~128 ~ -1这段范围的负数。那么我们就可以凭自己,而不是看教材,就可以推测出计算补码的公式,就是:256-欲求的负数的绝对值= 此负数的补码。”
其中:“~128 ~ -1这段范围的负数。”
是否应该为:“-128 ~ -1这段范围的负数。”
第一个符号应该是:“-”
如有不当,请忽略。

网友C:
是不是总数0~255,以正负127的中点,即128点作为0点,把129作为+1,把127作为-1。把总数的0点作为-127点,是不是这个意思,望大师解答。

网友D:
终于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