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和自恢复保险丝的选型

楼主(2015-03-21):
先说一下TVS管
这里主要介绍三个参数:
                                    1: VRWM ,关断电压,当TVS两端的反向电压小于这个电压时,TVS处于截止状态,流过TVS管的电流很小,这时TVS管不起作用。因此在选型时,选择的TVS管的关断电压要比你正常工作的最大电压要大。不然不能正常工作。
                                    2:VBR击穿电压,当TVS管两端的电压大于这个电压时,TVS管就会有电流流过。便开始起作用,一般定义为当使流过TVS管的电流为1MA时的电压为VBR。
                                    3:VC钳位电压,当加在TVS管两端的电压过大时,以至于发生了雪崩击穿,那么TVS管会把电压钳在VC左右。用来保护电路,所以在选型时要注意:电路最大极限电压一定要大于VC,否则TVS管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了。

下面来说说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保险丝是根据电流的大小来采取相应的动作的,Ih,最大的工作电流,当流过保险丝的电流在这个范围内,保险丝不起作用,他的电阻很小。It,最小动作电流,当电流大于这个电流时,他便会启动保护。在一定的时间内电阻上升的很大,以至于处于截止状态。
动作时间:即保险丝启动保护到截止的这段时间,当流过的电流越大,他的动作时间越短。
Vmaxi:保险丝在截止状态下承受的最大电压。Imax;保险丝能承受的流过他的最大电流。当超过这个电流时,便会损坏。
选型时,根据你正常的工作电流来选,应使电路的正常工作电流小于保险丝的最大工作电流。
还有一点要注意:假设你的电路正常工作电流为1A,电路的最大电流为1.5A,(这个1.5A也是你所需要的电流,只不过在你的控制下不会经常出现。)但是最大电流持续的时间可能就为1S左右,这时选择的保险丝的Ih按大于1A来选,而It按1.2A到1.5A内来选,因为当电流大于1.2A的时候,保险丝从动作到截止的时间会大于1S,所以当流过保险丝 的电流为1.5A时,他会启动保护,但是刚启动上保护,我们电路的电流便降为了1A。这样能更有效的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