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电子钟程序

楼主(2015-03-21):
      ;;;MCU:89S51    COLCK:11.0592MHZ
        ;;;作者  :LYP103
;;;;; 1.实验任务: 用MCU来做个电子时钟,能用按键来设置和调整时间
;2 :原理
; 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T0产生定时时间,T0的最大定时为50ms,
;即要定时1秒需要经过20次的50ms的定时。
;对于这20次我们就可以采用软件的方法来统计了。作为秒计数时间,
;当一秒产生时,秒计数加1,秒计数到60时,分加一,秒清零,分计数到60时,时加一,分清零
;时计数到24时,清零 ,从新开始 。
               ;***********************************************************************
               ;;;接线说明:
        ;;;  16*2的字符LCD插到J9上
               ;;;J10的1脚和J7的1脚连 ,J10的2和J7的2连,,J10的3和J7的3连, J10的4和J7的4连
               ;;;注意JP的短路帽不要接
               ;***********************************************************************
        K1 BIT P0.0 ;加一键 ,选择的数据加一
        K2 BIT P0.1 ;减一键 ,选择的数据减一
        K3 BIT P0.2 ;选择键 ,选择要调整秒,分还是小时用的
        K4 BIT P0.3 ;确定键,是退出设定
        RS EQU P1.2 ;LCD-RS
        RW EQU P1.1 ;LCD-RW
        E EQU P1.0  ;LCD-E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TIME;T0定时中断处理程序
MAIN: ;;;;;;;;;;;;;;;;;;;;;;;;;;;;;;;;;;;;;;;;;;;;;
      MOV P2,#01H;清除屏幕
      ACALL ENABLE
      MOV P2,#38H;8位点阵方式
      ACALL ENABLE
      MOV P2,#0FH;开显示
      ACALL ENABLE
      MOV P2,#06H;移动光标
      ACALL ENABLE
      MOV P2,#01H;清除屏幕
      ACALL ENABLE
      MOV p2,#38H;8位点阵方式
     ACALL ENABLE
     MOV p2,#0ch;0FH;开显示
     ACALL ENABLE
     MOV p2,#06H;移动光标
     ACALL ENABLE
     MOV p2,#80H;显示位置第一行
     ACALL ENABLE
     CLR  20H
     MOV P0,#0FH
     MOV IE,#8aH
     MOV TMOD,#051H ;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
     MOV TL0,#010H
     MOV TH0,#4cH
     MOV 30H,#00   ;
     MOV 31H,#00   ;秒
     MOV 32H,#00   ;分
     MOV 33H,#00   ;小时
     MOV 34H,#00   ;设定按键的数值,1为时,2为分,3为秒
     SETB TR0 ;启动定时式
MAIN1:JNB K3,MAIN2 ;有选择键按下转
     JNB 20H,MAIN1 ;1S是否已到?
     CLR 20H
     ACALL  LCD;显示时间
     mov P2,#90H;光标
     call enable
     AJMP  MAIN1
MAIN2:CLR  P1.3
      ACALL A10MS  ;去抖动
      SETB  P1.3
      JB  K3,MAIN1 ;没有按下返回
      MOV 34H,#03H ;设定按键的数值置初值
      ACALL  LCD;显示时间
      ACALL  LCDM ;更新LCD的标
MAIN3:JB  K3,MAIN4;等按键放开
      JNB 20H,MAIN3 ;1S是否已到?
      CLR 20H
      ACALL  LCD;显示时间
      ACALL  LCDM ;更新LCD的标
      AJMP   MAIN3
MAIN4:ACALL  A10MS
      JNB   K3,MAIN3
;;;;;;;;;;;;;;;;;;;;;;;;;;;
;;;;判断是否有按键
MAIN5:MOV  P0,#0FH
      NOP
      NOP
      NOP
      MOV  A,P0  ;读按键的值
      ADD A,#0F0H
      CPL  A     ;如没按键按下,那A的数值为0
      JNZ  MAIN6 ;按键按下跳转
      JNB 20H,MAIN5 ;1S是否已到?
      CLR 20H
      ACALL  LCD;显示时间
      ACALL  LCDM ;更新LCD的标
      AJMP  MAIN5
MAIN6:ACALL  A10MS  ;去抖动
      MOV  P0,#0FH
      NOP
      NOP
      NOP
      MOV  A,P0  ;读按键的值
      ADD  A,#0F0H
      CPL  A     ;如没按键按下,那A的数值为0
      JZ  MAIN5 ;没按键按下跳转
      ;;;;;;;;确定键
      CLR  P1.3
      ACALL A10MS  ;去抖动
      SETB  P1.3
      JNB  K4,MAIN1;确定键退出设制
      ;设定按键
      JB   K3,MAIN7;没有按键按下跳转
      DJNZ 34H,MAINXX ;设定按键的数值减一不为0转
      MOV  34H,#03H;设定按键的数值从新赋数值
      AJMP  MAINXX
      ;+1键
MAIN7:JB  K2,MAIN10 ;没有按+1键按下跳转
      MOV A,34H    ; 34H是设定按键的数值,1为时,2为分,3为秒
      ;秒加一
      CJNE  A,#03H,MAIN8
      INC  31H      ;秒加一
      MOV A,31H
      DA A          ;调整为BCD码
      MOV  31H,A
      CJNE A,#60H,MAINXX;是不是有60S,没转
      MOV  31H,#00   ;秒清0
      AJMP  MAINXX
      ;分加一
MAIN8:MOV  A,34H
      CJNE  A,#02H,MAIN9
      INC  32H     ;分加一
      MOV A,32H
      DA A
      MOV  32H,A
      CJNE A,#60H,MAINXX ;是不是有一个小时,没转
      MOV 32H,#00      ; 分清0
      AJMP  MAINXX
      ;小时加一
MAIN9:MOV A,34H
      CJNE  A,#01H,MAINXX
      INC 33H          ;小时加一
      MOV A,33H
      DA A
      MOV 33H,A
      CJNE A,#24H,MAINXX ;是不是到24小时
      MOV  33H,#00      ;小时清0
      AJMP  MAINXX
      ;;;;;
      MAINXX:
      ;判断按键是否释放
      ACALL  LCD;显示时间
      ACALL  LCDM ;更新LCD的标
MAINXX1:MOV  P0,#0FH
      NOP
      NOP
      NOP
      MOV  A,P0  ;读按键的值
      ADD  A,#0F0H
      CPL  A     ;如没按键按下,那A的数值为0
      JZ  MAINXX2 ;按键释放
      JNB 20H,MAINXX1;1S是否已到?
      CLR 20H
      ACALL  LCD;显示时间
      ACALL  LCDM ;更新LCD的标
      AJMP  MAINXX1
MAINXX2:ACALL  A10MS  ;去抖动
      MOV  P0,#0FH
      NOP
      NOP
      NOP
      MOV  A,P0  ;读按键的值
      ADD  A,#0F0H
      CPL  A     ;如没按键按下,那A的数值为0
      JNZ  MAINXX1 ;没释放
      AJMP  MAIN5
      ;;;;;;;;;;;;;;;;;;;;;;;;;
      ;;;;-1键
MAIN10:JB  K1,MAINXX
       MOV A,34H    ; 34H是设定按键的数值,1为时,2为分,3为秒
      ;秒减一
      CJNE  A,#03H,MAIN12
          ;秒减一
      MOV A,31H    ;;BCD码的减一是用加99来求得
      JZ   MAIN11
      ADD  A,#99H
      DA A          ;调整为BCD码
      MOV  31H,A
      CJNE A,#00H,MAINXX;是不是有60S,没转
MAIN11:MOV  31H,#59H   ;秒恢复60
      AJMP  MAINXX
      ;分减一
MAIN12:MOV  A,34H
      CJNE  A,#02H,MAIN14
      MOV A,32H    ;;BCD码的减一是用加99来求得
      JZ  MAIN13
      ADD  A,#99H
      DA A          ;调整为BCD码
      MOV  32H,A
      CJNE A,#00H,MAINXX;是不是有60S,没转
MAIN13:MOV  32H,#59H   ;秒恢复60
      AJMP  MAINXX
      ;小时减一
MAIN14:MOV A,33H    ;;BCD码的减一是用加99来求得
       JZ  MAIN15
      ADD  A,#99H
      DA A          ;调整为BCD码
      MOV  33H,A
      CJNE A,#00H,MAINXX;是不是有0,没转
MAIN15:MOV  33H,#23H   ;秒恢复23
      AJMP  MAINXX
      NOP

;;;;T0定时中断处理程序:
TIME: PUSH ACC ;保护现场
      PUSH PSW
      MOV TL0,#0F8H;06H ;赋定时初值
      MOV TH0,#4BH;4CH
      INC 30H ;
      MOV A,30H
      CJNE A,#20,RETI1
      MOV 30H,#00H ;一秒钟时间到
      SETB  20H
      INC  31H      ;秒加一
      MOV A,31H
      DA A
      MOV  31H,A
      CJNE A,#60H,RETI1;是不是有60S,没转
      MOV  31H,#00   ;秒清0
      INC  32H     ;分加一
      MOV A,32H
      DA A
      MOV  32H,A
      CJNE A,#60H,RETI1 ;是不是有一个小时,没转
      MOV 32H,#00      ; 分清0
      INC 33H          ;小时加一
      MOV A,33H
      DA A
      MOV 33H,A
      CJNE A,#24H,RETI1 ;是不是到24小时
      MOV  33H,#00      ;小时清0
RETI1:pop  psw
      pop  acc
     reti
;;;;;;;;;;;;;;
;;;;;时间显示
LCD:
  ;写数据  时间显示: XX : XX : XX;分别时:时:分:秒
         MOV P2,#38H;8位点阵方式
         ACALL ENABLE
         MOV P2,#0FH;开显示
         ACALL ENABLE
         MOV P2,#06H;移动光标
         ACALL ENABLE
         MOV P2,#80H;第一行显示位置
         ACALL ENABLE
         MOV  DPTR,#table1
a1:      mov a,33H  ;显示:时
         SWAP A
         ANL  A,#0FH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MOV  A,33H
         ANL  A,#0FH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MOV A,#":"
         call write2
         mov a,32H  ;显示:分
         SWAP A
         ANL  A,#0FH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MOV  A,32H
         ANL  A,#0FH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MOV A,#":"
         call write2
         mov a,31H  ;显示:秒
         SWAP A
         ANL  A,#0FH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MOV  A,31H
         ANL  A,#0FH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ret
LCDM: ;更新LCD的标
     MOV  A,#7EH
     ADD A,34H
     ADD A,34H
     ADD A,34H
     mov P2,A;光标
     call enable
     RET
write2:
       mov P2,a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
ENABLE:
       CLR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
delay: ;写延时,等待写完成
       mov r7,#30
d1:    mov r6,#25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0  1    2   3   4   5   6   7   8   9
table1:DB  30H,31H,32H,33H,34H,35H,36H,37H,3    ;返回

    A10MS:  MOV  R6,#09
    A10MS1:    MOV  R7,#0FFH
    A10MS2:    NOP
               NOP
               DJNZ  R7,A10MS2
               DJNZ  R6,A10MS1

网友A(2018-08-02):
汇编代码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