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人体感应小夜灯

楼主(2015-03-21):
1WLED需要3.2V电压、350mA电流。正常来说应该用LM317做个恒流流电路,用面包版测试了一下在5V电源供电的情况下三极管也能点亮。
三极管做起来更方便,但是LED两端的电压只有2.8V。两个LED的亮度达不到2W但是已经能满足小夜灯的要求,发热量很低,这样也不需要加散热片,也能延长LED的使用寿命。

准备元件
HC SR501 人体感应模块     1个
1W白光LED                         2个
2.2欧2瓦电阻                        2个
100欧1/4瓦电阻                    3个
9013三极管                           3个
220u 16V电解电容                1个
104独石电容                         1个
DC002电源插头                    1个
DC002电源插座                    1个
自锁开关                               1个
5*7cm洞洞板                        1块

上面是焊接好的样子

找一个坏了的鼠标,把线拆下来。把DC002的插头接到鼠标线上。鼠标线里一般有4根线,其中黑色是负极红色是正极,其余两根忽略。
在找一个带USB输出接口的电压为5V 电流500ma以上的电源适配器。

把电源接通后,当人走到他的扫描范围内时,灯就自动亮了,人走开后隔一段时间灯自动灭。  在HC SR501 人体感应模块 上有两个可调电位器分别是调扫描范围和延时时间的。   也可以在HC SR501上焊接一个光敏电阻,保证白天灯不亮。

网友A(2015-05-20):
很使用的东西,之前做过一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做成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红外热感应模块物尽其用!

网友C(2015-06-22):
这个很实用,几年前用这个玩过报警。挺不错。不过那时探头还挺贵,现在模块化的板子也很便宜了。

网友D(2015-09-07):
有打算做一个,好资料,谢谢

网友E(2016-01-15):
可以问一下  又没有程序吗

网友F(2016-05-31):
请问楼主加人三极管是为什么?放大吗?

网友G(2016-09-30):
HC SR501上焊接一个光敏电阻,保证白天灯不亮,焊在那个地方

网友H:
我自己搞过红外感应楼道照明灯。

网友I:
不错很好的!值得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搞过红外感应楼道照明灯。

你用的几伏

网友J:
加个继电器就可做成控制大功率的设备了!希望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加人三极管是为什么?放大吗?

添加三极管是为了更好的驱动1W的LED,也可以说是放大电流吧。

网友L(2016-10-31):
可以,不是很难

网友M:
谢谢分享  看能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N:
LZ外加一个30秒延时断电的继电器怎么连接?

网友O(2016-12-30):
这个电路能改成控制220v的灯吗

网友P:
可不可以用排针直接接5v电源,不用适配器

网友Q(2017-01-29):
不错,我也制作一个

网友R(2017-03-04):
刚刚按楼主的教程做了一个,但是我的发热量很大,一会就烫手了,有什么改进措施么,再串上一个电阻?

网友S:
亲自做过

网友H(2018-01-20):
引用 网友T:

220v交流阻容降压整流稳压成12v为感应模块和12v继电器供电,利用模块输出脚控制s8050三极管去控制继电器,达到弱点控制强电。

网友U(2018-03-02):
制作起来不复杂,挺好用的

网友V:
楼主分享的非常棒,很适合练习,既可以做出一个DIY,又可以练习洞洞板的焊接技术

网友W(2018-04-13):
请问,有原理图吗

网友X:
今晚做个试一下

网友Y:
请问各位大佬零件要怎么搞到

网友Z:
有没有加声光控?两个灯珠是不是太亮了!

网友AA(2019-04-03):
感应小夜灯

网友AB:
有空我也做一个

网友AC(2019-05-04):
不错,如果把3只9013用一只AO3402代替,电路会更简单一些

网友AC:
AO3402的Id电流可以达到4A,2.5V的G极电压时的导通电阻仅仅只有0.11欧姆,非常适合低电压条件下的LED驱动,而501模块的输出电压为3.3V,完全可以直接驱动AO3402

网友AD:
额,没有源码,那就只能自己动手了

网友AE:
真是给力啊

网友AF(2019-06-10):
很简洁的设计,简单明了,不错

网友AG(2019-07-26):
这个蛮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AH:
楼主,人体感应就是当人靠近的时候,灯会发光,那么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电路必须是通路。所以,我想问的是,该电路的功耗的多少?会不会很耗电?能否作为日常使用?

网友AI(2019-10-18):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加人三极管是为什么?放大吗?

做开关用的

网友AJ:
引用 网友E:
可以问一下  又没有程序吗

纯硬件,不用程序

网友AK:
现在这个模块还比较贵,二手市场的成品还不错又便宜

网友AL:
把工作和兴趣还有乐趣联系在一起,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