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点焊机(用85个4700uf电容阵列)

楼主(2015-03-21):
    很久就想自制一台点焊机,用于制作各种可充电电池组。在网上看了许多相关的文章,于是结合自己现有元件进行了试制。
     第一个方案:大功率变压器+时间继电器,变压器约是现有的输出36V,6V,两组,功率约2KW,1号电池里的碳棒作电极,时间继电器0.1~99.9S可调。6V输出端用于焊接。
    试制结果失败:焊接时间短时(<1S)焊接不牢固,若延长焊接时间,会导致焊接部位高温,直至发红,但仍不能焊牢,甚至焊接效果变差。改进方法:改用更大电流的变压器,或者直接用小功率电焊机代替变压器。因电焊机体积较大,导致,整个系统体积过大。
    第二个方案:85个4700uf电容+3205CMOS管,正在试验中.......期待有理想效果。
    电容买回来后,根据现有的万能电路板(洞洞板),用了大约2小时的时间,将电容焊在了个两块板上。所用电容数分别为40个、45个,如下图。
电容阵列1背面

电容阵列1正面,共40个电容

电容阵列2背面
电容阵列2正面,共45个电容

电容阵列1,2

     因不能估计电容内阻,所以,没能计算出焊接时的电流值,所以,用2号板试验了一下,充满电后短路放电的效果。因当前没有示波器,不能测得其放电曲线,只能目测,呵,根据目测,焊接效果尚可,待整理后发到网上。

   相关计算:
      1、 能量计算:Q=I^2*Rt

     作为电阻焊的目的,热量是由焊接电流和电阻形成的。
     R:钢铁的电阻值范围是60150微欧。
     I:电阻焊接钢铁的焊接电流范围是7000-18000安培。
     t:焊接时间范围是848个周波(电阻焊焊接时间通常用周波表示,每周波为0.02秒)。
        典型值:
         100002 X 0.000100 X 0.24 (12周波)
         = 2400 ws (焦耳)

      2、所需电容推算:设0.2S时,焊接电流为1000A,焊件总电阻为200u欧姆,焊接电压为4V,计算需要的电容:

       成本统计:     4700uf/16V电容0.45元/个,共85个,38.25元。

网友A:
上电路图看看呀

网友B:
必须得上图呀!!兄弟,强烈支持!!

网友C: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D(2015-07-11):
引用 网友C:
效果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行的话也做个

网友E:
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就是现在没详细的教程

网友B:
必须原理图上来,把使用效果给大家看看!!大家在出来共同讨论嘛!!

网友F:
电容不少,引线不粗

网友G:
效果怎么样啊?行的话也做个

网友H(2015-09-02):
换法拉电容试试会怎样。。

网友I:
满满的都是期待上效果图

网友J:
电路图呢?没电路怎么学习呢?

网友K(2015-10-23):
望你成功

网友L(2015-12-03):
换法拉电容

网友M:
mos管换成空开行不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换法拉电容试试会怎样。。

电容太大,相应内阻也大,放不了几次电就坏了

网友N:
做出来了吗

网友O:
LZ 有一点想不太明白,当其中的一个电容爆裂了,会不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炸开了???

网友P(2016-02-09):
转让美国产33000MFD 60VDC电解电容器价格电议13504893044
查看照片qq1526229120相册里找

网友P:
本人需要两个微波炉变压器旧铁芯两个【900-1000w】13504893044

网友Q:
还没出图呀,做出来没有

网友R:
以前这个方法我用过,理论上没问题,实际行不通,后来我用变频器拆机的电容,将电压提高后,用可控

网友R:
可以焊6mm螺钉

网友R:
我用了5年以上了,效果很好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以前这个方法我用过,理论上没问题,实际行不通,后来我用变频器拆机的电容,将电压提高后,用可控

能提供一些参数吗

网友T:
最终效果呢?

网友U(2017-01-03):
怎么LZ daxiao冒个泡就没下文了

网友V(2017-04-20):
有始无终啊?

网友W(2017-07-24):
成功了没有。怎么没下文了呀

网友X(2017-11-12):
楼主怎么没图纸呢

网友Y:
看起来不错,但是用起了就错了!

网友Z:
期待你结果, 发一个焊接的效果看看  正愁一个焊接钢丝的东西不好焊接

网友AA:
成本还是有点高。希望能有更低廉的解决方案。

网友AB:
看上去很时髦

网友AC(2017-12-17):
这个能焊什么东东西呢,?

网友AD:
我想知道你做出来了吗?

网友AE:
以前我在焊钢丝网改过一台!用30个1万UF/25V的每5个并,调整6组并联数量~~~能点焊1~~~~4毫米的细铁线!

网友AF(2018-01-30):
这个效果杂样?

网友AG(2018-03-15):
电容充电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