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接线原理

楼主(2015-03-21):
  我最近发现,有不少电工对单相电机的接线搞不清。我先对单相电机的正反转原理讲一下。单机电机里面有二组线圈,一组是运转线圈,一组是启动线圈,大多的电机的启动线圈并不是只启动后就不用了,而是一直工作在电路中的。启动线圈电阻比运转线圈电阻大些,量下就知了。启动的线圈串了电容器的。也就是串了电容器的启动线圈与运转线圈并联,再接到220V电压上,这就是电机的接法。当这个串了电容器的启动线圈与运转线圈并联时,并联的二对接线头的头尾决定了正反转的。比如AB为启动线圈,CD为运转线圈。当A与C相接,B与D相接时,为正转。哪么AD相接,BC相接,就为反转了。。。
下图为正反转的接线图,开关是三相电机正反转的手动开关,经改线后做成,。图中AB线圈的电容没有画出来。
图的9个大点是开关的接线端子,开关正转时是左边三对合在一起,反转时是右边三对合在一起。

这里有个实际电机上的图,是双电容单机电机正反转接线盒的图.
U1     V1     W1
V2     W2    U2               当U1与V1,   V2与W2时,是正转...当U1与V2,   V1与W2时是反转,这个上面有二个片的,
                                      可以U1与V1连,也可以V2与W2连...............这上面的U是动转组    V是起动组.   W是离心开关的.
上面的W2与U2内部是接在一起的.要是把这图接到上面的开关去的话,就是把U1当D,   V1当A,,,V2当B,,   W2也就是U2当C,,,,这样直接到上面开关电路图,就可以了.
这里还有一个实图,也是在网上下下来的.
U也是主线圈,动行线圈.   V是副线圈,起动线圈.   这里的Z是离心开关接线头,与上面的W是一样的.这图的火线接U2,零线接U1,
大电容与离心开关串联,再与小电容并联.最后再与起动线圈串连.
  这个电机要接到上图的倒顺开关的话,先把火线,零线不要,把所有V1V2与U1U2线断开.(电容器与Z的线连在V与U上的不要断开了.)再把V1当A   V2当B    U1当C     U2当D,接到开关电路上去就可以了...

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接线原理

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主绕组又称工作绕组或运行绕组,副绕组又称启动绕组,有的小负载单相电机这两个绕组完全一样,互相可以交换,但多数单相电机(带较大负载的农用电机)为了增大启动力矩,副绕组线圈细、匝数多、阻值大;副绕组与主绕组之间有一启动电容;只要交换两个绕组中的一个绕组的首尾接线就可反转,交换电源L/N是无效的。

  当两绕组完全一样,电机可能是三端子接线,1,3为两绕组的公共接线端,接交流电源的L, 2/4端子之间联有启动电容, 如果交流电源的N端接端子2为正转,则N改接端子4为反转;如果是四端子,见图四接线;

    图3:三端子单相电机[两绕组相同]

  图四:四端子单相电机[两绕组相同]
  农用单相电机的主/副绕组不一样,不能采用上面交换主/副绕组的做法,否则,会烧坏电机,一般应有四个端子:1/2为主绕组,3/4为副绕组,正转见图五:

图五

  如果要反向转动,正确的做法是交换一个绕组的首尾接线,主副绕组的区分很简单,根据阻值就可判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