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的电气工程图形符号

楼主(2015-03-21):
序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
开关(机械式)
2
多级开关一般符号单线表示
3
多级开关一般符号多线表示
4
接触器(在非动作位置触点断开)
5
接触器(在非动作位置触点闭合)
6
负荷开关(负荷隔离开关)
7
具有自动释放功能的负荷开关
8
熔断器式断路器
9
断路器
10
隔离开关
11
熔断器一般符号
12
跌落式熔断器
13
熔断器式开关
14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
15
熔断器式负荷开关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6
当操作器件被吸合时延时闭合的动合触点
17
当操作器件被释放时延时闭合的动合触点
18
当操作器件被释放时延时闭合的动断触点
19
当操作器件被吸合时延时闭合的动断触点
20
当操作器件被吸合时延时闭合和释放时延时断开的动合触点
21
按钮开关(不闭锁)
22
旋钮开关、旋转开关(闭锁)
23
位置开关,动合触点
限制开关,动合触点
24
位置开关,动断触点
限制开关,动断触点
25
热敏开关,动合触点
注:θ可用动作温度代替
26
热敏自动开关,动断触点
注:注意区别此触点和下图所示热继电器的触点
27
具有热元件的气体放电管荧光灯起动器
28
动合(常开)触点
注:本符号也可用作开关一般符号
29
动断(常闭)触点
30
先断后合的转换触点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31
当操作器件被吸合或释放时,暂时闭合的过渡动合触点
32
座(内孔的)或插座的一个极
33
插头(凸头的)或插头的一个极
34
插头和插座(凸头的和内孔的)
35
接通的连接片
36
换接片
37
双绕组变压器
38
三绕组变压器
39
自耦变压器
40
电抗器
扼流图
41
电流互感器
脉冲变压器
42
具有两个铁芯和两个二次绕组的电流互感器
43
在一个铁芯上具有两个二次绕组的电流互感器
44
具有有载分接开关的三相三绕组变压器,有中性点引出线的星形-三角形连接
45
三相三绕组变压器,两个绕组为有中性点引出线的星形,中性点接地,第三绕组为开口三角形连接

序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46
三相变压器
星形-三角形连接
47
具有有载分接开关的三相变压器  星形-三角形连接
48
三相变压器
星形-曲折形连接
49
操作器件一般符号
50
具有两个绕组的操作器件组合表示法
51
热继电器的驱动器件
52
气体继电器
53
自动重闭合器件
54
电阻器一般符号
55
可变电阻器
可调电阻器
56
滑动触点电位器
57
预调电位器
58
电容器一般符号
59
可变电容器
可调电容器
60
双联同调可变电容器

序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61
指示仪表(星号必须按规定予以代表)
62
电压表
63
电流表
64
无功电流表
65
最大需量指示器(由一台积算仪表操作的)
66
无功功率表
67
功率因素表
68
频率表
69
温度计、高温计(θ可由t代替)
70
转速表
71
积算仪表、电能表(星号必须按规定予以代替)
72
安培小时计
73
电能表(瓦特小时表)
74
无功电能表
75
带发送器电能表
76
由电能表操纵的遥测仪表(转发器)
77
由电能表操纵的带有打印器材的遥测仪表(转发器)
78
屏、盘、架一般符号
注:可用文字符号或型号表示设备名称
79
列架一般符号
80
人工交换台、中断台、测量台、业务台等一般符号

序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11
控制及信号线路(电力及照明用)
112
原电池或蓄电池
113
原电池组或蓄电池组
114
带抽头的原电池组或蓄电池组
115
接地一般符号
116
接机壳或接底板
117
无噪声接地
118
保护接地
119
等电位
120
电缆终端头
121
电力电缆直通接线盒
122
电力电缆连接盒
电力电缆分线盒
123
控制和指示设备
124
报警启动装置(点式-手动或自动)
125
线型探测器
126
火灾报警装置
127
128
129
易爆气体
130
手动启动

序号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131
电铃
132
扬声器
133
发声器
134
电话机
135
照明信号
136
手动报警器
137
感烟火灾探测器
138
感温火灾探测器
139
气体火灾探测器
140
火警电话机
141
报警发声器
142
有视听信号的控制和显示设备
143
在专用电路上的事故照明灯
144
自带电源的事故照明灯装置(应急灯)
145
警卫信号探测器
146
警卫信号区域报警器
147
警卫信号总报警器
148
逃生路线,逃生方向
149
逃生路线,最终出品
150
二氧化碳消防设备辅助符合
152
氧化剂消防设备辅助符号
153
卤代烷消防设备辅助符号

序号
国 家 标 准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机  械  控  制
1
机械的连接
气动的连接
液压的连接
2
具有力或者运动指示方向的机械连接
3
延时动作
注:三角为指向返回方向
4
自动复位
注:三角为指向返回方向
5
定位 非自动复位
6
脱离定位
7
进入定位
8
两器件间的机械联锁
9
脱扣的锁扣器件
10
扣住的锁扣器件
11
堵塞器件
12
向左边移动被堵塞的已堵住的堵塞器件
13
机械联轴器、离合器
14
脱开的机械联轴器
15
连接的机械联轴器
操 作 件 和 操 作 方 法
17
一般情况下手动控制
18
受限制的手动控制
19
拉拔控制
20
旋转控制

序号
国 家 标 准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21
推动操作
22
接近效应操作
23
接触效应操作
24
紧急开关
25
手轮操作
26
脚踏操作
27
杠杆操作
28
可拆卸的手柄操作
29
钥匙操作
30
曲柄操作
31
滚轮操作
32
凸轮操作
33
过电流保护的电磁操作
34
电磁执行器操作
35
热执行器操作
36
电动机操作
37
电钟操作
非 电 量 控 制 及 其 他
38
液位控制
39
计数控制
40
流体控制

序号
国 家 标 准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41
气流控制
42
温度控制
(θ可用t代替)
43
压力控制
44
滑动控制
45
端子
导 线 的 连 接
46
可拆卸的端子
47
连接点
交 流 器 方 框 符 号
48
交换器一般符号
转换器一般符号
49
直流交流器
50
整流器
51
桥式全波整流器
52
逆变器
53
整流器/逆变器
电 动 机 启 动 器 的 方 框 符 号
54
电动机起动器的一般符号
55
步进起动器
56
调节-起动器
57
带自动释放的起动器
58
可逆式电动机直接在线接触器式起动器
可逆式电动机满压接触器式起动器
59
星-三角起动器
60
自耦变压器式起动器
61
带可控整流器的调节-起动器

序号
国 家 标 准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接 近 和 接 触 敏 感 器 件
62
接近传感器
63
接触传感器
64
接近开关动合触点
65
接触敏感开关动合触点
66
磁铁接近时动作的接近开关,动合触点
67
铁接近时动作的接近开关,动断触点
电 力、照 明 和 电 信 布 置 插 座
68
单相插座
69
暗装单相插座
70
密闭(防水)单相插座
71
防爆单相插座
72
带保护触点插座
带接地插孔的单相插座
73
带接地插孔的暗装单相插座
74
带接地插孔的密闭(防水)单相插座
75
带接地插孔的防爆单相插座
76
带接地插孔的三相插座
77
带接地插孔的暗装三相插座
78
带接地插孔的密闭(防水)三相插座
79
带接地插孔的防爆三相插座
80
插座箱(板)

序号
国 家 标 准 图 形 符 号
说   明
81
多个插座(示出3个)
82
具有单极开关的插座
83
具有隔离变压器的插座
84
带熔断器的插座
电 力、照 明 和 电 信 布 置 开 关
85
开关一般符号
86
单极开关
87
暗装单极开关
88
密闭(防水)单极开关
89
防爆单极开关
90
双极开关
91
暗装双极开关
92
密闭(防水)双极开关
93
防爆双极开关
94
三极开关
95
暗装三极开关
96
密闭(防水)三极开关
97
防爆三极开关
98
单极拉线开关
99
单极限时开关
100
具有指示灯的开关
101
双极开关(单极三线)
102
调光器

图形符号
图 集 使 用 的 范 例 和 说 明
国  标
名      称
型号、规格、做法说明
变电所
室外箱式变电所
杆上变电所
屏、台、箱、柜的一般符号配电室及进线用开关柜
多种电源配电箱(盘)画于墙外为明装,除注明外底边边距地1.2米
画于墙内为暗装,除注明外底边边距地1.4米
电力配电箱(盘)
照明配电箱(盘)画于墙外为明装,除注明外底边边距地2.0米,明装电能表板底距地1.8米
画于墙内为暗装,除注明外底边边距地1.4米,明装电能表板底距地1.8米
电源切换箱(盘)画于墙外为明装,除注明外底边边距地1.2米
画于墙内为暗装,除注明外底边边距地1.4米
事故照明配电箱(盘)画于墙外为明装,除注明外底边边距地1.2米
画于墙内为暗装,除注明外底边边距地1.4米
组合开关箱画于墙外为明装,除注明外底边边距地1.2米
画于墙内为暗装,除注明外底边边距地1.4米
电铃操作盘除注明外,底边距地1.2米
吹风机操作盘距地1.2米,容量见设计图纸
配电盘编号圈内的数字为动力或照明的编号
交流电动机除注明外,只做出线口,防水弯头距机座0.2米,均附接地螺丝
按钮盒圈或点数表示按钮数,除注明外,均为明装,距地1.4米,按钮组合排列见设计图
立柱式按钮箱
风扇一般符号除注明外,只做出线盒及吊钩
暖风机或冷风机
轴流风扇
风扇电阻开关除注明外,距地1.4米
电铃除注明外,距地0.3米
号志箱
交流电钟除注明外,只做出线口(明线时,用明插座),距顶0.3米
明装单相二级插座250伏-10安,距地0.3米,居民住宅及儿童活动场所应注意安全插座,如采用普通插座时,应距地1.8米(见本表注)
明装单相三极插座(带接地)
明装单相四级插座(带接地)380伏-15安,25安,距地0.3米
暗装单相二级插座250伏-10安,距地0.3米,居民住宅及儿童活动场所应注意安全插座,如采用普通插座时,应距地1.8米(见表下注)
明装单相三极插座(带接地)
明装单相四级插座(带接地)380伏-15安,25安,距地0.3米,容量选用见设计图
暗装单相二级防脱锁紧型插座250伏-10安,距地0.3米,居民住宅及儿童活动场所应注意安全插座,如采用普通插座时,应距地1.8米

图形符号
图 集 使 用 的 范 例 和 说 明
国  标
名      称
型号、规格、做法说明
暗装单相三极防脱锁紧型插座(带接地)250伏-10安,距地0.3米,居民住宅及儿童活动场所应采用安全插座,如采用普通插座时,应距地1.8米
暗装三相四极防脱锁紧型插座(带接地)380伏-20安,距地0.3米
安装T型插座50伏-10安,距地0.3米(见表注)
暗装调光开关调光开关,距地1.4米(见表注)
金属地面出线盒
防水拉线开关(单相二线)250伏-3安,瓷制
拉线开关(单极二线)250伏-3安
拉线双控开关(单极三线)250伏-3安
吊线灯附装拉线开关250伏-3安(立轮式),开关绘制方向表示拉线开关的安装方向
明装单极开关(单极二线)跷板式开关,250伏-6安(见表注)
暗装单极开关(单极二线)跷板式开关,250伏-6安(见表注)
明装双控开关(单极三线)跷板式开关,250伏-6安(见表注)
暗装双控开关(单极三线)跷板式开关,250伏-6安(见表注)
暗装按钮式定时开关250伏-6安(见表注)
暗装拉线式定时开关250伏-6安
暗装拉线式多控开关250伏-6安
暗装按钮式多控开关250伏-6安
电铃开关250伏-6安
天棚灯座(裸灯头)容量和安装方式见设计图
墙上灯座(裸灯头)
各灯具一般符号灯具型号见本图集
花灯符号下面的数字,为选用本图集中待选定型灯具的设计编号
非定型特制灯具具体要求详见工程图注,下面数字为区别种类的编号
荧光灯列(带状排列荧光灯)规格、容量、型号、数量按工程设计图要求,施工中一般均应用高效节能型荧光灯灯具及与其配套的高可靠、高功率因素(>0.95)的交流电子镇流器
单管荧光灯
双管荧光灯
三管荧光灯
荧光灯花灯组合
防爆型光灯
投光灯规格、容量详见设计图注

图形符号
图 集 使 用 的 范 例 和 说 明
国  标
名      称
型号、规格、做法说明
电源引入线除注明外,架空引入时,高度与一层顶板同
一般电杆除有设计图或说明外,均按本图集
带照明灯具的电杆
带照明灯具的电杆及投照方向
拉线的一般符号
带撑杆的电杆
带高桩拉线的电杆
交流配电线路铝芯导线时为2根
铜芯导线时为2根
导线型号的选择详见工程设计说明;除工程设计图中注明外,暗敷时,按图集JD5-605~607选配相应的管径及线槽
交流配电线路铝芯导线时为3根
铜芯导线时为3根
交流配电线路铝芯导线时为4根
铜芯导线时为4根
交流配电线路铝芯导线时为5根
铜芯导线时为5根
交流配电线路铝芯导线时为6根
铜芯导线时为6根
支路编号
电缆穿管(钢管、非金属管)保护管径规格见具体工程图注
中途穿线盒或分线盒做法见
伸缩缝穿线盒做法见
电缆人孔除注明外,见
电缆手孔
管线引向符号引上,引下,由上引来,由下引来,引上并引下,由上引来再引下,由下引来再引上
电缆桥架
封闭式母线引向符号
线        槽
引上,引下,由上引来,由下引来,引上并引下,由上引来再引下,由下引来再引上
避雷线除注明外,见
避雷针
双极带熔断器开关除注明外,均为HK1型单相胶壳闸
三极带熔断器开关除注明外,均为HK1型三相胶壳闸
双极带熔断器开关除注明外,均为HH3或HH4型单相铁壳开关
三极带熔断器开关除注明外,均为HH3或HH4型三相铁壳开关
双极三相转换开关除注明外,均为两电流切换开关
三相低压断路器规格、型号详见工程图注
跌落式熔断器除注明外,均为RW3-10型户外跌落式熔断器
除注明外,均为RW4-10型户外跌落式熔断器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除注明外,均为HR3型熔断器式隔离开关

图形符号
图 集 使 用 的 范 例 和 说 明
国  标
名      称
型号、规格、做法说明
熔断器除注明外,均为RC1A瓷插式熔断器
指示式电流表、电压表除注明外,为1T1-A型交流电流表
除注明外,为1T1-V型交流电压表
有功电能表除注明外,均由供电部门备料安装(虚线时为表位)
无功电能表除注明外,均由供电部门备料安装(虚线时为表位)
安培表的换相开关
伏特表的换相开关
壁龛电话交接箱除注明外,暗装距地0.3米
室内电话分线盒除注明外,只做出线口,暗装距地0.3米
扬声器除注明外,距顶板0.5米
广播分线箱(盘)除注明外,暗装距地0.3米
电话线路

末端线路,简化标注时,只注明电话对数
RVB(2×0.2)
暗装时穿管
1对
1(2×0.2)
SC15、PC15、TC20、FEC15、(KRG)20
2对
2(2×0.2)
3对
3(2×0.2)
4对
4(2×0.2)
5对
5(2×0.2)
广播线路除注明外,同电话线路注法,导线穿管见JD50-608
电视线路除注明外,电缆采用SYY-75-5-1型,穿(KRG)15、FEC15、TC15,明、暗敷设有设计定
设计照度表示100勒克司
安装或敷设高度(米)自室内该处地面算起
安装或敷设高度(米)自室外该处地面算起
消防专用按钮SFAN-1型
实验室用暗装塑料插销组板安装高度:除注明者外,距地1.2米;装于依墙实验台处,距台面上0.3米
实验室用暗装插销组板安装高度:除注明者外,距地1.2米;装于依墙实验台处,距台面上0.3米
实验室插销组板、箱编号
圈内数字:A为分盘号;B为设计选定插销组板或箱的排列方案
实验室明装接地端子板右下角数字表示安装接地端子的节数,由设计选定.安装高度:除注明外,距地3米
实验室暗装接地端子箱
接地接线柱板采用633型100安接线柱组合